要配两台电脑,分别用于硬件开发和软件开发,求推荐

楼主(2014-07-21):
硬件开发主要用到的candence之类绘图软件
软件开发就是一些常用的软件KEIL,ADS,IAR,VC,VS。
两者都要使用虚拟机,不考虑组装,推荐品牌机
价格5K左右带显示器

网友A:
一台主机接两个显示器即可,搞两套,两个鼠标两个键盘,用着不蛋疼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台主机接两个显示器即可,搞两套,两个鼠标两个键盘,用着不蛋疼么?

两个方案   不是两台

网友B:
http://item.jd.com/1022551.html

惠普工作站,I5 8G                  4288

http://item.jd.com/840206.html
显示器,明基21.5寸不闪屏              666

网友B:
http://item.jd.com/1020896.html
绘图机器也可以选择带专业显卡的版本

网友C:
组装机不好吗?一直都觉得组装机还可以,3000左右的配置已经挺可以的了

网友D:
硬件的I5 + 独显 + 双屏
软件的I7 + 双屏

网友E:
双屏应该很爽,我一直期望有双屏,一个写代码,另一个开参考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item.jd.com/1020896.html
绘图机器也可以选择带专业显卡的版本

你推荐的的这款显示器效果如何
最近组过两次电脑,感觉现在的屏用起来眼睛很不舒服     特别刺眼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组装机不好吗?一直都觉得组装机还可以,3000左右的配置已经挺可以的了

比较注重稳定性  组装的不提倡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硬件的I5 + 独显 + 双屏
软件的I7 + 双屏

这点钱够么   i7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推荐的的这款显示器效果如何
最近组过两次电脑,感觉现在的屏用起来眼睛很不舒服     特别刺眼 ...

  MAV屏显示黑色很强,文本不错,又是不闪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双屏应该很爽,我一直期望有双屏,一个写代码,另一个开参考资料。

感觉现在的屏没有以前的好   虽说ips,但是很晃眼   让人感觉不舒服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现在的屏没有以前的好   虽说ips,但是很晃眼   让人感觉不舒服

  以前的屏是CCFL背光,舒服,现在的LED蓝光,又PWM调光省成本,简直是爆射眼球,白,刺。
哥用的是CCFL背光的艺卓,呵呵

网友F:
引用 网友B:
http://item.jd.com/1022551.html

惠普工作站,I5 8G                  4288

我就是用的这个,加一块显卡,配一个2K分辨率的27寸显示器+一个24寸的1080P的显示器,双显示器爽,USB口多,还有一个原装串口,开发的好东西。

网友:
http://item.jd.com/222043.html
老款的三星还有CCFL,17寸的,小贵

网友:
我经常跑虚拟机
SSD和大内存是必须的
预算不够就砍处理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我就是用的这个,加一块显卡,配一个2K分辨率的27寸显示器+一个24寸的1080P的显示器,双显示器爽,USB口 ...

  开发用机器其实不建议随便加消费类的显卡,一则功耗大,二则不稳定容易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年头 还用 21寸 屏  。
LG 24MP55VQ 23.8英寸LED背光 IPS健康不闪屏 超薄液晶显示器(带HDMI接口) 黑 ...

   用21.5寸的1080P像素密度比较大,文本清晰,24寸的屏其实文本不够细腻

网友:
E5 ES版的CPU怎么样?

网友:
觉得玩双屏好,直接一个高配,不用管什么软硬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大屏 有一个好处, 你需要不停的转动头, 这样可以活动颈椎, 好处多多。 ...

网友:
宏基商祺系列,还带串口,我的I3的处理器,台式的,感觉已经够用了。。。主机3千多一台。。。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230r.1.17.24.j98WF0
这种电脑用起来怎样?

网友:
i7集显比较坑

网友:
电工用的电脑对硬件要求不高,几年前的T60P还照样用的好好的

网友:
LED背光太伤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发用机器其实不建议随便加消费类的显卡,一则功耗大,二则不稳定容易死机 ...

不加显示卡就不可能双显示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台主机接两个显示器即可,搞两套,两个鼠标两个键盘,用着不蛋疼么?

肯定是相当的蛋疼。。。。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较注重稳定性  组装的不提倡

选主流大牌就不会有问题,除非是那种一跑就是24×7的那种。。。。。
主流大牌是指华硕,英特尔,三星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发用机器其实不建议随便加消费类的显卡,一则功耗大,二则不稳定容易死机 ...

不会的啦~~~
又不是3D渲染之类的。。。。电工吗。。。。。
要求没怎么苛刻

网友:
买两台笔记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