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文档列表+认领(共14篇,已有10篇认领,实时更新)

楼主(2014-07-21):
首先和大家道歉一下,音箱不是蓝牙的,应该是用线连接的。实际的礼品请参考http://www.amobbs.com/thread-5586996-1-1.html链接中的24楼图片。

翻译第一小组的成员们,请大家抓紧时间认领文档。 认领方法请参考帖子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88362-1-1.html  由于网友的建议,文档的认领可以采用回帖的方式,我会在相应的文档后面加上认领者一项。

AN4853        MKM14 Pressure Sensor with Current Loop (4-20ma) Output 文档入口
礼物:吸盘音箱 翻译周期:一周        认领者: xjjiang (完成时间:7月29日)

AN4265        Filter-Based Algorithm for Metering Applications 文档入口
礼物:飞思卡尔背包 翻译周期:两周        认领者: jackboy (完成时间:8月9日)

AN4255        FFT-Based Algorithm for Metering Applications 文档入口
礼物:吸盘音箱 翻译周期:一周

AN4847     Using an FFT on the Sigma-Delta ADCs 文档入口
礼物:吸盘音箱 翻译周期:一周

AN4904     Kinetis KM3x MCU PT100 Sensing 文档入口
礼物:吸盘音箱 翻译周期:一周        认领者:myxiaonia  (完成时间:7月29日)

AN4941     EMI EMC Considerations for Energy Meters 文档入口
礼物:吸盘音箱 翻译周期:一周        认领者:jiamingz  (完成时间:7月30日)

AN4373     Cookbook for SAR ADC Measurements 文档入口
礼物:吸盘音箱 翻译周期:一周        认领者: sleet1986 (完成时间:7月29日)

AN4639        How to Configure DMA Periodic Trigger Function on Kinetis Devices 文档入口
礼物:吸盘音箱 翻译周期:一周        认领者:CodingFarmer (完成时间:7月29日)

AN4470        Using Low power modes on Kinetis family 文档入口
礼物:飞思卡尔背包 翻译周期:二周         认领者:feiling208 (完成日期:8月5日)

AN4590        Using DMA to Emulate ADC Flexible Scan Mode on Kinetis K Series 文档入口
礼物:吸盘音箱 翻译周期:一周         认领者:shawn_bu (完成日期:7月28日)

AN4419        Using DMA and GPIO to emulate timer functionality on Kinetis Family devices 文档入口
礼物:吸盘音箱 翻译周期:一周         认领者:hck2llj  (完成日期:7月28日)

AN4323        Freescale Solutions for Electrocardiograph and Heart Rate Monitor Applications 文档入口
礼物:飞思卡尔背包 翻译周期:两周        认领者:PCBBOY1991  (完成日期:8月6日)

AN4822        Tips and Tricks Using PDB in Motor Control Applications on Kinetis 文档入口
礼物:吸盘音箱 翻译周期:一周        认领者:oner (完成时间:7月29日)

AN4665     IIC Bootloader Design on the Kinetis L Series 文档入口
礼物:吸盘音箱 翻译周期:一周

第一小组的朋友们,好好加油,为我们自发组织的翻译小组开一个好头吧。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网友:
认领开始了。大家抓紧时间啊

网友:
沙发,我可以领任务不?

网友:
认领 AN4590        Using DMA to Emulate ADC Flexible Scan Mode on Kinetis K Series 文档入口
已经开始工作,稍后发进展帖。

网友A:
AN4419 Using DMA and GPIO to emulate timer functionality on Kinetis Family devices已经翻译到第二章。
因为版主和楼主都没回我,我暂时先不开进展帖了

网友B:
不是成员就不能翻译呀??不过有一个47页的要一个星期翻译完也正够蛋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AN4419 Using DMA and GPIO to emulate timer functionality on Kinetis Family devices已经翻译到第二章。 ...

可以的,没有问题。请继续,可以开始写进展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成员就不能翻译呀??不过有一个47页的要一个星期翻译完也正够蛋疼的 ...

请先到报名帖中报名,然后参加我们的第二组。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的,没有问题。请继续,可以开始写进展帖了。

进展帖的名称有要求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进展帖的名称有要求吗?

进展帖名称请标明ANxxxx,(翻译N天)。其余随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成员就不能翻译呀??不过有一个47页的要一个星期翻译完也正够蛋疼的 ...

关于长篇的AN翻译周期的问题,已经做出修改,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进展帖名称请标明ANxxxx,(翻译N天)。其余随意吧。

版主,我不在第一组的翻译小组成员里面哦,我冒领任务会被殴打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版主,我不在第一组的翻译小组成员里面哦,我冒领任务会被殴打么

没关系吧。反正一共14篇。本来就是有多余的文档的。

网友D:
认领 AN4941     EMI EMC Considerations for Energy Meters可以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认领 AN4941     EMI EMC Considerations for Energy Meters可以么?

请问你之前是否有回复飞思卡尔翻译志愿小组“召集帖”(1组组队完成,2组招募中) 参加该小组呢?
如果是1组的成员在这个帖子里回复自己想翻译的应用手册名称即可开始翻译。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请问你之前是否有回复飞思卡尔翻译志愿小组“召集帖”(1组组队完成,2组招募中)  参加该小组呢?
如果是1 ...

没有,今天才看到这个帖子的,是否可以领取呢?

网友:
认领AN4470

楼主位或者版主,请尽快确认,方便开始

高温假刚过完,这是要闹哪样。。。

网友F:
另外,建议在原来招募帖子里面回复给报名人,通知一下, 不然估计都不知道已经整理好文档了。。。。

网友G:
回复一下第一小组人员,不然没人知道有文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今天才看到这个帖子的,是否可以领取呢?

建议你去飞思卡尔翻译志愿小组“召集帖”(1组组队完成,2组招募中)帖子里报名参加第二组,届时就可以参加第二组的翻译了。
或者你直接联系一下楼主,看他是否能让你参加这次第一组的翻译活动。

网友:
认领 AN4373 Cookbook for SAR ADC Measurements

网友:
可惜谷歌一直有问题,不然去谷歌开个翻译组是很不错的哦

网友:
楼主,我的翻译完成了。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extra=#pid7703564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回复一下第一小组人员,不然没人知道有文档了。

好的,我的级别太低了,我会请版主帮忙通知第一小组的成员的。

网友:
认领AN4323  已开始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我的级别太低了,我会请版主帮忙通知第一小组的成员的。

我已经认领了AN4470啦,帮我在楼主位帖子里修改下,3Q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没有,今天才看到这个帖子的,是否可以领取呢?

请先到报名帖中去报名。http://www.amobbs.com/thread-5586996-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的,没有问题。请继续,可以开始写进展帖了。

LZ 认领位置标错了吧。AN4373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请先到报名帖中去报名。http://www.amobbs.com/thread-5586996-1-1.html

认领位置标错了。AN4373

网友H:
AN4639        How to Configure DMA Periodic Trigger Function on Kinetis Devices 就是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认领位置标错了。AN4373

我去帮你改到AN4373去

网友E:
引用 网友H:
AN4639        How to Configure DMA Periodic Trigger Function on Kinetis Devices 就是它了

刚去飞思卡尔翻译志愿小组“召集帖”(1组组队完成,2组招募中) 里确认了一下你的确是1组的成员,那我把你当作AN4639的认领者咯?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另外,建议在原来招募帖子里面回复给报名人,通知一下, 不然估计都不知道已经整理好文档了。。。。 ...

我去通知飞思卡尔翻译志愿小组“召集帖”(1组组队完成,2组招募中) 帖子里的第一组成员吧,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刚去飞思卡尔翻译志愿小组“召集帖”(1组组队完成,2组招募中) 里确认了一下你的确是1组的成员,那我把你 ...

好的,不过这周四要出差,定于周日回来,希望不耽误咱们的时间!

网友I:
不是收到版主消息还真不知道整理好了。
认领以下,请小班确认:
AN4822        Tips and Tricks Using PDB in Motor Control Applications on Kinetis
开始时间:2014-07-22
为期:约一周。

网友:
AN4904是我的啦

网友J:
AN4853  我认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AN4853  我认领了

收到。谢谢!

网友:
收到,已更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今天才看到这个帖子的,是否可以领取呢?

赶紧去报名,后面还有机会哈。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是收到版主消息还真不知道整理好了。
认领以下,请小班确认:
AN4822        Tips and Tricks Using PDB  ...

已经更新了。收到。

网友K:
AN4323        Freescale Solutions for Electrocardiograph and Heart Rate Monitor Applications
礼物:飞思卡尔背包 翻译周期:两周
我认领这个文档。

网友:
好东西 一定要顶啊

网友:
我认领这个,AN4941     EMI EMC Considerations for Energy Meters 文档入口

网友K:
额,怎么还没通知?

网友E:
引用 网友K:
AN4323        Freescale Solutions for Electrocardiograph and Heart Rate Monitor Applications
礼物: ...

把你ID添加到帖子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额,怎么还没通知?

已经私信通知了,赶紧去认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额,怎么还没通知?

抓紧时间回帖说明要翻译的文档

网友:
我要吐槽下,这些英文文档有什么审核过的啊,我认领的这篇好像没有审核就发出来一样的,大家一起看看是怎么回事

网友L:
最后一个链接 AN4665从入口进入后怎么文档的名字是 How to Use Freescale USB Stack to Implement Audio Class Device ?

网友M:
从最后的结果来看,电流镜还有比例放大电流的功能,而且还是任意比例,这是第一次看到还可以这么做的,谁给普及下这个电路知识

典型电流镜基极和发射极应该保持相同电位,以此强迫产生相同的电流,这里发射极都串了电阻,怎么在发射极产生相同电位啊。。。

......................以下在7月25号更新.......................................
利用LTSPICE和ad6.9的仿真结果,发现按照AN的连接方式,电流比例精度在4%左右;去掉发射极电阻,AD仿真镜像电流精度也在4%左右;更近一步,将两射极电阻改成相同的1K,AD仿真精度竟然达到了0.09%,提高了将近50倍以上

从仿真结果来看,电流镜在射极增加电阻,可以大幅提高电流镜的精度;即使射极电阻接为比例形式,精度虽然发生了下降,但是依旧可以媲美射极不接电阻的原始电流镜形式。。。

哪位模拟电路高手,可以分析下其中的原因???我在霍罗威茨的 电子学 教材中,看到的也是原始电流镜的形式啊,其中没有提到接射极电阻可以提高精度的技巧,限制了我的思路,在此闹出笑话来了

我还发现运放的等效电路图中,也是没标上这种连接形式,看来故意藏着掖着哦。。。

网友N:
AN4590 翻译完成,PDF文件在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page=1#pid7710244 24楼。

网友:
引用 网友N:
AN4590 翻译完成,PDF文件在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88641&page=1#pid77102 ...

速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M:
从最后的结果来看,电流镜还有比例放大电流的功能,而且还是任意比例,这是第一次看到还可以这么做的,谁给 ...

哎  我以前看到过使用类似方法进行pt100测量的,那里是用的三运放搭成仪表放大器的形式来获得高输入阻抗的比例放大,这里直接一个电流镜就搞定了

真是把我生生的打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私信通知了,赶紧去认领吧。

知道啦~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你ID添加到帖子里了

恩

网友K:
翻译的话,是要自己单独在飞思卡尔分论坛开贴是么?
发帖的格式有啥要求呢?

网友:
啥时候搞的活动啊

网友:
还有几篇没人领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K:
翻译的话,是要自己单独在飞思卡尔分论坛开贴是么?
发帖的格式有啥要求呢? ...

翻译的话参考这个帖子:第一小组注意:翻译文档的操作方法说明(讨论帖)
也可以直接参考其他网友的帖子:
飞思卡尔翻译进度帖:AN4419(已翻译完成,请大家指正)
飞思卡尔文档翻译进度帖:AN4590

网友:
引用 网友M:
从最后的结果来看,电流镜还有比例放大电流的功能,而且还是任意比例,这是第一次看到还可以这么做的,谁给 ...

好专业的样子
期待大神出现帮忙讲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翻译的话参考这个帖子:第一小组注意:翻译文档的操作方法说明(讨论帖)
也可以直接参考其他网友的帖子 ...

知道啦~~

网友:
我还想知道,对于文档里图片中的文字怎么办?不翻译可以么?

网友:
不知道怎么对PDF编辑怎么办?不知道怎么才能做出对应的效果来啊。

网友:
认领  AN4265        Filter-Based Algorithm for Metering Applications

网友O:
引用 网友M:
从最后的结果来看,电流镜还有比例放大电流的功能,而且还是任意比例,这是第一次看到还可以这么做的,谁给 ...

射极加电阻的做法叫做emitter degeneration(看的都是英文资料,不知道中文怎么说),主要起负反馈的作用,降低两管Vbe差异造成的误差,同时提高输出阻抗。
具体可参考http://wiki.analog.com/universit ... ics/text/chapter-11 11.5.3小节。

网友:
引用 网友O:
射极加电阻的做法叫做emitter degeneration(看的都是英文资料,不知道中文怎么说),主要起负反馈的作用 ...

应该就是叫射极负反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L:
最后一个链接 AN4665从入口进入后怎么文档的名字是 How to Use Freescale USB Stack to Implement Audio Cl ...

谢谢提醒
我去与楼主沟通一下,确认到底是哪一篇文档。

网友:
等大家认领的差不多后,楼主可以创一个汇总帖:把这些翻译帖都收集起来,方便我们查看。

网友:
AN4904翻译完毕 飞思卡尔翻译进度帖:AN4904,千呼万唤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是收到版主消息还真不知道整理好了。
认领以下,请小班确认:
AN4822        Tips and Tricks Using PDB  ...

我用过PDB 在你帖子里讨论哈

网友:
飞思卡尔背包蛮不错的,可惜英文和技术都不行,只能围观啦

网友:
英文不行,只能围观了

网友P:
一定要把好审核关,文档要是关键地方错了就歇了。

网友:
哈哈,已经翻译完成了~

网友:
同样围观,得好好向高手们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P:
一定要把好审核关,文档要是关键地方错了就歇了。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挑错,顺便带走九飞币

网友:
我的AN4258歇菜了!

网友:
可惜不会英语

网友:
AN4665内容和题目不对..

网友:
还有三篇没人接盘啊, 要不我再接这篇好了,AN4665     IIC Bootloader Design on the Kinetis L Series,这篇比较短, 哈哈

网友(2014-09-05):
感谢这帮“前人”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