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花生壳域名映射做GPRS数据上传,如何实现双向通讯

楼主(2014-07-21):
用的sim908模块,本来只是想实现将数据通过GPRS网络上传至服务器,今天用花生壳做域名映射,搭了个小测试环境,很快就把数据链路做通了。

现在能够通过sim卡,走GPRS,把数据传到电脑上,电脑上开了个TCP server监听软件。

我的问题是,现在实现了SIM908至TCP server的单向数据发送,那么如何实现双向通讯呢?因为sim卡自身肯定没法绑定公网IP,即使能,估计也很贵。

但是原理上,通过GPRS肯定可以实现双向通讯的,要不然咱们手机上网就只能往外发送数据,而不能接收数据了。

谁知道,请指点一下!

网友A:
TCP IP 一旦连接就是双向通讯的啊   当你连接的时候电脑应该就可以给模块发数据

网友B:
我做的就是电脑上直接给这个终端回复数据,每个终端都有一个ID,每次PC收到数据时通过ID更新IP地址,要发送数据给某个ID时,查询到这个ID,发送就OK了。不知道能不能解决你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做的就是电脑上直接给这个终端回复数据,每个终端都有一个ID,每次PC收到数据时通过ID更新IP地址,要发送 ...

明白你的意思了,是可以直接回给模块,但是在双方建立起通讯之前,只能让电脑做TCP Server了,因为电脑通过花生壳绑定了公网域名/IP。

反过来,让SIM908做TCP server应该就不行了? 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TCP IP 一旦连接就是双向通讯的啊   当你连接的时候电脑应该就可以给模块发数据 ...

那必须要按照 SIM908主动连接电脑上的TCP server,通讯建立之后,电脑上的TCP Server才能回给sim908。反过来,sim908做server就不行了吧?

网友A:
这就不知道了  一般都是模块儿连服务器  没听说服务器主动连接模块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不知道了  一般都是模块儿连服务器  没听说服务器主动连接模块儿的

好,谢谢。

网友:
1,让模块能做服务器,必须找通信公司开通VPN业务,才可以!
2,目前有些电力公司就是这个干的,这样可以降低电脑上的负荷!

网友:
没开VPN的情况下,是不能从电脑连模块的。
电脑服务器写的好的话,连个几千个链接不成问题,一般你也到不了这个规模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你的意思了,是可以直接回给模块,但是在双方建立起通讯之前,只能让电脑做TCP Server了,因为电脑通 ...

没有用SIM模块做服务端的,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SIM模块每次上线的IP是变化的,如果SIM模块做服务器,用PC主动向它发数据,PC根本不知道它的IP地址,没法发啊,只有先建立连接后,知道了SIM的IP,才可以发,我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C(2014-09-13):
请问花生壳有没有免费可以绑定IP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花生壳有没有免费可以绑定IP的啊?

有,新版的花生壳,网站搞活动。可以申请免费使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新版的花生壳,网站搞活动。可以申请免费使用。

是一个叫花生壳的网站吗?我注册了,还需要输入身份证号码。但是不能绑定内网ip ,需要花钱买一个叫花生棒或者交钱才能绑定。您是怎么弄的?

网友:
可以免费申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一个叫花生壳的网站吗?我注册了,还需要输入身份证号码。但是不能绑定内网ip ,需要花钱买一个叫花生 ...

我刚才去官网看了看,之前免费申请的活动好像没有了。页面上有0元免费版,但是不知道从哪里领取,点开之后直接让你花钱买。

你再找找别的花生壳软件吧。

网友D(2015-11-03):
你好!我用花生壳域名绑定了我电脑的IP但是怎么在电脑上建立服务器跟模块连接啊?一直连不上我建的这个服务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用花生壳域名绑定了我电脑的IP但是怎么在电脑上建立服务器跟模块连接啊?一直连不上我建的这个服务 ...

可以看下tongxinmao.com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可以看下tongxinmao.com

谢谢、、帮我大忙了、、连花生壳都不用了、、另外问一下这网站谁开发出来的啊?太感谢了!

网友F:
1、自己花几十块注册个域名,然后去dnspod.cn免费解析,里面有相关DDNS的程序的,而且windows、mac、linux下都有。自己有域名后,方便做很多事情。

2、模块是否能连接服务器,取决于服务器是否有公网IP外,还有就是端口是否向外开放。
很多个人在家里网络试验,多数是因为内网端口没有映射出去。所以模块实际连接的是路由器,端口映射了,访问这个端口时,实际上是映射到你的电脑上的。

3、模块不建议作为server的原因很多是因为模块的网络环境很多情况下多变复杂,例如gprs网络下,很多时候模块拿到的其实不是真正的公网IP,相当于在一个局域网内,那么你没办法操作公网IP的端口映射,自然无法连接模块的server。用VPN是好办法,但是对于模块来说,有时候会比较复杂。

网友G:
引用 网友F:
1、自己花几十块注册个域名,然后去dnspod.cn免费解析,里面有相关DDNS的程序的,而且windows、mac、linux ...

在哪里注册域名呢?几十块钱的域名长期有效吗?我在花生壳上买了个付费的 可以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在哪里注册域名呢?几十块钱的域名长期有效吗?我在花生壳上买了个付费的 可以用吗? ...

dnspod.cn 也可以注册,不同后缀的域名价格不一样,一般30-90元/年

花生壳也是付费可以的。但是花生壳付费有2种

一种是顶级域名,一种是壳域名(实际上就是三级域名)。顶级域名相当于前面随便你自己定义,选择一个com/cn/net/org等不同后缀即可。

网友H:
引用 网友D:
谢谢、、帮我大忙了、、连花生壳都不用了、、另外问一下这网站谁开发出来的啊?太感谢了! ...

遇到了同样问题,请问楼上的方法该怎么操作呢

网友(2015-12-03):
引用 网友H:
遇到了同样问题,请问楼上的方法该怎么操作呢

知道了,通过域名进行连接,赞!

网友(2016-02-17):
域名链接 就是 ping通就可以  还有要设置好 短号的对应关系

网友:
不知楼主找到解决方法没有,可以实现双向通信吗?

网友(2016-06-01):
楼主能否分享下,我这边暂时也是一直连接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