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驱动HC595显示的仿真及器件迁移的问题

楼主(2014-07-21):
本人初涉PIC,开发平台为MPLAB7。5+PICC,学习板为QL200,参考某一程序驱动595,使用PIC16F887芯片仿真显示通过,但使用16f690芯片替换却不能仿真;887能仿真,使用学习板硬件试验却又无显示,烦请有相关实践经验的大大们提示一句。万分多谢以下为程序。

#include "pic.h"
void mDelay(unsigned int i);
const unsigned char LEDCODE[]=
{
        0xC0,/*0*/
        0xF9,/*1*/
        0xA4,/*2*/
        0xB0,/*3*/
        0x99,/*4*/
        0x92,/*5*/
        0x82,/*6*/
        0xF8,/*7*/
        0x80,/*8*/
        0x90,/*9*/

};

#define HC595_SER   RC2
#define HC595_SH_CP RC1        //锁存脉冲
#define HC595_ST_CP RC0        //移位脉冲

void HC595_WRITE(unsigned char Data)
{
char i;
for(i=0;i<8;i++)
  {
     if(Data&0x80) HC595_SER=1;
       else HC595_SER=0;
        HC595_ST_CP=0;
        HC595_ST_CP=1;
       Data<<=1;
  }
//HC595_SH_CP=0;
//HC595_SH_CP=1;
}

void 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unsigned char n)
{
HC595_WRITE(LEDCODE[d]);
HC595_WRITE((1<<n));
HC595_SH_CP=0;
HC595_SH_CP=1;//锁存数据输出
}

void System_Init(void)
{
//TRISB=0x00;
TRISC=0x00;
}

void main()
{
System_Init();
while(1)
{
WRITE_Data(2,0);
mDelay(10);
WRITE_Data(0,1);
mDelay(10);
WRITE_Data(1,2);
mDelay(10);
WRITE_Data(0,3);
mDelay(10);
WRITE_Data(2,4);
mDelay(10);
WRITE_Data(0,5);
mDelay(10);
WRITE_Data(1,6);
mDelay(10);
WRITE_Data(0,7);
mDelay(10);

}

}
void mDelay(unsigned int i)
{
        unsigned int a,b;
    for(a=i;a>0;a--)
     for(b=5;b>0;b--);
}

附件为两个仿真电路使用PROTEUS7。8,

网友A:
1:程序看似没有问题,但要优化:HC595_SH_CP  最好等数据全部输出后再操作,不要只输出一位数据就操作。
2:HC595_SH_CP 、HC595_ST_CP   这2个定义可否定义成HC595_CLK,HC595_RCK,这样容易看。
3:   HC595_ST_CP=0;
         HC595_ST_CP=1;
        Data<<=1;
可否修改:
   HC595_ST_CP=0;
   Data<<=1;
   HC595_ST_CP=1;
4:3个IO脚,是否有上拉电阻?
5:芯片的控制字是否设置正确?
6:程序是否正确烧入MCU?
7:复位电路是否正常?
8:电源是否正确?

网友:
这是实际使用的595驱动:
//-------------------------------------
void SendTo595(unsigned char Dat){
        unsigned char j;

        Dat =~Dat;
        for (j=0;j<8;j++){
                Clk595=0;
                Dat595=(Dat & 0x80)>0? 1:0;
                Clk595=1;
                Dat<<=1;                          //左移输入
        }
void LedOut(unsigned char *pLed){

        unsigned char j,n;

        n=0x01;
        for (j=0;j<6;j++){ //j=>扫描6个LED
                //-----------------------
                Rck595=0;
                SendTo595(~n);
                SendTo595(LedAsc[pLed[j]]);
                Rck595=1;
                tDelay(100);         //ab=150
                n<<=1;
        }
        Rck595=0;
        SendTo595(0xff);
        SendTo595(0);
        Rck595=1;
}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程序看似没有问题,但要优化:HC595_SH_CP  最好等数据全部输出后再操作,不要只输出一位数据就操作。
2 ...

多谢MON51:
1:程序看似没有问题,但要优化:HC595_SH_CP  最好等数据全部输出后再操作,不要只输出一位数据就操作。
复:我的是
if(Data&0x80) HC595_SER=1;
       else HC595_SER=0;
       Data<<=1;
        HC595_ST_CP=0;
        HC595_ST_CP=1;//引脚模拟时钟一位一位输出

2:HC595_SH_CP 、HC595_ST_CP   这2个定义可否定义成HC595_CLK,HC595_RCK,这样容易看。
复:可以接受
3:   HC595_ST_CP=0;
         HC595_ST_CP=1;
        Data<<=1;
可否修改:
   HC595_ST_CP=0;
   Data<<=1;
   HC595_ST_CP=1;
复:可以试一试
4:3个IO脚,是否有上拉电阻?
开始硬件没有的,后来加入了,还是不行
5:芯片的控制字是否设置正确?
初学未该如何设置,我估计应该是这里出现问题的大,因为使用887仿真可以看到效果。只是想不明白为何690芯片软件仿真却不行,这个比较难理解。

6:程序是否正确烧入MCU?
这个无问题
7:复位电路是否正常?
QL200学习板上的接插芯片应该无问题的,下同
8:电源是否正确?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MON51:
1:程序看似没有问题,但要优化:HC595_SH_CP  最好等数据全部输出后再操作,不要只输出一位 ...

你还是没有看懂我说的:每一个位不是指字节的BIT,而是指一个8位的要显示的数据位。
RCK595=0;

WRITE_Data(2,0);
mDelay(10);
WRITE_Data(0,1);
mDelay(10);
WRITE_Data(1,2);
mDelay(10);
WRITE_Data(0,3);
mDelay(10);
WRITE_Data(2,4);
mDelay(10);
WRITE_Data(0,5);
mDelay(10);
WRITE_Data(1,6);
mDelay(10);
WRITE_Data(0,7);
mDelay(10);

RCK595=1;
你的函数:
WRITE_Data();  里面不要有操作RCK595的指令!!

网友:
你自己连:HC595_SH_CP    HC595_ST_CP   都没有看清楚!!

楼主:
现在使用PIC16F887芯片仿真显示通过及硬件887显示正常了,增加了配置字:__CONFIG(0x1832);但690还不行,估计还是配置字问题,只是不知道PIC16F690的配置字该如何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