贡献一个idea, 做一个内网穿透神器卖

楼主(2014-07-21):
这个想法基于最近我自己安装路由上的vpn服务器,对于高手来说可能不值得一提, 但是对于菜鸟来说麻烦很多

内网穿透神器 干什么用?
   就是让外面的人能够透过这个神器访问内网的信息, 如同内网内的一台普通计算机一样.

这东西应用到哪里?
  例如, 你卖了一台特殊的加工中心机床给客户, 以前的做法是上面放置一个modem,客户找根电话线,插到modem上面. 厂家需要做升级维护时, 用modem拨号,然后传递数据, 很古老了吧
      现在, 你可以给加工中心拉一根网线, 如果是一根具备固定Wan IP的网线, 一切都不是问题了,可惜,没人钱多到这样样子.  于是如果有这个内网穿透神器, 工厂里面拉一根内部网线(可以上网的)到这个神器,然后神器再连接到设备上. 如此折腾一下,设备厂家就可以访问或控制设备了.
     为何不用DTU(GSM, 3G等传输呢). 室内设备手机信号不好,或者说根本无法承受大数据量负荷,不实用

特殊协议或者设备是串口咋办
  这个不用担心用另外的附件转换就可以了,反正,只要你的计算机和加工中心(设备)的IP在一个网段,剩余的都不是问题

需要的东西
   一个路由器,是否无线无所谓. 为了内网穿透,你需要外网有一个服务器,类似teamview一样.

开发出来这货是否会被快速山寨
   很难, 因为需要外网上的服务器支持. 没有外网服务器, 这东西就是个普通路由器.

修改错别字

网友:
的确是神器,对网络不太懂,帮顶~

是否可以考虑用linux平台,现在一块cubieboard2也才300来块。外围-神器-内网-wifi

楼主:
其实这东西就是一个普通路由器加上VPN功能, DDNS等

实现和qq一样的内网穿透, 能上QQ就可以远程连接

网友:
装个云服务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长城宽带,网通等,无法穿透的。

市面上的智能wifi插座都能穿透,并且能用GPRS或者3G控制,估计是有个云服务器做中转,手机《《——》云《-》路由器《-》终端(client)

网友B:
VPN貌似任何网络下都是可以穿透的吧,不然就不叫VPN了

网友C:
这个系统一般是称为NAT穿透的技术。基本结构是client->server->client,较为容易实行的是UDP协议,也称为UDP打洞,基本原理是client上线时与server联系,server在双方交换正确的密钥后将双方通道联通,这样就可以实现双方通信了。相比较UDP打洞,TCP较难实行,所以一般都使用UDP进行。可以在UDP之上自定义协议,以保证传输的可靠性,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城宽带,网通等,无法穿透的。

必须要穿透, 否则就没有销路
能用QQ远程协助,就要能穿透, 但是我不懂
看termview卖的多好, 天天收服务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系统一般是称为NAT穿透的技术。基本结构是client->server->client,较为容易实行的是UDP协议,也称为UD ...

技术不是问题, 也就是能够实现的了
那么如果做成一个产品, 就有可行性了
这东西属于高大上的货, 卖给单位不错,个人可以自己拿路由器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技术不是问题, 也就是能够实现的了
那么如果做成一个产品, 就有可行性了
这东西属于高大上的货, 卖给单位 ...

实现没有问题,以前看见有人卖,这个东西是有销路的,多大市场没有调查。
想做一个来着,一直忙没空来搞

网友D:
这个不叫穿墙, 叫云。
物联网时代这个东西很普通了。靠机床赚钱怕是有点困难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叫穿墙, 叫云。
物联网时代这个东西很普通了。靠机床赚钱怕是有点困难 ...

这个跟云没什么关系的,就去年看见有人卖这个,成对卖的,做成了硬件,一对儿一万多块

网友E:
说白了即使把P2P技术嵌到盒子里面去。UDP,STUN, ICE 是目前市面上P2P产品的基石。不能百分之百穿透,一般在90%左右。其余需要靠relay来解决。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说白了即使把P2P技术嵌到盒子里面去。UDP,STUN, ICE 是目前市面上P2P产品的基石。不能百分之百穿透,一般 ...

分为直接穿透和服务器转发, TCP的直接穿透非常困难

网友:
openwrt 可以做个n2n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分为直接穿透和服务器转发, TCP的直接穿透非常困难

以前的MSN聊天工具,现在的QQ不知道,好像就是TCP传输。这东西要想卖上钱,还是需要点技术的

网友F:
sslvpn 什么宽带都能穿透

网友G:
我需要的

网友:
楼主需要的是一个叫splashtop的软件?

网友H:
引用 网友B:
VPN貌似任何网络下都是可以穿透的吧,不然就不叫VPN了

不管什么N,提供服务的服务器端给人家把端口封闭了无法侦听,就是神仙也是只能望墙兴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sslvpn 什么宽带都能穿透

高手,这个东西高大上呀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需要的

很多地方都需要的,特别是一些有私密要求的有钱人,某些工业场合。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不管什么N,提供服务的服务器端给人家把端口封闭了无法侦听,就是神仙也是只能望墙兴叹的。 ...

建议看看ping tunnel
只要能ping 就能传数据~~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建议看看ping tunnel
只要能ping 就能传数据~~

铁通跟移动你肯定ping不通的。

网友:
好想法,等楼主开发出来说一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H:
铁通跟移动你肯定ping不通的。

只要两端都能ping一个公网ip 就能够进行通信了

网友J:
楼主想的确实有人在做了,比如众所周知的 花生壳 出了个花生棒硬件,专门用来内网穿透的。
前2天,搬地方,光纤刚刚迁移过来,拨号发现获取的是 100.* 开头的IP,然而花生壳获得是另外的IP,导致IP地址解析不正确!
然后,百度了下,发现此问题是 电信机房做了 NAT IP地址转换,于是研究了下怎么连接内网服务器。
发现目前比较多的是:
1、花生壳的硬件,花生棒,看了下官网的拆机图,好像就是我们目前比较流行的 路由模块(好像有点像前段时间搞活动的那个路由模块) 加一个网口和USB供电。
2、花生壳新版,内网穿透电脑版,我特意等到11点,免费砸鸡蛋,获取免费的内网版试用,但是发现还是不行!不知道怎么回事。
3、NAT123,这个是有XP板软件,特意花10块大洋充值,试用了下,发现也不好用,也许不会用吧!只有一次能连接到内网,后面的总是说刷新DNS缓存之类的提示,放弃
4、还有一个就是在百度打广告很凶的,叫PP透,有软件,有硬件,有嵌入式版,不过没试用过。
5、最终,关于P2P协议,好像就是 STUN为基础发展的,网上有关于的资料
     可以看下:http://www.ietf.org/rfc/rfc3489.txt
     网上有一些stun服务器可以测试下,自己度娘下
     这是一个开源的STUN的项目,有客户端和服务器,好像是vs版本,我特意装了VS2010,试了下,好像编译有的有错误,失败。
    http://sourceforge.net/projects/stun/

网友J:
另外,交流一个经验,就是当发现自己的电信光纤被无耻的电信改为内网地址后,你可以打电话 10000投诉,说家里的远程监控看不了了,IP地址有问题,然后就会有人会联系你,帮你哈内网IP改为外网IP了。重启时要把光猫一起重启,要不然拨号的IP还是内网。
现在我的家里的视频监控可以用了,不过是通过公网IP连接的,就是爽,没那么麻烦。

不过,我非常支持楼主的创意,我前2天也想过这个问题,要是我们能把这个项目做起来,支持全网,全端口穿透,那就爽了,毕竟内网用户那么多,
重点是智能家居即将要火起来的节奏,这个是以后智能家居里面需要的一个环节,智能家居的通信,不外乎云端服务 和 P2P连接2种方式吧,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另外,交流一个经验,就是当发现自己的电信光纤被无耻的电信改为内网地址后,你可以打电话 10000投诉,说家 ...

你说的花生棒等我看过了,和我说的不太是一个东西。
    设想的是一个特别的硬件,这个路由器硬件无须后面的计算机上安装任何软件,因为后面的计算机也许是台CNC也许是台专用的机械手

楼主:
觉得这个东西有卖点,有技术门槛,抗山寨能力强,但是我没有这个能力
    建议一些大牛可以考虑,另外这东西开源可能性不大,毕竟需要外网强大的服务器支撑

网友J: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花生棒等我看过了,和我说的不太是一个东西。
    设想的是一个特别的硬件,这个路由器硬件无须后 ...

哦,你说的是相当于一个中转,外网的数据直接通过它传送到CNC或其他终端?
然后成对,形成连接?

    【数据路由盒子】<==>【路由网关】<==> 【广域网服务器】<==>【路由网关】<==>【数据路由盒子】
大概这个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J:
另外,交流一个经验,就是当发现自己的电信光纤被无耻的电信改为内网地址后,你可以打电话 10000投诉,说家 ...

只能家居除了视频传输以为,其他需要传输的数据量都很小的,还不如直接服务器转发呢,省心。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想的确实有人在做了,比如众所周知的 花生壳 出了个花生棒硬件,专门用来内网穿透的。
前2天,搬地方, ...

stun技术只是p2p穿透技术里面的一部分,完整的协议是ICE。我之前一直做p2p网络摄像头的...

网友:
路由直接端口映射就好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哦,你说的是相当于一个中转,外网的数据直接通过它传送到CNC或其他终端?
然后成对,形成连接?

是的,成对使用,安全穿过各种内网,包括移动,广电等
     比如,你以太网直连一个控制器下载程序,这时你的PC和这个控制器在一个网段;现在用成对的穿透盒子实现你在另外一个地点的内网也能对远方的控制器下载程序

网友K:
引用 网友C:
这个跟云没什么关系的,就去年看见有人卖这个,成对卖的,做成了硬件,一对儿一万多块 ...

有可能那么贵吗?

网友L:
向日葵已经做了,需要强大的服务器支撑,他是按月收钱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K:
有可能那么贵吗?

不是可能,而是真实。至于人家能卖出去而我们是否能卖的出去就需要探讨了

网友:
这个真心需要

网友K:
引用 网友C:
不是可能,而是真实。至于人家能卖出去而我们是否能卖的出去就需要探讨了 ...

你卖不出去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J:
另外,交流一个经验,就是当发现自己的电信光纤被无耻的电信改为内网地址后,你可以打电话 10000投诉,说家 ...

智能家居不用穿透的,内网主动访问到外网云读数据读指令的, 远端手机也是到云里读数据写数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智能家居不用穿透的,内网主动访问到外网云读数据读指令的, 远端手机也是到云里读数据写数据的 ...

同意,做视频传输的时候可能会P2P

网友:
测试过TURN的穿透 感觉还是没成型

楼主:
引用 网友L:
向日葵已经做了,需要强大的服务器支撑,他是按月收钱的

向日葵和termview是否同样的东西?这东西收费不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卖不出去的......

呵呵,你卖不出去不代表别人卖不出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这东西就是一个普通路由器加上VPN功能, DDNS等

实现和qq一样的内网穿透, 能上QQ就可以远程连接 ...

不可能在内网有一个设备来实现的,现在的家用NAT都是已经是Symmetric NAT了,安全性高的都是锥形NAT了。打洞基本就不可能了。用upnp也只有在家用的路由器上才现实,那些个3层交换机之类的才不可能开这种功能了。

网友M:
引用 楼主:
向日葵和termview是否同样的东西?这东西收费不便宜

应该是同样的,VNC+外网服务器中转的模式的。termview更商务些,向日葵更家用些。

网友:
引用 网友M:
应该是同样的,VNC+外网服务器中转的模式的。termview更商务些,向日葵更家用些。 ...

向日葵也是对商用的,家用的免费服务器很差,以前人少速度很快,现在人多了速度很慢。向日葵的收费确实不低,不过国内网络比较通常,企业版估计会很流畅。

网友(2014-09-19):
这个想法有点意思,市场是有的

网友:
学学,有点意思!

网友:
以前一直没有搞明白P2P,现在知道一点,希望大家多多共享一下资料

网友:
高端产品,呵呵,支持来看看。

网友:
这个需求肯定有,不过市场要做起来恐怕也不容易

网友:
感觉跟nat加个静态ip实现的功能是一样的

网友:
这花生棒好象可以

网友(2014-10-19):
看了又看,椤是没搞明白

网友N:
只有client to云to client才能100%穿透对吧?

网友:
对这个不懂,查了一下,现在很多路由器带vpn功能,好像能满足楼主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N:
只有client to云to client才能100%穿透对吧?

类似QQ才行,必须要云服务器支持
其实IPV6普及以后就不用这么麻烦,为毛IPV6没普及,谣言说长城还没有升级好,害怕小民受伤害

楼主:
引用 网友N:
只有client to云to client才能100%穿透对吧?

类似QQ才行,必须要云服务器支持
其实IPV6普及以后就不用这么麻烦,为毛IPV6没普及,谣言说长城还没有升级好,害怕小民受伤害

  这种东西硬件可以不赚钱靠云服务赚钱,有技术的哥们找个路由器,自己写个应用软件,然后在阿里云上搭个服务。就能收费了

网友:
MARK,远程升级这个不错

网友:
学习P2P技术要看那些书,请搞过的朋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好专业,虽然看不懂,还是赞一个,支持有想法的人!

网友:
我们设计的所有工控类产品,以太网接口只支持接回来公司服务器,方便远程诊断机器设备

网友:
这个想法不错,确实有需要的地方

网友:
不用这么麻烦吧?终端设备配置个固定IP,路由器配置好VPN,路由器做下NAT,找个端口映射到终端设备,然后外网拨上vpn访问特定端口就可以完成楼主任务。基本无硬件费用

网友:
哦。路由接入端没有固定ip的话,ddns即可。。
楼主说的古老方法是用“中继线”吧,租用中继线相当于专网了,以前用过,很稳定,不过有租金啊,且速度呢慢的可以。不过纯网络应用还有用的,设备类的没见过了。

最省钱实用的还设备分端口就好。路由器用routeros就好,脚本系统很好用的,基本可以完成你能想到的功能。

网友:
我怎么觉得从设备去请求能很方便的解决这个问题啊?
而且客户很多时间不希望你主动去访问他们的设备的,安全是个大问题。

网友(2014-11-25):
再简单不过了,自己来个UDP打洞,管你长城联通...

网友(2017-03-26):
开始开始,UDP打洞,穿内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