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四核4412的MFC硬件编解码谁搞过?求教.....

楼主(2014-07-21):
最近要整图像H264编码,先是在ARM上软编码,卡的不行。完全不胜任需求,后来在友善之臂的Nano_PC上高硬件编码,也就是用的三星4核4412处理器。用友善的ubuntu跑的很顺畅,看来处理器还不错。但是资料很少,问题也不少,打电话给友善或多或少也可以解决。但是基于H264的硬件编码,他们也没有入手搞,他们叫我从安卓的MFC硬件编码入手,但是还是完全没有头绪。搞定这硬件H264编码的话,再用流媒体传输1080P高清视频应该没有什么压力,这边至少live555流媒体H264直播是搞定了。

问题是友善和网上可以提高这方面的资料太少了,这里那位大侠搞过,提供一些指导,谢谢

网友A:
这种高端技术,会的人就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高端技术,会的人就少了。

也算不上高端,主要三星没给什么demo的,用硬件编码,流媒体网传1080P高清视频还是有点意思。还是这块板子玩的人少了..................

楼主:
我去既然没人会呀  自己顶了...................

网友B:
我用的迅为的iTOP4412开发板,在Android上直接可以实现硬件编解码的啊,也是有源码的,这个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C:
我也刚买了这块板,也发现资料少的可怜,幸好公司也玩过这块芯片,所以相对来说还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刚买了这块板,也发现资料少的可怜,幸好公司也玩过这块芯片,所以相对来说还好点 ...

你们用来做什么呢....折个板子是手机,平板用的。多媒体室这个芯片的强势,但是质料很少,楼上有没有MFC硬件解码的质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用来做什么呢....折个板子是手机,平板用的。多媒体室这个芯片的强势,但是质料很少,楼上有没有MFC ...

我买来研究UBOOT的,后来发现没有提供UBOOT源码,提供了一个tiny4412的,还没试过是否可以

网友D(2014-10-05):
楼主,请问你4412的h264怎么样了,是不是只支持nv12的? 你live555给h264输入的什么格式呀~

网友:
linux下硬编解码么?当初210的linux下硬编解码都没有资料,有人历尽千辛万苦从安卓中抠的代码用的。4412这种资料更加更加少的货,楼主有的玩了。

网友E:
4412编解码应该不难,在BSP里都有了,使用时需要下载下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4412编解码应该不难,在BSP里都有了,使用时需要下载下固件

哥们儿你资料是哪里看到的?   MFC的接口说明  及调用demo等~~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迅为的iTOP4412开发板,在Android上直接可以实现硬件编解码的啊,也是有源码的,这个没什么问题吧 ...

你有C++的例子么 我在安卓里面找的源码 没有例子 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4412编解码应该不难,在BSP里都有了,使用时需要下载下固件

同问呀 我在安卓里面搞到源码 但是没有demo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请问你4412的h264怎么样了,是不是只支持nv12的? 你live555给h264输入的什么格式呀~ ...

搞的210的例子 调用安卓的源码 编译过了 但是没成功 操作失败 哎.................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的210的例子 调用安卓的源码 编译过了 但是没成功 操作失败 哎................. ...

那请教一个问题哦~  h264编码的输入  只支持nv12吗?  还是yuv422也可以?

网友D:
已经确定是一定要nv12了。。   现在卡在转码模块  要把YUYV -》 NV12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已经确定是一定要nv12了。。   现在卡在转码模块  要把YUYV -》 NV12

你的demo那找的? 我用210的demo 初始化失败,两种可能我的linux内核MFC驱动不支持VIDIOC_S_EXT_CTRLS方法,报错。 二 我的MFC参数配置有问题。请问你遇到这个问题了么 你用的linux内核版本是? 有没有4412上的MFC的demo

网友D:
我还没到MFC。。
我才在用FIMC转yuyv 到 nv12转好之后才掉MFC
4412的linux MFC demo太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还没到MFC。。
我才在用FIMC转yuyv 到 nv12转好之后才掉MFC
4412的linux MFC demo太少了 ...

demo就是三星210的, 改动应该不大,可以用的。就是这个MFC的驱动在,我的linux内核里面不支持。 我有重新找了个内核,有个网友成功了。我还在尝试,到时候我问问你FIMC怎么用,我告诉你MFC怎么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demo就是三星210的, 改动应该不大,可以用的。就是这个MFC的驱动在,我的linux内核里面不支持。 我有重 ...

好哒~~~~~~~~~

楼主:
留个QQ 方便联系 503597309

网友D:
引用 楼主:
留个QQ 方便联系 503597309

加你了怎么米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你了怎么米反应

563597309  打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563597309  打错了

.............  我就说  加上是个17岁小朋友

楼主:
该贴已结 4412硬件编码搞定 用的linux 3.5的内核,qt的文件系统,安卓4.2.2下的库和MFC固件s5p-mfc.fw。下面共享本人调试通过的源码

网友:
多谢lz共享,虽然用不到。

网友(2014-11-18):
引用 楼主:
该贴已结 4412硬件编码搞定 用的linux 3.5的内核,qt的文件系统,安卓4.2.2下的库和MFC固件s5p-mfc.fw。下 ...

我也在研究这个问题,谢谢分享,有不懂的还得向你请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该贴已结 4412硬件编码搞定 用的linux 3.5的内核,qt的文件系统,安卓4.2.2下的库和MFC固件s5p-mfc.fw。下 ...

赞楼主,

网友(2015-01-17):
在linux3.0上应该也可以的,同事好像搞定啦

网友(2015-09-23):
您好,请问楼主有做过4412的硬解码工作么

网友(2017-01-12):
近期正在搞,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