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妹纸求助】刚买的小四轴,遥控器的程序下载后不能用

楼主(2014-07-21):
如题,第一次下载源代码遥控器是可以用的,之后下载了网友写的程序后,无法使用。然后又下载了源程序。但是源程序居然也不能用了!这是为什么。。。。 就是遥控器上的on off键没有任何反应

网友:
妹纸。。。你买的谁的灰机呀,,,,,

网友:
谁对不起你了?

网友A:
既然是妹子,那按老规矩办!

网友:
上PP 上PP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妹子,那按老规矩办!

烈火的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头像。。。。。

烈火大哥的灰机还好啊,挺稳定,你确保你把他给的hex文件分别下对了吗?不要下错了文件呀

网友:
验明正身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烈火大哥的灰机还好啊,挺稳定,你确保你把他给的hex文件分别下对了吗?不要下错了文件呀 ...

第一次下载都没问题啊,后面的下载就不行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次下载都没问题啊,后面的下载就不行啊

妹子,按规定要高清无码PP

网友:
估计程序下错了。

楼主:
没犯这么BC的错误啊。。。

网友:
妹子也搞机?

楼主:
还没入门。。啥都不懂的说。。。

网友C:
<del>还有没有王法啊,还有没有法律啊!也不上高清法王</del>
按住求将往,后面保持队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没有王法啊,还有没有法律啊!也不上高清法王按住求将往,后面保持队形啊!

有木有点靠谱的啊

楼主:
会不会是开关坏了啊。。。怎么检查开关是不是坏了?

网友:
上无码高清的
广大吊死电工肯定会出手相助的

网友:
手持当天的报纸,拍一张正面半身照,发上来,问题就很好搞定了

网友:
呼叫大胡子叔叔,发现妹纸一枚。

网友:
,狼真多啊,不可以上图的.早上应有电话联系,所有的问题都不会是问题.

网友:
好多狼啊,妹纸有福了!

网友:
还没图呢,大家加油

网友D:
这问题,找火哥啊

网友:
看他们那个饥渴鸟样,好像没见过女人似的

网友:
BOOT有没有搞好?NREST有没有复位好 检查下固件要不要下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会不会是开关坏了啊。。。怎么检查开关是不是坏了?

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位,接通了会地一声

网友:
可能是你下载程序的方法不对,把片子里的BOOTLOADER给擦除,代码就不运行!先联系卖家寻求技术支持!

网友:
先让明白人教教万用表的基本用法吧。。

网友:
让开让开,让我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问题,找火哥啊

这头像,咋像是在我们学校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头像,咋像是在我们学校拍的

嘿嘿,你是那个学校的?

网友:
目测此贴要火的节奏

网友F:
加上小女子或妹纸的贴子肯定会火,狼太多了.    楼主的遥控器我早已安排换了一个,人在外出差,回去再查一下哪里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加上小女子或妹纸的贴子肯定会火,狼太多了.    楼主的遥控器我早已安排换了一个,人在外出差 ...

好滴,好滴。检查出来哪里有问题能不能告诉一下。。

网友(2014-09-29):
引用 楼主:
好滴,好滴。检查出来哪里有问题能不能告诉一下。。

妹子长大真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