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似MSP430新版仿真器,贴出来大家看看

楼主(2014-07-21):
今天逛TI网站,发现了,一个MSP430仿真器,之前没见过,发出来大家给看看,看有没有用过的没。  对了,TI官网卖115美元。

先贴个图片:

在贴个文档:

在贴个链接:
http://www.ti.com.cn/tool/cn/msp-fet

网友:
终于见新版本了,好像还有FPGA,性能和稳定性有大幅度提升吧。

楼主:
是啊, USB是原生的了,不是以前USB转串口的方案了, 还加了一片FPGA,稳定性应该会大幅提高, 但是那个价格, 有点贵, 呵呵。  DIY估计也不是很好下手了。

官网售价115美元,谁要是有便宜点的购买渠道跟我说下,准备买个回来玩玩,看看好用不。

楼主:
已在TI官网下单购买,等收到后再来汇报。

网友:
能够DIY吗?这个速度应该快了吧?

网友:
断点受限制,和芯片的配置也有关系!还是TB的随便买一个即可。

楼主:
TI官网购买的二代MSP430仿真器已经收到,放几张图:

使用IAR 6.10.2 测试,可以识别和使用, 第一次使用的时候提示更新固件, 结果IAR软件死掉了, 强制关闭IAR和拔出仿真器,重新使用后,IAR提示仿真器固件需要恢复,点恢复后,成功恢复固件,然后IAR还提示要更新固件,本次更新正常,更新后工作正常。
看来本版仿真器在固件更新失败的时候,固件的可恢复性比第一版的要强, 这里我突然想到一点,这个仿真器里面带的FPGA是不是在固件恢复性上起了一定的作用? 这个待后期验证。

另外,本仿真器在设备管理器里面识别出2个设备,如下:

一个仿真器设备,一个串口设备,看来可以使用仿真器调试串口了, 另外关于仿真器的引脚定义上还写了 SPI 和 I2C,估计也是通过这个串口实现, 具体怎么用的等我详细测试了在说了。

另外,初步测试了下,和旧版的仿真器对比, 速度上感觉不明显,等有时间我找个大的代码烧写试验下。
但是稳定性上好了一点,稳定性我是用在线仿真的方式控制1个MSP430F149目标板上的继电器频繁吸合,旧版的仿真器在这个过程中有时候会掉线, 新买的暂时还没发现(也可能测试时间不够)。

网友A:
能在WIN7/64BIT下运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在WIN7/64BIT下运行不??

肯定可以了,我测试运行的环境是 WIN8 X64 专业版系统

网友:
引用 楼主:
肯定可以了,我测试运行的环境是 WIN8 X64 专业版系统

官网115刀?

楼主:
最近在研究,NFC+MSP430的项目,正好测试这个仿真器, 等有结果了在来分享。

网友B:
不知能否DIY,虚拟出来的两个串口跟EZ-FET没啥区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能否DIY,虚拟出来的两个串口跟EZ-FET没啥区别啊。

是的,这个多个串口不是亮点,亮点是仿真器的接口不仅支持UART还支持SPI和I2C,你看楼主帖子的反面图,问题是目前为止不知道如何使用。

另外,我测试了下仿真器的下载速度,如下:

1、使用旧版MSP-FET430UIF,利尔达生产, 下载目标芯片MSP430F1612,代码大小54.75kB

2、使用新版MSP-FET,TI生产, 下载目标芯片MSP430F1612,代码大小54.75kB

可见下载速度有所提高,应用在新出的芯片上速度应该还能更快些(新出的芯片支持高速JTAG)。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这个多个串口不是亮点,亮点是仿真器的接口不仅支持UART还支持SPI和I2C,你看楼主帖子的反面图,问 ...

楼主是高手,可以DIY吗?

楼主:
今天晚上把新买的仿真器拆开来了,把板子的照片发上来:

从电路板上分析,此板应该是4层板,因为电源和GND,都只是打了过孔, 正反2面都看不到走线。

正面:

反面:

又结合原理图做了进一步的分析,认为此款仿真器完全可以DIY。

当然DIY的前提是有原理图和固件,原理图TI已经提供了,固件可能要麻烦一些,要从仿真器里面提取,如果芯片已经加密,那提取是件很麻烦的事情, 那要花钱找专业人士破解了,而且MSP430芯片的破解费用也不便宜。

仔细分析了下, 此仿真器有3颗芯片含有固件,如下:
1、MSP430F6638,此芯片是整个仿真器的主芯片。
2、MSP430G2452,此芯片主要功能是电量测量,当使用仿真器给目标板供电的时候,可以通过调试软件比如IAR实时监测目标板的电压、电流和功率,而且可以曲线显示,这也是此仿真器相对于旧版仿真器新增加的功能, 使用旧版仿真器是打不开IAR电量监测的界面的(菜单是灰色的),而新版的仿真器则可以。
3、A3PN125,是一片FPGA芯片,内置FLASH,主要用于控制仿真器JTAG接口时序,暂时不清楚该通过哪个型号的调试器读取固件。

但是,通过分析电路板和原理图发现, 仿真器的电路板上虽然把3个芯片的代码下载接口都预留了,但是只有主芯片MSP430F6638焊接了插针,其余2个接口未焊接。而原理图上,MSP430G2452和A3PN125的下载接口都连接到了主芯片的IO口上, 因此可以猜测,MSP430G2452和A3PN125的固件可以通过MSP430F6638芯片进行写入。 而这里又存在一个问题,就是:用户拿到的仿真器中 MSP430F6638 的固件是否具备给另外2个芯片下载代码的功能,如果是,是自动检测和写入的,还是需要对仿真器发送特殊指令才能写入,这个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分析到这里, 最好的情况就是:芯片没有加密,可以直接读取固件, 而且主芯片具备自动给另外2个芯片下载代码的功能, 这样的话,DIY的话,只需要给主芯片 MSP430F6638 下载代码就可以了。
当然也有最坏的情况,就是:芯片都加密了,需要花钱破解, 而且破解后的主芯片的固件 不具备给另外2个芯片下载代码的功能, 那么这样的话,3颗芯片固件都需要破解,不仅花钱, 而且DIY的时候,需要分别给3颗芯片下载代码, 2颗MSP430的芯片到是好说, 那个FPGA芯片就麻烦了, 还得购买对应的下载器。

今天就写到这里, 下一步我将尝试读取芯片的固件(2颗MSP430芯片),看是否加密, 如果未加密, 就可以着手画PCB打样测试了, 如果加密了, 破不破解,我就要考虑一下了,毕竟要花钱了。

有新的进展,我再来跟大家分享了。

网友:
越来越像日货了。。。

等楼主DIY,。

网友:
楼主行动迅速啊

楼主:
最新进展:

通过昨天的分析,认为 MSP430G2452 和 A3PN125 的固件是可以通过 主芯片 MSP430F6638 来控制写入的, 用过MSP430的朋友都知道 MSP430的加密是通过烧断熔丝使 JTAG/SBW 接口永久性失效 来实现的, 既然板子上 MSP430G2452 可以通过 主芯片来下载固件, 那么 MSP430G2452 这个芯片就不可能加密,否则主芯片也 无法再通过 SBW接口下载固件进去了。

接下来马上进行验证,使用另外一个 MSP430 仿真器,接到 MSP430G2452 芯片的SBW接口上,使用FETPRO430软件试着去读,果然没有加密,代码完全被读出来了, 至于另外一个芯片 A3PN125 ,由于没有合适的工具,所以暂时没办法去读。  接着 试着读 主芯片 MSP430F6638 ,结果提示JTAG无法连接,看来主芯片确实是加密了。

接下来,继续验证 MSP430G2452 的固件是否可以 通过 主芯片 MSP430F6638 来写入。 首选 使用仿真器连接到 MSP430G2452 ,然后选择擦除(擦除之前已经保存了之前读出来的代码,备用), 擦除之后, 把外接的MSP430下载器去掉, 把 新购买的这个仿真器连接到电脑, 打开IAR,建立一个工程,点击下载,果然IAR 提示要更新固件,更新完成后,仿真器进入正常工作状态。 为了确保固件更新的时候 MSP430G2452 的固件确实被写入, 重新通过另外的 MSP430下载器读 MSP430G2452  的固件,结果读出来的代码与之前读出来的完全一致, 这说明,这个仿真器如果要DIY的话,MSP430G2452 这个芯片的固件不需要再生产的时候写入,可以后面通过固件更新来实现写入。

至于 A3PN125 芯片,由于没有合适的工具软件,则没有测试, 但是可以推测,这个芯片的固件也可以在固件更新的过程中,通过主芯片 MSP430F6638 来写入。

因此得出结论, 这个第二代的MSP430仿真器 如果要 DIY的话,只需要把 主芯片 MSP430F6638 的固件破解出来即可,另外2个芯片,可以在固件更新的过程中实现自动刷入。

接下来,我准备一边 画原理图和PCB,一边联系人 看能否破解 MSP430F6638 这个芯片的固件, 如果很便宜的话 我将免费提供给大家代码 供大家DIY, 如果破解费用很贵的话,我可以收取少量的费用 提供烧写好固件的 MSP430F6638 芯片供大家 DIY,待破解成本收回来之后,我将把固件免费提供给大家。

下面我把 已经读出来 的 MSP430G2452 的固件传上来,供大家参考。

注意:本固件包含信息存储器的信息,由于芯片的信息存储器A里面存放了芯片DCO的校准数据,而每个芯片的校准数据不同,所以如果要烧写的话,请把信息存储器的代码段删除后在下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新进展:

通过昨天的分析,认为 MSP430G2452 和 A3PN125 的固件是可以通过 主芯片 MSP430F6638 来控制写 ...

楼主好厉害啊,这么快就搞清楚了。1000多的东西要我有点下不去手。如果楼主DIY出来的话,我买一个试试。

网友:
高手啊

希望早日弄出来

网友:
楼主,你去破6638吧,我觉得搞定6638,仿真器就ok了

楼主:
最新进展:

仿真器已经把原理图画好,已经开始画PCB了, 4层板, 板子面积比原版的小点, 元件的封装,变大了, 比如 0402阻容换成了 0603, 布线有点难度, 进行中……, 做好的样板回来测试好之后, 多余的样板可以免费提供给坛友DIY

网友:
赞一个,100多刀的都这样动手,厉害厉害~

网友:
应该是吧。

网友:
fpga芯片起什么作用?

网友:
TI 好像都没有整合 8051(cc debug) 与 MSP430 仿真器?

网友:
楼主仗义疏财,克隆好了吼我一声~

网友:
楼主现在做的怎么样了?

网友C(2014-08-20):
这个仿真器现在5折促销中,http://www.deyisupport.com/quest ... 0/f/55/t/69598.aspx,订立一个价格57.50 USD 353.97 CNY

网友:
传说Actel的芯片是军工级别的,几乎不可破解......我是听别人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仿真器现在5折促销中,http://www.deyisupport.com/question_answer/microcontrollers/msp430/f/55/t/6 ...

晕,看来我买贵了

网友:
刚刚订购了         2  个: 汇率问题
$57.5 = 354.39元

楼主:
看来我之前确实是买贵了,为了获得心理平衡,我又买了一个特意来享受一下优惠政策。 正好回来看看这一个月以来仿真器的硬件有变化没。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我之前确实是买贵了,为了获得心理平衡,我又买了一个特意来享受一下优惠政策。 正好回来看看这一个月 ...

  钱都是这么花的。

网友:
FPGA 里程序确定可以通过固件升级,自已下载.我已经测试过.

网友(2014-09-23):
楼主,请教一个问题,我用这个仿真器在IAR 5.5 里面不能对149进行仿真,win7下自动安装的驱动.

网友:
已经用上了,IAR5.5用不了,装了6.1就能用了

网友:
楼主土豪啊- - 之前用430直接串口下载。从来不仿真

网友:
哇塞,搂搂好厉害现在怎么样了

网友:
这个……果然是高手啊,厉害厉害,很期待楼主的结果。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但连接不上。

网友(2014-10-27):
引用 楼主:
看来我之前确实是买贵了,为了获得心理平衡,我又买了一个特意来享受一下优惠政策。 正好回来看看这一个月 ...

求楼主接 下文~

网友:
求楼主接 下文~

网友:
坐等山寨出来,我等才用得起

网友:
好是好,就是对个人DIY来说太贵了

网友:
楼主有最新进展没?

网友:
哪个牛人,来个克隆版的!!!

楼主(2014-12-04):
各位真对不起,最近工作上比较忙, 一直没顾上这个仿真器的事情,板子找人帮我画了,但是由于不是很满意, 自己还没顾上修改, 也就还没去做板。
我在这里先把仿真器的2个固件发上来,谁有时间可以先试试。

网友:
希望楼主能做出来不稳定使用那就牛了哈

网友:
打错字了不好意思,是能稳定使用起来就牛了

网友D(2016-05-27):
楼主这个仿真器做的怎么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仿真器做的怎么样了?

我已经放弃了,不准备做了,工作太忙了。  所以我把固件都贴出来了,大家有兴趣的可以试着DIY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已经放弃了,不准备做了,工作太忙了。  所以我把固件都贴出来了,大家有兴趣的可以试着DIY一下 {:lol: ...

现在做这块的  说真的确实没什么必要的  现在利尔达的都有现成的成品   正品就是几百块  还是多花点时间  搞搞软件设计  比较实在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