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换系统的问题吧?

楼主(2014-07-21):
刚买的的时候是win8,后来换了win7,发现电脑出现好多问题,现在如果换成win8,还有用吗?

网友A:
貌似降级装系统一般是将整盘格式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降级装系统一般是将整盘格式掉的。

是的,全都格式化了,现在换回去还有用吗?

网友A:
可以再还回去的,我两周之前刚从8.1又换回了win7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再还回去的,我两周之前刚从8.1又换回了win7

我是从win8换成win7啊不知道换回去兼不兼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从win8换成win7啊不知道换回去兼不兼容

没事,都一样,放心换。

网友(2014-09-12):
最好格式化重装吧

网友:
很多问题是什么问题??

网友:
只要硬件没有问题就可以,软件可以换来换去

网友:
完全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