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电路怎么计算放大倍数和直流偏置输出电压?

楼主(2014-07-21):
比如信源输出阻抗50Ω,Vpp=1mv,f=1kHz,平均值Vav=0。

网友:
根据虚短原理,2脚电压为-IN,6脚电压为+IN
则可知道流经那个1Kohm电阻的电流,也可知42.2kohm电流。那么可以计算出第一级运放输出,也就是1脚电压。
此时第二级运放电路可以看作是加减法混合电路:第二脚电压与第一脚电压之和与第5脚电压求差。
如有错误,高手指正下,以免误导同志。

网友:
搜:《仪表放大器应用工程师指南》 ,ADI出品。

楼主:
多谢楼上2位,回复younge:算出来了,你说的方法没错。

网友A:
7脚输出电压是296.4mV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7脚输出电压是296.4mV吗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