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电脑无法登录路由器了,怎么办

楼主(2014-07-21):
RT,首先路由是没问题的,我用手机wifi连上路由器,手机浏览器输入192.168.1.1能看到路由登录界面。而且之前我的电脑也是可以登录这个路由的

然后由于搬了地方住这里用拨号上网,在电脑上设置了次拨号上网。结果现在电脑连上路由器输入192.168.1.1提示无法显示,进不去路由登录界面,

郁闷了,百度说要到IE里删除拨号连接,还有设置从不进行拨号连接,然后我到我的IE连接设置里面郁闷了,怎么显示不全,完全看不到从不进行拨号连接项

如图:

没有就没有吧,先删除试试,结果删除拨号连接后还是无法登录路由。。。。。。。。。。。

这是怎么一回事,郁闷了。高人解答下把,谢谢了

网友A:
估计是ip地址不对

网友B:
搬个地方,路由器要重新设置登录帐号和密码。不是ie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搬个地方,路由器要重新设置登录帐号和密码。不是ie的问题。

手动设置电脑ip跟路由一个网段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ip地址不对

后来我想起我电脑里虚拟机,然后我把虚拟机选择桥接方式,打开虚拟机,输入192.168.1.1进路由了。。。。。。。所以应该是我电脑那里的设置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搬个地方,路由器要重新设置登录帐号和密码。不是ie的问题。

我已把路由恢复出厂设置了,进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动设置电脑ip跟路由一个网段试试

试过了,不行,但打开虚拟机在虚拟机里面可以进路由

网友:
播号和虚拟专用网络设置下的宽带连接删掉

网友:
可能是拔号连接的原因,因您输入192.168.1.1电脑就拔号了,虚拟机里面没设置就没拔号,
正确使用是,用路由器拔号,简单省事,手机也可以共享上网,

网友:
复位路由,会不会被人修改设置了》?

网友:
拿个针针捅一下复位

网友:
把你的电脑的ip设置成固定ip,如192.168.1.100

网友:
1. reset 路由器
2. PC自动配IP不行的话, 手动设置同一个网段(我买到一款的确自动配置的IP不能访问的)
3. 用有线连
4. 不行的话,换个PC

网友:
你用电脑拨号上网?路由也拨号上网?可以一起拨号?
我记得电脑拨号上网后,路由的界面是不能从电脑登录的。!

就直接用路由拨号就行了,这样电脑就可以连接到路由了

网友:
你这是宽带连接,貌似有个本地连接,手工分配下IP估计行·

网友:
运行里用IPCONFIG命令看下的IP地址是否和路由同一网段,同一网段的话断开拨号连接就可以访问了,还不行的话看是否IE设置了代理服务器,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我现在在电脑上跑个虚拟机,虚拟机里面可以进路由设置,设置好后,虚拟机上网正常,

结果主机上网说DNS错误,能上QQ打不开网页

再百度之,自己手动指定了DNS服务器后才正常。。。。。。。。。。。。真是搞不懂它是怎么了

网友D:
看图好像你的IE背黑了。

网友E:
如果拨号上网,有可能192.168.1.1登陆的是你的拨号设备,比如adsl宽带猫,我家的就是。
手机输入192.168.1.1是因为手机直接连接路由不存在猫的问题。
我家现在就是通过手机连接路由把路由地址设置成192.168.0.1,再用电脑登陆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图好像你的IE背黑了。

不会把,被黑了?怎么办,怎么没什么其它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拨号上网,有可能192.168.1.1登陆的是你的拨号设备,比如adsl宽带猫,我家的就是。
手机输入192.168.1. ...

嗯,那我电脑上再跑个虚拟机,虚拟机里却可以进,这是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