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 求助!!有木有好心人帮助一下

楼主(2014-07-22):
mb-gcc: error: ./src/Widget/TEXT_SetWrapMde.o: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mb-gcc: error: ./src/Core/GUI_GtFontInfo.o: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make: *** [Reference_Test.elf] ´íÎó 1

我命名有这个文件了,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错误。。。。include path 也已经添加。。。求大神解答。。。

网友A:
问题描述不清楚,是SDK里出错么?

网友B:
重新建一个工程试下,以前也遇到过工程复制到其它地方,编译提示错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描述不清楚,是SDK里出错么?

对的,具体问题是,编译可以通过,但是链接的时候就说缺少.o文件...麻烦您了- -帮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建一个工程试下,以前也遇到过工程复制到其它地方,编译提示错误的。 ...

已经重建了- - 好伤心啊 2天解决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