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discovery + mpu6050 + hmc5883l + freeRTOS实现姿态解算

楼主(2014-07-22):
最近在看飞控的代码,尝试自己拿stm32f4实现姿态解算,移植了FreeRTOS操作系统,便于多任务的管理。
gyro accel更新频率1Khz,mag更新频率50Hz

//hmc885l任务
void hmc5883Task()
{
        portTickType xLastWakeTime = xTaskGetTickCount();
        uint8_t buf[6] = {0};
        uint8_t ID[3] = {0};
        float yaw = 0.0f;
        int16_t magX, magY, magZ;
        //延时100ms为了让mpu6050先初始化,不然mpu6050不好使
        vTaskDelayUntil( &xLastWakeTime, ( 100 / portTICK_RATE_MS ) );
        printf("hmc5883 initialising...\r\n");
        I2C_init();
        delay(2000);
        //important!!! I2C can visit HMC5883 only when mpu6050 works in bypass mode
        setI2CBypassEnabled(true);
        printf("%s %d\r\n", __FILE__, __LINE__);
        vTaskDelayUntil( &xLastWakeTime, ( 10 / portTICK_RATE_MS ) );
        printf("%s %d\r\n", __FILE__, __LINE__);
        HMC5883L_init();
        printf("%s %d\r\n", __FILE__, __LINE__);
        vTaskDelayUntil( &xLastWakeTime, ( 10 / portTICK_RATE_MS ) );
        printf("%s %d\r\n", __FILE__, __LINE__);
        ID[0] = getIDA();
        ID[1] = getIDB();
        ID[2] = getIDC();
        printf("ID: %c %c %c\r\n", ID[0], ID[1], ID[2]);
        printf("%s %d\r\n", __FILE__, __LINE__);
        while(1)
        {
                //HMC5883 内部寄存器地址会自增
                //HMC5883L_init();
                read_HMC5883L_reg_multi(HMC5883L_DATA_X_MSB_REG, buf, 6);
                magX = ((int16_t)buf[0] << 8) +  buf[1];
                magZ = ((int16_t)buf[2] << 8) +  buf[3];
                magY = ((int16_t)buf[4] << 8) +  buf[5];

                mag[0] = magX*hmc5883l_scale[0];
                mag[1] = magY*hmc5883l_scale[1];
                mag[2] = magZ*hmc5883l_scale[2];

                //yaw = atan2(-mag[1], mag[0])*RAD2DEG;
                //printf("mag: %f  %f  %f  %f\r\n", mag[0], mag[1], mag[2], yaw);
                //hmc5883L最大读取频率75Hz
                vTaskDelayUntil( &xLastWakeTime, ( 20 / portTICK_RATE_MS ) );
        }
}

//mpu6050任务
void mpu6050Task(){

        portTickType xLastWakeTime = xTaskGetTickCount();
        uint8_t res;
        uint32_t count = 0;
        float q[4] = {0.0f};
        float rpy[3] = {0.0f};
        bool first_loop = true;
        float theta = 0.0f;
        //delay(2000000);
        //不要使用delay函数,使用vTaskDelayUntil避免浪费时间
        vTaskDelayUntil( &xLastWakeTime, ( 10 / portTICK_RATE_MS ) );

        printf("mpu6050 initialising...\r\n");
        I2C_init();
        //important!!! I2C can visit HMC5883 only when mpu6050 works in bypass mode
        //setI2CBypassEnabled(false);

        //delay(2000000);
        vTaskDelayUntil( &xLastWakeTime, ( 10 / portTICK_RATE_MS ) );
        setup_mpu6050();

        printf("hello world, ready to blink\r\n");
        res = read_mpu6050_reg(MPU6050_REG_WHOAMI);
        printf("MPU6050: whoami:  %hhd", res);
        res = read_mpu6050_reg(MPU6050_REG_PWR_MGMT_1);
        printf("MPU6050: pwr_mgmt_1:  %hhd", res);

  while (1)
  {
    uint8_t buf[14];
        //printf("read Sensor\r\n");
    read_mpu6050_reg_multi(MPU6050_REG_ACCEL_XOUT_H, buf, 14);

        mpu6050_regs_to_float(buf, gyro, accel);

        count++;

          //gyro前几帧数据有读错的现象,进而导致标定不准,积分就更不准了
        if(count < 100)
        {
                //丢掉前100帧的数据,因为发现前面几帧数据非常不准
        }else if(count < 200)
        {
                //calibration
                gyro_bias[0]  += gyro[0];
                gyro_bias[1]  += gyro[1];
                gyro_bias[2]  += gyro[2];
                printf("gyro_0: %f %f %f\r\n", gyro[0], gyro[1], gyro[2]);
                printf("accel: %f %f %f\r\n", accel[0], accel[1], accel[2]);
                //printf("%d ", count);
        }else if(count == 200)
        {
                gyro_bias[0] /= 100.0f;
                gyro_bias[1] /= 100.0f;
                gyro_bias[2] /= 100.0f;
                printf("gyro_bias: %f %f %f\r\n", gyro_bias[0], gyro_bias[1], gyro_bias[2]);
        }else
        {
                //printf("gyro*: %f %f %f\r\n", gyro[0], gyro[1], gyro[2]);
                gyro[0] -= gyro_bias[0];
                gyro[1] -= gyro_bias[1];
                gyro[2] -= gyro_bias[2];
                //printf("gyro : %f %f %f\r\n", gyro[0], gyro[1], gyro[2]);
                //MadgwickAHRSupdateIMU(gyro[0], gyro[1], gyro[2], accel[0], accel[1], accel[2]);
                //第一次更新姿态,需要对姿态进行初始化
                if(first_loop)
                {
                        theta = atan2f(accel[0], -accel[2]);
                        rpy[1] = theta * RAD2DEG;
                        rpy[0] = atan2f(-accel[1], -accel[2] / cosf(theta)) * RAD2DEG;
                        rpy[2] = atan2f(-mag[1], mag[0]) * RAD2DEG;
                        RPY2Quaternion(rpy, q);//初始化q
                        q0 = q[0];
                        q1 = q[1];
                        q2 = q[2];
                        q3 = q[3];
                        first_loop = false;
                }

                MadgwickAHRSupdate(gyro[0], gyro[1], gyro[2], accel[0], accel[1], accel[2], mag[0], mag[1], mag[2]);
                q[0] = q0;
                q[1] = q1;
                q[2] = q2;
                q[3] = q3;
                //printf("q: %f %f %f %f\r\n", q0, q1, q2,q3);

                Quaternion2RPY(q, rpy);
                //printf("rpy: %f %f %f\r\n", rpy[0], rpy[1], rpy[1]);
        }
        //由于目前串口是阻塞发送,发送频率太高时,系统很容易阻塞
        if(count%50 == 0)
        {
                //printf("rpy: %f %f %f\r\n", rpy[0], rpy[1], rpy[1]);
                print_rpy_float(rpy);

                //print_motion_float(gyro, accel, accel);
                //print_motion((int16_t*)&buf[0], (int16_t*)&buf[8], (int16_t*)&buf[8]);
                //printf("count: %d\r\n", count);
                //printf("q: %f %f %f %f\r\n", q0, q1, q2,q3);
                //printf("rpy: %f %f %f\r\n", rpy[0], rpy[1], rpy[1]);
        }

        vTaskDelayUntil( &xLastWakeTime, ( 1 / portTICK_RATE_MS ) );

  }
}

//main函数中只需启动各个任务即可
int main(void){

        SystemInit();
        button_init();

        xTaskCreate( LEDTask,  "LED", configMINIMAL_STACK_SIZE,
    NULL, mainTIME_TASK_PRIORITY, &hTimeTask );

//        xTaskCreate( ButtonTask,  "button", configMINIMAL_STACK_SIZE,
//    NULL, mainTIME_TASK_PRIORITY, &hTimeTask );

        xTaskCreate( debugConsoleTask,  "console", configMINIMAL_STACK_SIZE,
    NULL, mainTIME_TASK_PRIORITY, &hTimeTask );

                xTaskCreate( mpu6050Task, "mpu6050", configMINIMAL_STACK_SIZE,
    NULL, mainTIME_TASK_PRIORITY, &hTimeTask );

        xTaskCreate( hmc5883Task, "hmc5883", configMINIMAL_STACK_SIZE,
    NULL, mainTIME_TASK_PRIORITY, &hTimeTask );

//        xTaskCreate( ms5611Task, "ms5611", configMINIMAL_STACK_SIZE,
//    NULL, mainTIME_TASK_PRIORITY, &hTimeTask );

    vTaskStartScheduler();

    // Will only get here if there was insufficient memory to create
    // the idle task.
    while(1);
}

楼主:
占个楼,好加东西

楼主:
再占一层,好加东西

网友:
帮顶~字数不够

网友:
楼主分享了好东西,这个要赞一个!!!

楼主:
姿态有锯齿,是因为发送频率太低,只有20Hz

网友:
lena 绑定。。。字数补丁

网友:
这个必须支持

楼主:
硬件: STM32F4-Discovery + GY86

网友:
谢谢,最近在搞这个

网友A:
都玩F4了,我还在弄F1

网友B:
mark备用。刚刚用过6050做姿态,没有加指南针校正。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玩F4了,我还在弄F1

其实我觉得片子不重要,算法和原理才是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rk备用。刚刚用过6050做姿态,没有加指南针校正。学习一下。

虽然把别人的一份椭圆拟合放进去了,但是并没有搞明白,还在继续学习

网友(2014-10-26):
不错的文章,mark下,希望能多交流。

网友:
楼主  有上位机不   谢谢

网友:
感谢分享,最近在关注姿态算法

网友:
看来飞控向m4转移是大势所趋了

网友C:
请问一下,GY-86只能读MPU6050却读不出HMC5883L是什么原因呢?读ID也读不出来,读ID需要先初始化设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GY-86只能读MPU6050却读不出HMC5883L是什么原因呢?读ID也读不出来,读ID需要先初始化设置吗? ...

有没有设置bypass mode?

网友:
最近也在学习,非常感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没有设置bypass mode?

现在Register 55 – INT Pin / Bypass Enable Configuration这个寄存器是0x02,Register 106 – User Control这个寄存器是0x00,应该是设置好了,但还是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Register 55 – INT Pin / Bypass Enable Configuration这个寄存器是0x02,Register 106 – User Con ...

我也想不到,只能多加些调试信息,看看程序卡在哪里了
printf("FILE: %s LINE:%d", __FILE__, __LINE__);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想不到,只能多加些调试信息,看看程序卡在哪里了
printf("FILE: %s LINE:%d", __FILE__, __LINE__); ...

谢谢楼主,设置好了,bypass模式设置要在唤醒芯片之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设置好了,bypass模式设置要在唤醒芯片之后。

great!

网友C:
楼主,我用MPU6050的陀螺仪数据对四元数进行三阶龙格-库塔积分时,发现精度很低,z轴转90°差别在10°左右,如果我转动得快的话,有的轴就飞了。我是用的1KHz的sample_rate,积分的周期是1ms,静止时减去校准初始值后x、y轴是0.0几,z轴是0.1dps左右的水平。感觉精度太低了,不知楼主做的结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用MPU6050的陀螺仪数据对四元数进行三阶龙格-库塔积分时,发现精度很低,z轴转90°差别在10°左右 ...

陀螺仪校准之后,静止误差跟你的差不多,也很小。
正常积分频率够快的话,应该是可以跟上运动速度的。
我觉得你应该测试一下你的积分步长,到底是不是1ms

网友C:
引用 楼主:
陀螺仪校准之后,静止误差跟你的差不多,也很小。
正常积分频率够快的话,应该是可以跟上运动速度的。
我 ...

好的,一般陀螺仪积分频率用多快呢?只用陀螺仪的话快速晃动传感器还能回的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的,一般陀螺仪积分频率用多快呢?只用陀螺仪的话快速晃动传感器还能回的来吗? ...

只用陀螺仪理论上就是不行的,积分量本身就跟上次的姿态有关,如果上次姿态就不准,就会发散,所以必须不断的用加速度计去修正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用陀螺仪理论上就是不行的,积分量本身就跟上次的姿态有关,如果上次姿态就不准,就会发散,所以必须不 ...

迟一点会做融合,但最好是陀螺仪需要尽量提高自身精度,我再瞅瞅~谢谢哈。

网友(2014-12-19):
你好!能请教一下你的电子罗盘校正方式吗,就是那个hmc5883l_scale[]的计算我没太看懂,麻烦你了!

网友(2015-06-12):
这2天开始调6050,lz代码参考下,谢谢分享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pixhawk的代码!或许对你有帮助!!

网友(2016-11-14):
下载来学习下,算法水太深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