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电源EMI整改求救!

楼主(2014-07-22):
此电路是移动电源方案,NG和PG通过R9,R10驱动MOS管,开关频率是500KHZ,针对EMI做了如下的解决方案:
1.在SW到GND并了RC,R31=1R,C=4.7nF
2.在VOUT正极加了磁珠(100MHZ,R=400),同时在磁珠后面加0.1UF的电容
3.在MOS管的GATE上分别加了4.7欧姆的电阻,减缓上升沿的时间

我有疑问请教大家:
1.从测试结果来看是水平不过,有在VOUT加磁柱和0.1 uf,滤差模,是不是就可以判断是共模辐射造成的
2.驱动Mos管的驱动信号(500kHz)还有电感变化的电流和电压容易造成10M的EMI,那么上升沿和下降沿以及振铃造成几百M的EMI,求证是否有此种经验说话
3.电磁辐射到底是怎么辐射能量的,电感产生了电压突变,那么电感就产生磁场就直接辐射到空气中,我想问能量辐射满足什么条件就辐射:1.变化的磁场2.y要有天线。只有两者同时存在才能很强的辐射,在此求证
4.Pcb走线有什么要求没有,驱动mos的信号线该怎么走线
5.四层板该怎么分层,请讲一下

楼主:
大侠们,给我一些建议哦,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个貌似和小米移动电源一样

网友:
AGND , GND 是怎么连接的?

两层板,主芯片下方覆铜不完整!

有官方设计可以参考吗?

有外壳吗?搞点屏蔽材料试试!(不得已的方法)

个人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