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玩PLC的电工PLC的输入和输出的电源有必要分开吗

楼主(2014-07-22):
如题。

网友:
看你场合,一般我们都是用同一个开关电源

网友:
玩工控,也要看成本的,,,,,,

网友:
哪上面的光藕或继电器不是白装了。

网友:
不必。没听说要分开供电的。

网友:
我只把模块供电和外部供电分开。。。

网友:
根据我的经验,不管是输入还是输出,中间最好都用保险端子,开关量最好过继电器。

楼主:
以前我一直是单电源的,后来发现公司里外购的机器用的是三菱PLC也是单电源,但是有时候会死机。不知道是不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一般都是不需要分开,功率不够加大电源,不过输入与输出每一路最好有一个保险或断路器隔开。

网友:
一般我都是不分的

有次模拟量受干扰  才把模拟量的电源分开  还好模拟量没什么功耗 直接用PLC的24V电源了

网友:
看怎么用,若输出只是过渡即接中间继电器或接触器等等,可以不分开;若输出直接控制较大功率的东东就必须分开。还有若有模拟量输入记得一定要分开,否则 嘿嘿....你知道的

网友:
PLC 有自己的 DC24V电源,一般用于传感器,至于DO /DI 电源,可以用外部开关电源;

网友(2014-08-30):
用了几年都没有分开 一直用的一个开关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