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 FPGA sof正常使用,但是下载pof文件就无法正常使用。

楼主(2014-07-22):
现在使用Altera cyclone iii系列的 FPGA做一个系统,现在有个异常情况,当用JTAG 下载sof时系统正常使用,但是下载pof文件就系统就无法正常使用了。有知道原因的吗?EPCS芯片正常,并且有重新换过。

楼主:
大伙都没遇到过么?

网友A:
pof不是用jtag下载吧,看看那个口的Pin脚有没有损坏的

网友B:
用jtag口下载JIC格式的文件试试

网友:
转换成JIC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f不是用jtag下载吧,看看那个口的Pin脚有没有损坏的

恩,不是用JTAG下载pof的,用AS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jtag口下载JIC格式的文件试试

没试过,我试试看。谢谢你和“fulitun”两位捧场。

网友:
下载之后有没有把JTAG的插头拔掉呢?如果没有拔掉的话有些下载器可能导致其不能正常工作,可以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