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08PA60 SRS POR不置位的原因

楼主(2014-07-22):
    目前正在使用的是MC9S08PA60芯片,同事正在测试记录内部日志,但是重新上电后读取SRS值为0x02,也就是LVD置位了,但是POR没有置位,单独按RESET按键是0x40也是对的,所以想请问下技术支持,POR没有置位的原因,谢谢!

网友:
多说一下,供参考
一般电源供电情况下,MCU上电实际稳定跑起来之前,可能已经复位好几次了,看起来是低电压监控复位。
复位源检查可以把低电压和上电分为一类,或者把电源做得很好。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楼上所说很正确,在上电的过程中低电压监控肯定是有标记的,现在我们这边处理也是把低电压复位标记作为重新上电的判断依据,发这个帖子主要是想问下原因,因为之前用coldfire系列芯片是POR和LVD都置位的,所以想确认下这个问题,谢谢回复,祝开心~

网友:
你这个原因是POR没有产生,所以最好是提供一下原理图,我们来看一下你的MCU供电的电源电路。

楼主:
额,最近一直出差,没怎么上论坛,供电电源电路比较简单,直流5V输入加DC/DC隔离后5V电源直接接入芯片电源引脚(100uF+0.1uF电容),RESET使用10k+102电容的模式,复位使用外部看门狗CAT1161,目前看起来应该没什么问题,请技术支持帮忙看下,谢谢~   当然我这边只使用LVD来判断也是可以的,只是这个地方心存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