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拼版不能加急?

楼主(2014-07-22):
小板子拼成大板,反正也是打样,也是收加急费,为什么就不允许呢?如果费用不够,我可以再加。为什么加钱也不干呢?

网友:
因为做不过来。

网友A:
jlc 生意太好了! 产能不足

网友:
本来你一款板是一款板的加急费,你现在几款拼一起,不仅不赚钱,还影响生产线。
再说现在这个价格肯定是巨亏的,样板厂都是赚噱头。谁坚持到最后,谁就是胜利。

楼主:
现在不是钱的事,你们可以指定一个价格呀,比如是原来的10倍,或者100倍。但是现在加钱也不干,这是公司规定,你们业务说。

网友:
这个问题好办啊,不拼板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不是钱的事,你们可以指定一个价格呀,比如是原来的10倍,或者100倍。但是现在加钱也不干,这是公司规 ...

不行就换,呵呵
厂家一大把啊,何必一颗树上吊死呢

网友:
就是啊,那就不拼板呗.

网友:
为何 楼主一定要拼板 才打样啊,你不会分开打样。

网友B:
现在JLC比以前好多了,2-3块拼成一个 打样 都只收50,表示很满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JLC比以前好多了,2-3块拼成一个 打样 都只收50,表示很满意

请教怎么拼在一起算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教怎么拼在一起算一个?

就做个丝印在上面,主要别添加人家的劳动即可,当然,别做太过分,拼一大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做个丝印在上面,主要别添加人家的劳动即可,当然,别做太过分,拼一大堆 ...

整块完整的吧?没有V割,回来自己切割?

网友:
太多了一起做 可能是觉得不划算吧! 我们也是做PCB的   理解他们也理解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整块完整的吧?没有V割,回来自己切割?

自己切割,毕竟什么价格提供什么服务。当然,你能想到的,人家做生意早想到了

网友(2014-08-21):
同款线路拼板连片出货,的确只能做普通交期。

大致原因是:每个工作日的加急工作板编号有限,排多了加急不出来,反而更误事,会把生产线有序的原有进程弄乱了(加急的没加急出来,普通交期也受了影响),这样一来就没有加急一说了;因此加急对板子的尺寸,数量,出货方式,工艺等有限制;同款板拼板后板子的尺寸会随着变大,若当天遇到好些个这个情况要加急的(每天都有遇到各种急用的情况),总不能单出货的小板子不让做加急(单片出货的小板子简单,它后工序锣边/测试/QC做起来相对要快一点,能加急得出来些),而把同款板拼板连片出货的安排进加急编号里,这个不合适,没法说啊。这个不是价格的问题,是加急资源有限;生产方需要确保加急的能顺利出货,普通交期的也要稳定顺利,请谅解!

另:后面的几个情况也一并在这里回复了。

5楼说到的情况不一样,它是指不同款的小板单片出货加急打样:
不同线路(不同款式)的2-3款小板(5CM以下的)可以压缩在一起加急打样(若能做加急的话),这个情况是按拼后的尺寸与款式个数(另不同线路的1款或2款加收拼板费)等来报价,但只需算一次加急费。2-3款板子通常是各自铣单片出货的,没有连着。

11楼指的情况又不相同;猜测他指的情况是:
不同线路(不同款式)的2-3款板,客自己拼好文件,板间没有邮票孔与长槽,以及文件的V-CUT线也就是板子的小外形全放到了丝印层(客收到后自己想办法把它切开),只留一个大外形(所有的表现外形的内容请放在同一层,KEEPOUT层或机械层二者只能选其一来表现板子的外形,不要两种各使用一点,易出错,这些内容,很多公告里都有说到),生产按一款整板做,不帮分板。若是上述这个情况的话:单/双面按一款整板做的大外形的尺寸均在10CM内,数量不超过10PCS,做常规工艺,常规交期,网络支付不含税确实只要50元。

情况有很多种,不同情况,得具体分析。总的来说:
一款单面或双面板边长均在10CM内,0.6-1.6MM板厚绿油白字有铅锡做10PCS,单片出货,网络支付50元不含税。
3-4天的生产时间,符合上面这个情况的,若有2-3款小板,尽量不要放在一起上传进来,尽量分开上传划算些。

小板可选1天或2天加急(会加收加急费;注:加急板另有很多要求,要加急得了的才做得了加急)

网友:
引用 网友A:
jlc 生意太好了! 产能不足

样板普通交期,产能并未饱荷;样板厂预备的能承受的日产能4000款左右,现在还有很多的空间,欢迎新老朋友,多多打样。

小批量,收购的新厂过段时间会开始生产,到时小批量的产能也无虑。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与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