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卡尔曼滤波的疑问和讨论

楼主(2014-07-22):
这里方便初学只说一维的(感觉多维的其实就把多维的写在一个数组里面--类似矩阵,程序看起来更简洁了,计算的过程中还是各算各得)。看了温度的那个例子,感觉很形象,照着一个程序看了一下,感觉应用上还算明白了一点,但是原理上还得看kalman的论文(一堆计算,一堆符号,太吓人了)。下面是一位网友照比温度的那个例子写出来的程序,不知道他的测试结果怎么样?

但是实际上那个温度的例子,文档中后面给出了建模的大致过程:

可以看到上面的建模和实际程序不太一样,Kg的计算图一中用的是标准差,而建模中用的方差。那温度的那个例子中作者岂不前后冲突了?还是说第二个图是第一个图的精简版,速度其较快,精度比其差?论坛中大部分的程序也都是用的这个建模例子写的,下面是其中一个:

还有一点温度例子中,最后的matlab仿真文件很多人说是错误的,我仿真了一下,波形也不对,传一个网友传的:
clc
clear
N=200;
w=randn(1,N);       %标准正态分布的随机数
for t=1:N
    z(t)=25+w(t)*3;     %测量值
end
mean(z)
q1=std(z);      %求标准差
R=q1^2;             %观测噪声

V=0.1*randn(1,N);
q2=std(V);
Q=q2^2;             %模型噪声

p(1)=10;
x(1)=0;
for t=2:N;
    x1(t)=x(t-1);                      %预测状态
    p1(t)=p(t-1)+Q;                 %预测估计协方差

    k(t)=p1(t)/(p1(t)+R);           %最优卡尔曼增益
    x(t)=x1(t)+k(t)*(z(t)-x1(t));   %更新状态估计
    p(t)=(1-k(t))*p1(t);               %更新协方差估计
end

t=1:N;
plot([0,N],[25,25],'g',t,z,'b',t,x,'r');
legend('真实值','测量值','估计值');

仿真结果也是正确的:

还有一点,是关于零时刻的初始值和Q和R的值,大家都不知道如何选择,下面是部分高手给的回复:
初始值的估计:为了令卡尔曼滤波器开始工作,我们需要告诉卡尔曼两个零时刻的初始值,是X(0|0)和P(0|0)。他们的值不用太在意,随便给一个就可以了,因为随着卡尔曼的工作,X会逐渐的收敛(收敛到25度)。但是对于P,一般不要取0,因为这样可能会令卡尔曼完全相信你给定的X(0|0)是系统最优的,从而使算法不能收敛。我选了X(0|0)=1度,P(0|0)=10。(学院派的一种说法是:卡尔曼的收敛性与最初的系统估计关系不是很大,只要不为0,最终都会有比较理想的收敛效果。在最终的收敛完场之后,无论最初赋值为多少,都基本会稳定到某一个值)
QR的值:用通俗的语言描述下大概意思(A=1的情况下):Q值大小只影响初期预估值的稳定跟踪时间,稳定跟踪后几乎不起作用,所以Q=0都可以。但R值一定是非零数值,R值越小滤波效果越差,但跟踪越快,反之,R值越大滤波越平滑,但跟踪越慢。所以要达到预期效果,只要调节R值即可。多说一句卡尔曼滤波做为最优线性观测器,严格来讲是没有“参数”的,最优的东西是不应该受参数而转移的,系统误差矩阵和测量误差矩阵应该叫“模型”,它们的确定属于模型辨识问题而不是参数整定问题。

就看了一天的资料,很多东西不一定对的。大家说说自己的看法吧。

网友A:
你这个是一维的,有多维的例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一维的,有多维的例子吗?

没有啊,用不到没研究。

网友:
我觉得卡尔曼滤波器就三个部分,
一是利用系统模型估计下一时刻的系统状态,
二是利用下一时刻的系统输出来估计下一时刻的系统状态,
三是给予这两个估计值一定的权重然后平均得出系统状态的最优值。
没看过卡尔曼滤波器的具体推导,所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做有用,但是的确有用。
关于QR值的说法,我的观点和LZ是一样的。
卡尔曼滤波器还有其他变种,比如扩展卡尔曼滤波器。传统卡尔曼滤波器要求系统是线性系统,扩展卡尔曼滤波器就没这个要求了。
还有其他几种不记得了,最近在研究状态机,没时间看这些。

附带一个用来计算姿态角的卡尔曼滤波器,多维的。
%kalman 2014@L.

clear;

%define var
ACC_LSB = 16384/9.8;
GYR_LSB = 65.5/57.3;

len = 1000;
len2 = 300;

ERROR = 1:len2;

X_ACC = 1:len;
Y_ACC = 1:len;
Z_ACC = 1:len;

X_GYRO = 1:len;
Y_GYRO = 1:len;
Z_GYRO = 1:len;

theta_ANGLE = 1:len2;
fal_ANGLE = 1:len2;
pu_ANGLE = 1:len2;

A = ones(4);

X = [1, 0, 0, 0]';

P = [1 1 1 1];
P = diag(P);

Q = [2e-5, 2e-5, 2e-5, 2e-5];
Q = diag(Q);

R = [5e-1,5e-1,5e-1];
R = diag(R);

I = [1 1 1 1];
I = diag(I);

H = ones(3, 4);
h = ones(3, 3);

t = 0.001;

S = ones(3,1);

T1 = ones(3,1);
T2 = ones(3,1);
T3 = ones(3,1);

%read data file
textData = importdata('/home/life/Code/ARM/STM32/F103/MPU6050/test.dat');

%X_ACC
    for i = 1:len
        X_ACC(i) = textData(i,2)/ACC_LSB;
    end
%Y_ACC
    for i = 1:len
        Y_ACC(i) = textData(i,3)/ACC_LSB;
    end
%Z_ACC
    for i = 1:len
        Z_ACC(i) = textData(i,4)/ACC_LSB;
    end
%X_GYRO
    for i = 1:len
        X_GYRO(i) = textData(i,5)/GYR_LSB;
    end
%X_GYRO
    for i = 1:len
        Y_GYRO(i) = textData(i,6)/GYR_LSB;
    end
%X_GYRO
    for i = 1:len
        Z_GYRO(i) = textData(i,7)/GYR_LSB;
    end

%main loop
for i = 1:len2
    %calculate A
%     A(1,1) = 1;
%     A(1,2) = exp(-t*X_GYRO(i));
%     A(1,3) = exp(-t*Y_GYRO(i));
%     A(1,4) = exp(-t*Z_GYRO(i));
%
%     A(2,1) = exp(t*X_GYRO(i));
%     A(2,2) = 1;
%     A(2,3) = exp(t*Z_GYRO(i));
%     A(2,4) = exp(t*Y_GYRO(i));
%
%     A(3,1) = exp(t*Y_GYRO(i));
%     A(3,2) = exp(-t*Z_GYRO(i));
%     A(3,3) = 1;
%     A(3,4) = exp(t*X_GYRO(i));
%
%     A(4,1) = exp(t*Z_GYRO(i));
%     A(4,4) = 1;
%     A(4,2) = exp(t*Y_GYRO(i));
%     A(4,3) = exp(-t*X_GYRO(i));

%calculate s
      T1(1) = 0.5*(X_GYRO(3*i)+X_GYRO(3*i+1))*t;
      T1(2) = 0.5*(Y_GYRO(3*i)+Y_GYRO(3*i+1))*t;
      T1(3) = 0.5*(Y_GYRO(3*i)+Y_GYRO(3*i+1))*t;

      T2(1) = 0.5*(X_GYRO(3*i+1)+X_GYRO(3*i+2))*t;
      T2(2) = 0.5*(Y_GYRO(3*i+1)+Y_GYRO(3*i+2))*t;
      T2(3) = 0.5*(Z_GYRO(3*i+1)+Z_GYRO(3*i+2))*t;

      T3(1) = 0.5*(X_GYRO(3*i+2)+X_GYRO(3*i+3))*t;
      T3(2) = 0.5*(Y_GYRO(3*i+2)+Y_GYRO(3*i+3))*t;
      T3(3) = 0.5*(Z_GYRO(3*i+2)+Z_GYRO(3*i+3))*t;

      S = T1+T2+T3+(33/80)*cross(T1, T2)+(57/80)*cross(T2, (T3-T1));
%
%       q0 = cos(sqrt(S(1)^2 + S(2)^2 + S(3)^2));
%       q1 = (S(1)/sqrt(S(1)^2 + S(2)^2 + S(3)^2))*sin(S(1)/sqrt(S(1)^2 + S(2)^2 + S(3)^2));
%       q2 = (S(2)/sqrt(S(1)^2 + S(2)^2 + S(3)^2))*sin(S(2)/sqrt(S(1)^2 + S(2)^2 + S(3)^2));
%       q3 = (S(3)/sqrt(S(1)^2 + S(2)^2 + S(3)^2))*sin(S(3)/sqrt(S(1)^2 + S(2)^2 + S(3)^2));

    sx = S(1);
    sy = S(2);
    sz = S(3);
%     sx = X_GYRO(i)*t;
%     sy = Y_GYRO(i)*t;
%     sz = Z_GYRO(i)*t;
    s = 0.25*(sx^2+sy^2+sz^2);

    ac = 1-0.5*s+s^2/24;
    as = 0.5*(1 - s/6 + s^2/120);

%     A(1,1) =  q0;
%     A(1,2) = -q1;
%     A(1,3) = -q2;
%     A(1,4) = -q3;
%
%     A(2,1) =  q1;
%     A(2,2) =  q0;
%     A(2,3) = -q3;
%     A(2,4) =  q2;
%
%     A(3,1) =  q2;
%     A(3,2) =  q3;
%     A(3,3) =  q0;
%     A(3,4) = -q1;
%
%     A(4,1) =  q3;
%     A(4,2) =  -q2;
%     A(4,3) = q1;
%     A(4,4) = q0;

    A(1,1) =  ac;
    A(1,2) = -as*sx;
    A(1,3) = -as*sy;
    A(1,4) = -as*sz;

    A(2,1) =  as*sx;
    A(2,2) =  ac;
    A(2,3) = -as*sz;
    A(2,4) =  as*sy;

    A(3,1) =  as*sy;
    A(3,2) =  as*sz;
    A(3,3) =  ac;
    A(3,4) = -as*sx;

    A(4,1) =  as*sz;
    A(4,2) =  as*sy;
    A(4,3) = -as*sx;
    A(4,4) =  ac;

    %q = sqrt(t*X_GYRO(i)^2+t*Y_GYRO(i)^2+t*Z_GYRO(i)^2);

    %R = [(1 - ((0.5*q)^2)/2), 0.5*X_GYRO(i), 0.5*Y_GYRO(i), 0.5*Z_GYRO(i)]';

    %A = A*R;

    %time updata
    X = A*X;
    P = A*P*A' + Q;

    %measure updata
    %[ ax*q0 + ay*q3 - az*q2, ax*q1 + ay*q2 + az*q3, ay*q1 - ax*q2 - az*q0, ay*q0 - ax*q3 + az*q1]
    %[ ay*q0 - ax*q3 + az*q1, ax*q2 - ay*q1 + az*q0, ax*q1 + ay*q2 + az*q3, az*q2 - ay*q3 - ax*q0]
    %[ ax*q2 - ay*q1 + az*q0, ax*q3 - ay*q0 - az*q1, ax*q0 + ay*q3 - az*q2, ax*q1 + ay*q2 + az*q3]
    %[ 2*q3*vz - 2*q4*vy,           2*q3*vy + 2*q4*vz, 2*q2*vy - 4*q3*vx + 2*q1*vz, 2*q2*vy - 4*q3*vx + 2*q1*vz]
    %[ 2*q4*vx - 2*q2*vz, 2*q3*vx - 4*q2*vy - 2*q1*vz,           2*q2*vx + 2*q4*vz, 2*q1*vx - 4*q4*vy + 2*q3*vz]
    %[ 2*q2*vy - 2*q3*vx, 2*q4*vx + 2*q1*vy - 4*q2*vz, 2*q4*vy - 2*q1*vx - 4*q3*vz,           2*q2*vx + 2*q3*vy]

    j = i;

    %calculate H
    H(1,1) =  2*X(3)*Z_ACC(j)-2*X(4)*Y_ACC(j);
    H(1,2) =  2*X(3)*Y_ACC(j)+2*X(4)*Z_ACC(j);
    H(1,3) =  2*X(2)*Y_ACC(j)-4*X(3)*X_ACC(j)+2*X(1)*Z_ACC(j);
    H(1,4) =  2*X(2)*Y_ACC(j)-4*X(3)*X_ACC(j)+2*X(1)*Z_ACC(j);

    H(2,1) =  2*X(4)*X_ACC(j)-2*X(2)*Z_ACC(j);
    H(2,2) =  2*X(3)*X_ACC(j)-4*X(2)*Y_ACC(j)-2*X(1)*Z_ACC(j);
    H(2,3) =  2*X(2)*X_ACC(j)+2*X(4)*Z_ACC(j);
    H(2,4) =  2*X(1)*X_ACC(j)-4*X(4)*Y_ACC(j)+2*X(3)*Z_ACC(j);

    H(3,1) =  2*X(2)*Y_ACC(j)-2*X(3)*X_ACC(j);
    H(3,2) =  2*X(4)*X_ACC(j)+2*X(1)*Y_ACC(j)-4*X(2)*Z_ACC(j);
    H(3,3) =  2*X(4)*Y_ACC(j)-2*X(1)*X_ACC(j)-4*X(3)*Z_ACC(j);
    H(3,4) =  2*X(2)*X_ACC(j)+2*X(3)*Y_ACC(j);

%     H(1,1) =  2*X(3)*Z_ACC(i)-2*X(4)*Y_ACC(i);
%     H(1,2) =  2*X(3)*Y_ACC(i)+2*X(4)*Z_ACC(i);
%     H(1,3) =  2*X(2)*Y_ACC(i)-4*X(3)*X_ACC(i)+2*X(1)*Z_ACC(i);
%     H(1,4) =  2*X(2)*Y_ACC(i)-4*X(3)*X_ACC(i)+2*X(1)*Z_ACC(i);
%
%     H(2,1) =  2*X(4)*X_ACC(i)-2*X(2)*Z_ACC(i);
%     H(2,2) =  2*X(3)*X_ACC(i)-4*X(2)*Y_ACC(i)-2*X(1)*Z_ACC(i);
%     H(2,3) =  2*X(2)*X_ACC(i)+2*X(4)*Z_ACC(i);
%     H(2,4) =  2*X(1)*X_ACC(i)-4*X(4)*Y_ACC(i)+2*X(3)*Z_ACC(i);
%
%     H(3,1) =  2*X(2)*Y_ACC(i)-2*X(3)*X_ACC(i);
%     H(3,2) =  2*X(4)*X_ACC(i)+2*X(1)*Y_ACC(i)-4*X(2)*Z_ACC(i);
%     H(3,3) =  2*X(4)*Y_ACC(i)-2*X(1)*X_ACC(i)-4*X(3)*Z_ACC(i);
%     H(3,4) =  2*X(2)*X_ACC(i)+2*X(3)*Y_ACC(i);

%     H(1,1) =  X(1)*X_ACC(i)+X(4)*Y_ACC(i)-X(3)*Z_ACC(i);
%     H(1,2) =  X(2)*X_ACC(i)+X(3)*Y_ACC(i)+X(4)*Z_ACC(i);
%     H(1,3) =  X(2)*X_ACC(i)-X(3)*Y_ACC(i)-X(1)*Z_ACC(i);
%     H(1,4) =  X(1)*X_ACC(i)-X(4)*Y_ACC(i)+X(2)*Z_ACC(i);
%
%     H(2,1) =  X(1)*X_ACC(i)-X(4)*Y_ACC(i)+X(2)*Z_ACC(i);
%     H(2,2) =  X(3)*X_ACC(i)-X(2)*Y_ACC(i)+X(1)*Z_ACC(i);
%     H(2,3) =  X(2)*X_ACC(i)+X(3)*Y_ACC(i)+X(4)*Z_ACC(i);
%     H(2,4) =  X(3)*X_ACC(i)-X(4)*Y_ACC(i)-X(1)*Z_ACC(i);
%
%     H(3,1) =  X(3)*X_ACC(i)-X(2)*Y_ACC(i)+X(1)*Z_ACC(i);
%     H(3,2) =  X(4)*X_ACC(i)-X(1)*Y_ACC(i)-X(2)*Z_ACC(i);
%     H(3,3) =  X(1)*X_ACC(i)+X(4)*Y_ACC(i)-X(3)*Z_ACC(i);
%     H(3,4) =  X(2)*X_ACC(i)+X(3)*Y_ACC(i)+X(4)*Z_ACC(i);

    %calculate h
    %[ q0^2 + q1^2 - q2^2 - q3^2,         2*q0*q3 + 2*q1*q2,         2*q1*q3 - 2*q0*q2]
    %[         2*q1*q2 + 2*q0*q3, q0^2 - q1^2 + q2^2 - q3^2,         2*q0*q1 - 2*q2*q3]
    %[         2*q0*q2 - 2*q1*q3,         2*q2*q3 + 2*q0*q1, q0^2 - q1^2 - q2^2 + q3^2]

    h(1,1) = X(1)^2 + X(2)^2 - X(3)^2 - X(4)^2;
    h(1,2) = 2*(X(1)*X(4) + X(2)*X(3));
    h(1,3) = 2*(X(2)*X(4) + X(1)*X(3));

    h(2,1) = 2*(X(2)*X(3) - X(1)*X(4));
    h(2,2) = X(1)^2 - X(2)^2 + X(3)^2 - X(4)^2;
    h(2,3) = 2*(X(1)*X(2) + X(3)*X(4));

    h(3,1) = 2*(X(1)*X(3) + X(2)*X(4));
    h(3,2) = 2*(X(3)*X(4) - X(1)*X(2));
    h(3,3) = X(1)^2 - X(2)^2 - X(3)^2 + X(4)^2;

    %H = 2*H;

    %calculate Kg
    Kg = P*H'/(H*P*H' + R);

    %calculate new X and P
    Z = [X_ACC(i), Y_ACC(i), Z_ACC(i)];
    Z = Z';

    X = X + Kg*(Z - H*X);
    P = (I - Kg*H)*P;

    ERROR(i) = 1- sqrt(X(1)^2+X(2)^2+X(3)^2+X(4)^2);

    X(1) = X(1)/sqrt(X(1)^2+X(2)^2+X(3)^2+X(4)^2);
    X(2) = X(2)/sqrt(X(1)^2+X(2)^2+X(3)^2+X(4)^2);
    X(3) = X(3)/sqrt(X(1)^2+X(2)^2+X(3)^2+X(4)^2);
    X(4) = X(4)/sqrt(X(1)^2+X(2)^2+X(3)^2+X(4)^2);

    theta_ANGLE(i)  = asin(2*(X(2)*X(4)-X(1)*X(3)))*57.3;
    fal_ANGLE(i)  = atan2(2*X(1)*X(2)+2*X(3)*X(4), X(1)^2-X(2)^2-X(3)^2+X(4)^2)*57.3;
    pu_ANGLE(i)  = atan2(2*X(1)*X(4) +2*X(2)*X(3),X(1)^2+X(2)^2-X(3)^2-X(4)^2)*57.3;
end

网友:
我也试过,MPU6050输出数据,边输边滤波,得到的效果很不错! 但是要如何在动态下滤波呢,就是测量的数据不是这种静态不变的,而是随时在变化的。我试过把MPU6050传感器移动,使加速度值是变化的,滤波的结果与真实值差很多,直到不动传感器,滤波结果在很长一段时间后才会收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