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1访问外部RAM,但是,木有用到那么多线.其他的可以用么?

楼主(2014-07-22):
正常情况下.51访问外部的RAM 是16个线.也就是P0,P2口.

但是呢.现在 P2口,我用到了P24,,那么外部可用的RAM最大是8K
还有P25,P26,P27木有接哪个外部的RAM.
我现在想 控制这几个IO口..但是发现..这个IO口的输出有问题..空载高低正常.
但是,你随便接一个10K的下拉电阻..电位就马上拉低了

为什么呢?? 我在程序里面 xdata的编译范围7K以下 .也木有超出范围.

so,求助一下子.

网友A:
推荐使用STC内部带SDRAM的吧,如果需求RAM太大,去玩玩STM系列的,别把51累死。

网友B:
那几个剩余的p2口建议暂时先不用
除非接口特别紧张
再就是一般用上拉比较好

网友C:
不带IO功能寄存器的单片机,IO的功能都是默认的,基本上没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使用STC内部带SDRAM的吧,如果需求RAM太大,去玩玩STM系列的,别把51累死。 ...

这个没法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推荐使用STC内部带SDRAM的吧,如果需求RAM太大,去玩玩STM系列的,别把51累死。 ...

STC带SDRAM?!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带IO功能寄存器的单片机,IO的功能都是默认的,基本上没法用.

额额..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几个剩余的p2口建议暂时先不用
除非接口特别紧张
再就是一般用上拉比较好 ...

嗯.这个问题确实很蛋疼.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但是,你随便接一个10K的下拉电阻..电位就马上拉低了

那你就再接箇10k的電阻上拉回去啊。

网友:
应该是内部也是10K上拉的原因吧

网友:
可以在P0口加个锁存器,锁存低8位然后和P0共同形成16位地址,以前的书都有的。
用其它口没有51的硬件时序支持,反而更复杂,速度慢。

网友:
显然不能!

你想想你在输出16位地址的时候,51怎么知道你哪些地址是有用的、哪些地址其实是没用的?

要是IO不够,唯一的办法就是利用这个总线扩展!

(或者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对总线操作时,IO可以变化,对IO操作的过程中,不会去操作总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