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哪位能邦忙看一下,这台HP电脑有一些什么插槽?

楼主(2014-07-22):
电脑型号:HP Compaq 8200E SFF,要加一张串口卡,便不知道有什么样的插槽(PCI 或 PCI-e)?
这些插槽还有具体的规格吗?(好象PCI-e都有几种长度的)

附图片

网友:
串口卡插最上面那个pci口

网友:
串口卡,还是PCI的最多最稳定吧,就是最上面白条。

网友:
下面两条貌似显卡插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