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我遇到个小问题,求大侠不吝赐教...感激涕零....

楼主(2014-07-22):
手上有个板子,是LPC+actel proASIC3 A3pn060的,由于手上已经有ALTERA 的MAXII EPM1270T144C5N这个芯片,便想尝试重新做板底.毕竟对A3pn060不了解(印象:好像是只能烧录一次,好像下载器还很贵(我现在只是做实验用)),现在就像了解一下可以用EPM1270T144C5N 去替换 A3pn060不可以?
(原板子上的A3pn060也就是可单片机通信+加密+数据保存)....

大侠,救命哇........

网友A:
一个是FPGA一个是CPLD,其实最主要的是看你的程序我复杂程序了啊,个人感觉如果就像你说的那样子,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FPGA一个是CPLD,其实最主要的是看你的程序我复杂程序了啊,个人感觉如果就像你说的那样子,应该是可 ...

原板子上的A3pn060也就是可单片机通信+加密+数据保存 这点我是确定的....

我主要是刚才看了手册,容量大小完全看不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FPGA一个是CPLD,其实最主要的是看你的程序我复杂程序了啊,个人感觉如果就像你说的那样子,应该是可 ...

网友A:
没有可比性,FPGA的肯定比CPLD功能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可比性,FPGA的肯定比CPLD功能强大

哦~很为难啊,仲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可比性,FPGA的肯定比CPLD功能强大

哦~很为难啊,仲么办~是重新设计呢~还是重新设计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很为难啊,仲么办~是重新设计呢~还是重新设计呢~~

最主要的是看你的FPGA里面做了什么东西,在这里瞎折腾是没有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主要的是看你的FPGA里面做了什么东西,在这里瞎折腾是没有用的

哥们,方便留QQ号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主要的是看你的FPGA里面做了什么东西,在这里瞎折腾是没有用的

哥们,方便留QQ号不,这个说不清~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哥们,方便留QQ号不,这个说不清~

有什么在这里说 方便大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在这里说 方便大家啊

新手木接触过fpga和cpld,其中的逻辑代码不知道多少,只是大概功能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新手木接触过fpga和cpld,其中的逻辑代码不知道多少,只是大概功能有了,

不能大概,你要知道所有的功能 然后看看编译了要多少逻辑单元
还有速度,对RAM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大概,你要知道所有的功能 然后看看编译了要多少逻辑单元
还有速度,对RAM的要求 ...

难道做实验之前,得先把代码写出来,然后才选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大概,你要知道所有的功能 然后看看编译了要多少逻辑单元
还有速度,对RAM的要求 ...

好吧,我大概知道了,是可以的.谢谢啊.~~~~

网友B:
楼主先改标题吧

网友:
A3pn060  内部有RAM块,有PLL   这2个资源还是不错的,前提是要能用的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做实验之前,得先把代码写出来,然后才选型么?

至少得把详细功能框图画出来,比如说数据存储,断电后是否需要保存,位宽多少,深度多大,跟主机的接口是什么,诸如此类细节一一列出,就可以评估是否可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先改标题吧

本来想删帖的,没找到.标题咋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