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C触碰问题

楼主(2014-07-22):
我用IAP15F2K61S2单片机做的ADC触碰有问题,摸下负极和IO口后无反应
程序如下
extern u8 key;
extern u8 ki;
extern u8 kik;

#define ADC_POWER   0x80            //ADC电源控制位
#define ADC_FLAG    0x10            //ADC完成标志
#define ADC_START   0x08            //ADC起始控制位
#define ADC_SPEEDLL 0x00            //540个时钟
#define ADC_SPEEDL  0x20            //360个时钟
#define ADC_SPEEDH  0x40            //180个时钟
#define ADC_SPEEDHH 0x60            //90个时钟

/*----------------------------
读取ADC结果
----------------------------*/
u8 GetADCResult(u8 ch)
{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 ch | ADC_START;
    _nop_();                        //等待4个NOP
    _nop_();
    _nop_();
    _nop_();
    while (!(ADC_CONTR & ADC_FLAG));//等待ADC转换完成
    ADC_CONTR &= ~ADC_FLAG;         //Close ADC

    return ADC_RES;                 //返回ADC结果
}

bit adc(u8 i)
{
        u8 x,k,l,o,p;
        for(k=0;k<3;k++)
        {
        for(x=0;x<11;x++)
        {
        l=GetADCResult(i);              //显示通道0
                delay_ms(1);
                if(l==0x00||l==0xff)
                {
                        o++;
                }
        }
        if(o>=6){p++;o=0;}o=0;
        }
        if(p>=2){p=0;return 0;}
        p=0;
        return 1;
}
/*----------------------------
初始化ADC
----------------------------*/
void InitADC()
{
    P1ASF = 0xf0;                   //设置P1口为AD口
    ADC_RES = 0;                    //清除结果寄存器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
u8 keyzc()                   //用于按键检测函数
{
        if(adc(7)==0)           //按键一检测
        {
                delay_ms(30);
                if(adc(7)==0)
                {
                        //while(adc(4)==1);
                        return 1;
                }
        }
        if(adc(6)==0)           //按键一检测
        {
                delay_ms(30);
                if(adc(6)==0)
                {
                        //while(adc(5)==1);
                        return 2;
                }
        }
        if(adc(5)==0)           //按键一检测
        {
                delay_ms(30);
                if(adc(5)==0)
                {
                        //while(adc(6)==1);
                        return 3;
                }
        }
        if(adc(4)==0)           //按键一检测
        {
                delay_ms(30);
                if(adc(4)==0)
                {
                        //while(adc(7)==1);
                        return 4;
                }
        }
        return 0;           //无按键返回
}

楼主:
板凳不留,呵呵。

楼主:
底板也是我的,呵呵。

网友A:
把ADC的结果用串口发出来看看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ADC的结果用串口发出来看看是多少

不是0x00就是0xff

网友:
这样试试
while(1)
{
        uartsend(0xAA);
        uartsend(GetADCResult(4));
        delayms(500);
}

找一个电位器将电位器两端接电源,抽头接ADC4,调节电位器,看串口发送的ADC结果是否与电压值成线性。

楼主:
没有用哦,都是0xFF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用哦,都是0xFF

把串口调试助手接收的数据截个图看看

网友:
先测试串口看正常不,再测试ADC

楼主:
又行了,OK   OK!

网友:
检查电路和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