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CD的Alternater for LCD drive信号是什么?

楼主(2014-07-22):
最近用到一个320*240 LCD,里面14Pin引脚里有一个M信号,解释是Alternater for LCD drive,没明白什么意思,哥们有知道的吗?
所有信号定义如下:
Pin No. Symbol Level Description
1 D0 H/L Data bit 0
2 D1 H/L Data bit 1
3 D2 H/L Data bit 2
4 D3 H/L Data bit 3
5 DISPOFF H/L H : display on, L : display off
6 FRAME H Frame signal
7 M H/L Alternater for LCD drive
8 LOAD  H→L  Data latch signal
9 CP  H→L  Clock signal for shifting serial data
10 VDD 5.0V Supply voltage for logic
11 VSS 0V Ground
12 VEE -20V Supply voltage for LCD
13 VO --- Variable voltage for LCD
14 FGND --- Frame ground

楼主:
这是PDF文件

网友:
不知道哦,不接不行么?

楼主:
现在不接显示不对,时序图里也没有这个信号。

楼主:
芯片有这样一句解释:        AC signal  for LCD driver  output   ==  Alternate signal input pin for LCD driving. Normal  frame inversion signal is input in to this p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