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l16最小系统跑起来了(已解决)

楼主(2014-07-22):
我的kl16最小系统终于跑起来了,拿到硬件折腾了一下午,终于可以闪灯了

下载遇到了一些问题,IAR版本太高了直接检测到我的仿真器是盗版的,用命令行下载bin文件,先凑合用吧,等找到其他的法子在弄了

参考kl26中的闪灯程序,注意硬件差异,需要做一些修改,主要是时钟源的差异,一定要注意

网友A:
带个射频?上面是焊接陶瓷天线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个射频?上面是焊接陶瓷天线的么

恩 带个射频
未开任何低功耗,跑了一晚上,没电了
貌似不太给力

网友:
IAR没有限制版么?

楼主:
有限制版本的吧
还是一步到位吧,限制版本也没用啊,jlink盗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 带个射频
未开任何低功耗,跑了一晚上,没电了
貌似不太给力

未开低功耗,这个功耗不会太省,加上这个电池容量也不是很大,一晚上差不多吧

楼主:
试了一下工程自带的UIF命令行
还不错

上个图

help命令查看支持的命令

set命令用于设置两个参数分别是闪灯频率和运行模式

运行模式为1的时候退出命令行,执行闪灯

还需改一下uif_cmd_run的机制,目前是阻塞的,不太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 带个射频
未开任何低功耗,跑了一晚上,没电了
貌似不太给力

实际使用时必须要注意低功耗,你可以参考:
手把手学会官方例程<四>:Kinetis KL25 低功耗模式(上,中,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使用时必须要注意低功耗,你可以参考:
手把手学会官方例程:Kinetis KL25 低功耗模式(上,中,下) ...

呵呵
实际当然要用低功耗了,还不太熟悉
先搞定platform再打算开发,不着急

normal 模式测试下功耗也有点参考价值

网友C:
楼主的板子看上去不错嘛,顶一个。

网友D(2014-08-25):
请教楼主QFN封装的芯片如何焊接,我总是焊不好。

网友:
射频用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楼主QFN封装的芯片如何焊接,我总是焊不好。

我也不会,让朋友焊的。。

楼主:
cc系列的,中规中距的片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不会,让朋友焊的。。

          这焊工太神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不会,让朋友焊的。。

神人啊,我看到QFN就头疼,热风枪也吹不上。

网友:
6uDNF的封装更难焊

网友(2014-12-31):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板子看上去不错嘛,顶一个。

您好 我想请教一个问题 FRDM-KL26Z开发板我使用KEIL开发 官方的例程已经可以调试了 用起来感觉也挺方便的 我自己做的板子是用的KL16Z128 FRDM-KL26Z这个板子我看介绍就是针对KL16 KL26芯片开发设计的 为何FRDM-KL26Z的例程我在芯片选择里面修改成KL16Z128xxx后 其他地方没有任何修改 程序下载到我的板子上 没有正常执行呢 我看看代码可能是进入star()这个函数后没有出来 程序没有执行到主函数的while(1)循环里面 请您帮我分析下 建立KL16Z的工程FRDM-KL26Z的启动文件等等是否可以用,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一下工程自带的UIF命令行
还不错

LZ用的哪个工程?另外,没看到板子上有串口,用USB转TTL?

网友:
iar是什么版本的?不要升级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