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联想V460本本开机不断重启,一定次数后才能正常

楼主(2014-07-22):
I3-390版
这个是经过上十次重新装机,实验得出的结论
我做过的测试
1、重新装机,不管安装不安装驱动都会重启(突然断电,有时在win7启动界面,有时在输密码时)
2、只要启动好了,一般可以一直工作,不会重启,但是放一会儿再开机又是重启10次以上才能正常进入系统
3、进安全模式目前没出现问题,但是没试过放一会等机器冷了后再进安全模式。
4、硬盘用MHDD扫描没问题,内存用微软工具扫描,没有问题
5、能正常工作的时候,CPU压力测试,没有问题
6、开机的时候用卫生纸堵住风扇出风口,让CPU热起来,几乎能每次都能正常启动 (这个方法是一位网友提出的,我试了,成功率很高,也有失败的时候),但是只要机器热了,重启坑定没有问题
综上得出结论:我这个V460必须在开机的时候热一会才能启动,机器只要够热,怎么重启都没有问题

补充信息:
1、驱动用官方最新,用购机时的光盘驱动,都不行
2、bios还是购机时候的,没有刷机过,试过将bios恢复出厂设置
3、win7安装的是联想OEM旗舰版,装机无数,没有出现过问题
4、不存在病毒带来的问题,因为重装系统后,什么软件都没装

联想V460全部原理图,有网友说是U36和U37换了就好,以我做电源的经验,这两只MOS就是一个同步整流的BUCK,这种东西又有好和坏的区别,不存在说半坏不坏的情况,所以笔记本维修论坛上的说这个MOS软击穿估计是忽悠

今天实验,发现用电池启动笔记本,没有问题,不管冷热都行,所以有可能是笔记本电源故障

网友A:
字库门?换个字库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字库门?换个字库就ok

搞错了,看成是手机了

电脑重启是这样,你的重启你也没说明白是突然的直接跳到开机的载入画面,还是先正常关机然后重启

是后者的话,检查你的开机键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字库门?换个字库就ok

百度了联想好像没有“字库门”噢,老兄这是哪里看到的呢?

网友A:
还有  楼主赶紧把第五条里面的某个软件名称去掉,不然ID有可能不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  楼主赶紧把第五条里面的某个软件名称去掉,不然ID有可能不包

我电脑从来不装360这种垃圾软件的,鲁大师还是很早下载的偶尔一用,主要是测试温度的时候用一下,再说鲁大师和360有半毛钱的关系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电脑从来不装360这种垃圾软件的,鲁大师还是很早下载的偶尔一用,主要是测试温度的时候用一下,再说鲁 ...

鲁大师很早就被360收购了吧,貌似是2010年9月13日收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  楼主赶紧把第五条里面的某个软件名称去掉,不然ID有可能不包

我操,360这流氓真是无孔不入啊,我的台式机我到现在都不明白怎么装上了360的主动防御,我可是从来没碰过360的任何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鲁大师很早就被360收购了吧,貌似是2010年9月13日收购的

懂了,已经修改,以后用super PI测试了,我晕死,这年头躺着也中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