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雕刻机可以在8mm厚的板上钻1.7mm孔吗,求江浙沪代开孔

楼主(2014-07-22):
需要在铁氟龙板开许多孔,板厚8mm,孔与孔距离2.54mm,孔直径1.7mm,不知这样是否能用雕刻机钻孔。
顺便请江浙沪有雕刻的网友帮忙开孔(有偿),愿意帮忙的网友请私信给我,然后我拍下直接发过去。
-----------------
已去除铁氟龙板链接,淘宝上可以搜索到, 白色、耐温-180%°C - +260°C 。

网友:
木有问题
转速低一点,记得留个人在边上清理积屑。。。

网友:
可是我在北京

网友A:
楼主,不要插入广告。
这可以用啄式钻孔,用压缩空气吹刀尖。用钨钢钻头,转速7000~8000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要插入广告。
这可以用啄式钻孔,用压缩空气吹刀尖。用钨钢钻头,转速7000~8000转。 ...

非广告,链接已经删除,您说的太复杂了,我只是需要用到几块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广告,链接已经删除,您说的太复杂了,我只是需要用到几块板。

那就多买几根1.7mm的钻头来加工。

网友B:
看起来是要做测试架,种针的节奏。
好奇的问一下,为什么要用特氟龙?

网友:
特氟龙比较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是要做测试架,种针的节奏。
好奇的问一下,为什么要用特氟龙?

您说对了,除了特氟龙也没找到其它合适的,正头疼呢。主要是工作温度要求比较高,-50度~130度,用探针代替连接线。

网友C:
板面积太大的话只有用加工中心,加工中心我这有,温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板面积太大的话只有用加工中心,加工中心我这有,温州。

忘了说面积了15cm x 15cm 左右,要放一百根左右针套

网友D:
这东西很好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东西很好弄的。。。

请赐教                 ,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赐教                 ,

不就是打洞吗,,,程序编好,它就钻了。。。。

网友:
如果环氧板就简单了,直接画成PCB发去加工

网友(2014-11-09):
小心粘刀,用酒精冷却更好。

网友:
有点难度吧?

网友(2015-04-16):
还没加工好吗

网友:
雕刻机肯定可以的,特氟龙 耐温度还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