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RDM-K64程序无法下载的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4-07-22):
FRDM-K64程序无法下载,好像是芯片被锁了。有没有其它网友遇到这种问题

楼主:
貌似是IAR和CMSIS DAP配合有些问题,keil可以下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貌似是IAR和CMSIS DAP配合有些问题,keil可以下载

建议楼主叙述一下自己的软件版本、仿真工具等信息,以便大家讨论。

楼主:
IAR 7.1 (CMSIS DAP 调试) +FRDM-K64,问题解决了,飞思卡尔确认IAR7.1 +CMSIS DAP 调试FRDM-K64有问题,建议用PE Driver调试,PE可以,没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IAR 7.1 (CMSIS DAP 调试) +FRDM-K64,问题解决了,飞思卡尔确认IAR7.1 +CMSIS DAP 调试FRDM-K64有问题,建 ...

恭喜楼主问题解决了,以后问题解决了还请帮我们直接在标题的结尾加上(已解决),方便我们查看未结帖。

楼主:
问题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楼主问题解决了,以后问题解决了还请帮我们直接在标题的结尾加上(已解决),方便我们查看未结帖。 ...

不太会改

网友:
我帮你改了,就在一楼,编辑的你的帖子,然后把标题后面加上(已解决)。
现在弄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