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脉冲输入电压变低

楼主(2014-07-22):
请教各位坛友,用430  P2.2捕获功能测量脉冲个数,遇见一个问题,脉冲高电平电压是3.0v但是到了管脚P2.2却低到2.0v,无法捕获脉冲,直到脉冲电压升到5.0v,管脚电压才达到3.0v,不知其中原因,请坛友指教

网友A:
管脚P2.2 是不是设置成输出,并且是1.跟踪一下,P2DIR P2OUT寄存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脚P2.2 是不是设置成输出,并且是1.跟踪一下,P2DIR P2OUT寄存器看看。

看过了,寄存器没有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脚P2.2 是不是设置成输出,并且是1.跟踪一下,P2DIR P2OUT寄存器看看。

对了,忘了告诉你,我在P2.2管脚接了一个3.0V电平持续(线性电源)电压没有一点问题,可是接上了脉冲发生器,电压就降低了,搞得我摸不着头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了,忘了告诉你,我在P2.2管脚接了一个3.0V电平持续(线性电源)电压没有一点问题,可是接上了脉冲发生 ...

脉冲发生器输出光接个1K电阻落地看看是不是一样衰减的,可能脉冲发生器输出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脉冲发生器输出光接个1K电阻落地看看是不是一样衰减的,可能脉冲发生器输出有问题。 ...

我感觉不是脉冲发生器问题,因为我专门在公司的仪表测试了一下,3.3v脉冲没有任何反应,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专门在板子脉冲电路前端上又焊了一个放大了两倍的正相放大器,所有问题都解决了,完成之后我有专门测试了一下脉冲波形,放大器的正相端加了一个1k电阻,脉冲进来经过这个电阻然后进入正相端,在没有经过电阻之前脉冲电压是3.0v(脉冲发生器电压3.0v),但是经过电阻之后电压变成2.0v,弄的我很疑惑!说明一下,这是公司正在开发的一款积分仪,同事画的板子,板子问题太多了,我都有点无语了,着实让我蛋疼了一把,遇见各种奇葩的问题!上次是捕获一直进中断,换了另外的管脚一点问题都没有,程序什么都没动,(幸好我动手能力比较强,板子在我手上被我改造来改造去,明天上传一张图片给大家瞧瞧)

网友:
测测负载?

楼主:
已找到原因,脉冲发生器脉冲是正负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