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4100卡的校验问题

楼主(2014-07-22):
在EM4100的数据手册上看到P0~P9和PC0~PC3分别是行和列的奇校验,但怎么在实际检测中感觉是偶校验啊。
有了解的朋友能帮忙解释下吗

网友A:
P0-P9是偶校验,PC0-PC3是奇校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P0-P9是偶校验,PC0-PC3是奇校验

3Q  所有的4100卡都是这样校验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P0-P9是偶校验,PC0-PC3是奇校验

看了好几个别人的程序,行和列用的都是偶校验。还有目前找到的一些中文资料,也都是写的偶校验

网友:
呵呵 我重新看了一下资料,是我写错了,都是偶校验的

网友(2019-06-26):
void check()
{
  unsigned char i,j,counter;
  unsigned char cache,cache_1;
  unsigned char c;

  for(i=2;i<10;i++)
  {
    counter=0;
    cache=g_ucData[i];
    cache_1=g_ucData[i];
    for(j=0;j<4;j++)
    {
      cache&=0x80;   //计算有几个1
      if(cache==0x80)
      {
        counter++;
      }
      cache_1 <<=1;
      cache=cache_1;

    }

    if((counter==0) ||(counter==2) ||(counter==4))
    {
        check_bit=0;
    }
    else if((counter==1) || (counter ==3))
    {
        check_bit=1;

    }
    c=g_ucData[i];
    c&=0x08;
    if(c==0x08)
    {
      PC_bit=1;
    }
    else
    {
      PC_bit=0;

    }
    if(check_bit==PC_bit)
    {
        flag= 1;  //表示检验正确
    }
    else
    {

        flag=0;
        LED_ON;
    }
    if(flag==0)
    {
      return;
    }

  }
}

怎么感觉有问题,不符合的也可以打印出来 大神帮我看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