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T88调试没反应

楼主(2014-07-22):
我用avrstudio+winavr环境调试    调试LGT8时还挺算顺利,但是用了LGT88后,点击调试按钮后,就停在那里,JTAG mkii   run指示灯亮   点击暂停、继续、reset按钮就按钮变化,就是不能运行,PC一直停在0x0000处
进入tool --- program avr ---- connect能读到ID,可以识别芯片
如图

尝试了很多次,只有几次成功过
有谁用过这个芯片调试过

话说JTAG mkii  好像不太稳定,断开连接后,有时候需要在电脑属性哪里扫描才能再次识别得到

话说调试这个太令人抓狂了,感觉很不稳定

-------------------------------
后来没有一次能调试  只能进入 program avr  烧写程序

网友A:
升级下固件试试呢? PC指针全是零的话应该是没连接上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级下固件试试呢? PC指针全是零的话应该是没连接上芯片。

可以烧写芯片
原因已经查到    使能外部晶振后,假如外部晶振失效,就不能DEBUG,但是可以利用烧写功能烧写程序或者擦除芯片,那个设计太蛋痛了

网友:
是的 如果芯片里面的程序切到外部时钟 而外面有没有晶振的话 就是这样 因为没时钟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