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无线电技术验证平台方案设计有偿设计

楼主(2014-07-22):
1.初步方案设计及可行性分析(要求有框图),基本模块划分 2~5k;
2.详细方案设计2w~4w;
3.研发面议

邮件联系314892022@qq.com

基本要求如下,有问题欢迎来电探讨
无线电测距软件无线电定制开发平台
1.平台用途:
用于科研验证无线电测距技术,我方所提的指标并非硬性指标,如果能够适当缩减指标有效降低系统成本与开发难度,我们会采纳贵方的建议。

2 典型工作场景
本系统用于模拟验证一项跳频测距技术,典型场景为:
事先规划一个跳频序列(如在390~480MHz的频带中选取N个频点),第n个频点的载波为f(n),
系统包含两个发射机(T1,T2),两个接收机(R1,R2)
每台设备包含一个固定载波频率的通信信道和不断切换频率模拟跳频的测量信道
发射机和接收机之间通过光缆或GPS接收机做到同步,
(1)发射机T1(master)通过通信信道告知其他三台设备约定t0时刻发起测量
(2)t0时刻各台设备都切换到f(i)频点
(3)T1发射f(i)+Δ与f(i)+2Δ两个单音叠加构成的信号
  T2发射f(i)+3Δ与f(i)+4Δ两个单音叠加构成的信号
(4)R1与R2接收到包含f(i)+[Δ,2Δ,3Δ,4Δ]四个单音的信号,下变频至基带,采样做数字信号处理(数字信号处理算法由我方提供,尽量在DSP中实现)
(5)在f(i)的测量信道上持续T时刻(T取1ms),在t0+T时刻切换至f(i+1),重复步骤(2)~(4)
(6)完成测量,R1与R2将测量结果(数字信号处理结果)回传给T1,T1将该结果回传给上位机

3 指标
(1)      测量信道频率序列所在频段尽量选ISM频段(433M最佳),频点选取范围在100MHz左右(380MHz~480MHz)
(2)      实时带宽3~5MHz
(3)      通信频道不能干扰测量信道,要求通信速率100kbps以上,尽量选用成熟商用模块
(4)      使用性价比高的OCXO,尽量保证频率准确性
(5)      时间同步通过光缆或GPS授时模块完成,同步精度要求1us。
(6)      功放不做具体指标要求,系统要求能够在空旷地带,架高1.5m的条件下,通信距离在3~5km
(7)      设备集成ssd或其他存储器件,要求能够存储1GHz以上的基带采样信号,以后事后分析,可通过USB或网线给计算机回传数据
(8)      四台设备同等硬件配置,通过软件或拨码开关配置每台设备的功能。
(9)      跳频速度1000hops/s,即测量时间T=1ms。
(10)  供电DC24V或DC12V
(11)  DSP数字信号处理算法可通过仿真器重新编写
(12)  射频部分通过插卡的方式接入设备,后期可通过更换射频板改变频带
(13)  一套包含四台设备(T1,T2,R1,R2)

网友A:
一般的OCXO在5k,T1 T2 R1 R2 四个OCXO就2W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OCXO在5k,T1 T2 R1 R2 四个OCXO就2W

这个我有数 在考虑范围内
我也用过这种廉价的OCXO 效果也不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有数 在考虑范围内
我也用过这种廉价的OCXO 效果也不错

已发邮件,请查收,邮箱名就是我手机,抽空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发邮件,请查收,邮箱名就是我手机,抽空联系

好的  谢谢 也欢迎其他网友提供方案

楼主:
目前我们准备选用这种功放 由店家调整为线性 1w的 400MHz-470MHz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5885465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