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ucgui在ucos系统中的在什么地方进行重绘操作的?

楼主(2014-07-22):
因为我将野火的emWin+ucos的例程拿去改成自己的东西,就是讲gui任务改了下,结果黑屏,我怀疑是没有进行更新操作的,然后我转向分析demo的代码。任务的伪代码如下,然后我在GUIDEMO_Main();里面一步步进行查找,始终找不到他进行更新的地方。里面老是一些操作,没有什么延时什么的。
所以我想请大家帮忙的就是:
帮忙分析下他的重绘机制,找出他在什么地方跳出去重绘了,谢谢大家。
void Task_Start(void *p_arg)
{
        /* 板级初始化 */
        //创建任务LED
        //创建任务GUI
        //创建任务GUI_Touch
       //任务删除自己
        OSTaskDel(&StartUp_TCB,&err);
}

这个就是里面的gui任务
void Task_GUI(void *p_arg)
{
  OS_ERR err;
  (void)p_arg;

        GUIDEMO_Main();

        //延时
        while(1)
        {
                OSTimeDly(1,OS_OPT_TIME_DLY,&err);
  }
}

GUIDEMO_Main();具体内容
void GUIDEMO_Main(void)
{
  OS_ERR err;
  FRAMEWIN_SKINFLEX_PROPS Framewin_Props;
#if GUIDEMO_USE_AUTO_BK
  int                     NumFreeBytes;
  int                     BitsPerPixel;
#endif

  GUI_MEMDEV_SetAnimationCallback(_cbEffect, (void *)&_Pressed);
  WM_SetCallback(WM_HBKWIN, _cbBk);
  BUTTON_SetReactOnLevel();
  FRAMEWIN_GetSkinFlexProps(&Framewin_Props, FRAMEWIN_SKINFLEX_PI_ACTIVE);
  Framewin_Props.Radius = 0;
  FRAMEWIN_SetSkinFlexProps(&Framewin_Props, FRAMEWIN_SKINFLEX_PI_ACTIVE);
  FRAMEWIN_GetSkinFlexProps(&Framewin_Props, FRAMEWIN_SKINFLEX_PI_INACTIVE);
  Framewin_Props.Radius = 0;
  FRAMEWIN_SetSkinFlexProps(&Framewin_Props, FRAMEWIN_SKINFLEX_PI_INACTIVE);
  FRAMEWIN_SetDefaultSkin  (_FRAMEWIN_DrawSkinFlex);
  PROGBAR_SetDefaultSkin   (PROGBAR_SKIN_FLEX);
  BUTTON_SetDefaultSkin    (BUTTON_SKIN_FLEX);
  SCROLLBAR_SetDefaultSkin (SCROLLBAR_SKIN_FLEX);
  SLIDER_SetDefaultSkin    (SLIDER_SKIN_FLEX);
  HEADER_SetDefaultSkin    (HEADER_SKIN_FLEX);
  GUI_SetTextMode          (GUI_TM_TRANS);
  GUIDEMO_Config(&_GUIDemoConfig);
  #if GUIDEMO_USE_VNC
    if (GUIDEMO_GetConfFlag(GUIDEMO_CF_USE_VNC)) {
      _GUIDemoConfig.pGUI_VNC_X_StartServer(0, 0);
    }
  #endif
  #if GUIDEMO_USE_AUTO_BK
    //
    // Determine if HW has enough memory to draw the gradient circle as background
    //
    BitsPerPixel = LCD_GetBitsPerPixel();
    if ((BitsPerPixel >= 16) && GUIDEMO_GetConfFlag(GUIDEMO_CF_USE_AUTO_BK)) {
      NumFreeBytes = GUI_ALLOC_GetNumFreeBytes();
      if (NumFreeBytes > NUMBYTES_NEEDED) {
        _pfDrawBk = _DrawBkCircle;
      } else {
        _pfDrawBk = _DrawBk;
      }
    } else
  #endif
    {
      _pfDrawBk = _DrawBkSimple;
    }
  GUIDEMO_SetDrawLogo(1);
  while (1)
  {
    _Main();
  }
}

_Main();的内容
static void _Main(void)
{
  OS_ERR err;
  int xSize;
  int ySize;

  WM_SelectWindow(WM_HBKWIN);
  GUI_Clear();
  #if (GUI_SUPPORT_CURSOR | GUI_SUPPORT_TOUCH)
    GUI_CURSOR_Show();
  #endif
  //
  // Create and configure Control and Information window
  //
  xSize           = LCD_GetXSize();
  ySize           = LCD_GetYSize();
  _hDialogControl = GUI_CreateDialogBox(_aFrameWinControl, GUI_COUNTOF(_aFrameWinControl), &_cbFrameWinControl, WM_HBKWIN, xSize - CONTROL_SIZE_X, ySize - CONTROL_SIZE_Y);
  _hDialogInfo    = GUI_CreateDialogBox(_aFrameWinInfo,    GUI_COUNTOF(_aFrameWinInfo),    &_cbFrameWinInfo,    WM_HBKWIN, (xSize >> 1) - 1,       0);
  WM_HideWindow(_hDialogInfo);
  //
  // Show Intro
  //
  WM_InvalidateWindow(_hDialogControl);
  WM_DisableMemdev(WM_HBKWIN);
  GUI_Exec();
  WM_EnableMemdev(WM_HBKWIN);
  GUIDEMO_Intro();
  //
  // Run the demos
  //
  for (_iDemo = 0; _GUIDemoConfig.apFunc[_iDemo]; _iDemo++)
  {
    _ClearHalt();
    while(1)
    {
      OSTimeDly(1,OS_OPT_TIME_DLY,&err);
    }
    GUIDEMO_UpdateControlText();

    (*_GUIDemoConfig.apFunc[_iDemo])();
    _iDemoMinor = 0;
    _Pressed    = 0;

  }
  _iDemo = 0;
  //
  // Cleanup
  //
  WM_DeleteWindow(_hDialogControl);
  WM_DeleteWindow(_hDialogInfo);
  #if (GUI_SUPPORT_CURSOR | GUI_SUPPORT_TOUCH)
    GUI_CURSOR_Hide();
  #endif
}

网友:
在GUI的task里面去
while(1)
        {
                OSTimeDly(1,OS_OPT_TIME_DLY,&err);
     }
其实没啥用处。GUI_Delay是回去调用用户porting的GUI_X_Delay函数,这个函数是你移植的时候要写的,如果你是os的,在里面可以执行os的delay,以达到os本身的delay效果。

网友:
GUI_Exec();这个函数,还有你使用GUI_Delay()的时候GUI也会去GUI_Exec()也能达到刷新的效果。

网友:
我估计您在这 emWin 或 uCGUI 中的 GUI_X.c 或 GUI_X_uCOS.c 内的一些定时任务函数接口没有 Porting 好,进而造成 emWin 或 uCGUI 没有运作起来的原故吧?!

楼主:
看来gui、ucos还有很多人都不是很熟悉,居然没有人知道,后来找到水哥才知道原来是GUI_Exec
可以看到在每个小demo中间的部分肯定会有这个GUI_Exec();,下面也有说, Allow short breaks so we do not use all available CPU time ...
  for (i = 0; ((GUIDEMO_GetTime() - TimeStart) < 5000) && (GUIDEMO_CheckCancel() == 0); i++)
  {
    GUI_SetColorIndex(aColorIndex[i&7]);
    //
    // Calculate random positions
    //
    Rect.x0 = rand() % xSize - xSize / 2;
    Rect.y0 = rand() % ySize - ySize / 2;
    Rect.x1 = Rect.x0 + 20 + rand() % xSize;
    Rect.y1 = Rect.y0 + 20 + rand() % ySize;
    GUI_FillRect(Rect.x0, Rect.y0, Rect.x1, Rect.y1);
    //
    // Clip rectangle to visible area and add the number of pixels (for speed computation)
    //
    if (Rect.x1 >= xSize)

之前很多人的错误答案是OSTIMEDLY,实际上这个在没有gui的时候是一样,只能起释放CPU使用权的作用!!没有重绘的功能。很多人会说他是在代替GUIDelay,实际上不是的,GUIDelay是有重绘功能的!
还有一个是一般GUI_Exec都会被放在一个单独的任务中,但是官方的例程没有!!
对此水哥是这样子说的:
官方提供的demo的演示流程就是轮流走一边 只不过把触屏处理放到了一个任务中。其实和落跑没什么关系 之所以每个demo中都有个GUI_Exec 是因为每个demo都可以单独使用。
不管用不用OS 刷新任务一定要用到GUI_Exec 和应用放到一起还是单独任务 这个由开发者决定,另外 至于两个dly的作用, 和我之前说的一样  一个刷新加延时 一个单纯延时

楼主:
有人说是在他的GUI_Delay里面,可是demo运行的过程还没有到达GUI_Delay这步,永远不会,因为里面是个循环。
void Task_GUI(void *p_arg)
{
  OS_ERR err;
  (void)p_arg;

        GUIDEMO_Main();

        //延时
        while(1)
        {
                OSTimeDly(1,OS_OPT_TIME_DLY,&err);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