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 8 and 8.1 不可用

楼主(2014-07-23):
下载了8,0 和8,1 版本 实验几天证明不可用,8.0 过10几分钟就自动关掉 8,1 根本就不能在WIN8  WIN8.1里跑,
哪位高手意见————

楼主:
附件 PROTEU 8,1

网友:
好像没有稳定的版本,win7也是

网友:
LZ 贴上软件 一起测试一下  多说无用吧

网友A:
WIN 7 之下,PROTEUS 8.1 SP1 仿真低版本电路,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IN 7 之下,PROTEUS 8.1 SP1 仿真低版本电路,正常。

这个软件仿真模拟电路靠谱吗?只用它来仿真下MCU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软件仿真模拟电路靠谱吗?只用它来仿真下MCU

怎么不靠谱了?
截图中的完整仿真电路与实际成品电路完全相同。

不懂模拟电路或不会使用仿真软件的童鞋,常常给仿真软件判死刑!
如果真的不靠谱,那么他们不是早就失业、倒闭了吗?

网友:
xp也是这样的

网友:
我实用8.1,暂时是挺正常的,仿真例子昨天晚上运行了几个小时,没有自动退出的情况。

win7 x64
论坛里的8.1sp1,  1.7版本的和谐
没有覆盖PDS.exe

网友:
在win7下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要想正常使用,等老王出山吧!

网友(2014-09-13):
1.3版本的和谐连互联网肯定运行一会就退出,1.7版本的还没有试,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