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编译uboot工具问题

楼主(2014-07-23):
昨晚上编译uboot ,版本是1.1.4,本来之前已经安装了arm-marvell-linux-gcc,昨天编译的时候,出来错误说是找不到arm-linux-gcc,请教下是我的编译器有问题吗?还有就是uboot版本对应交叉编译器问题?新手能说的详细点更好,谢谢!

网友A:
你安装后的名字不一定就是arm-linux-gcc还可能是arm-marvell-linux-gcc。你可以输入arm-然后tab补全一下,看能找到哪个交叉工具链。还有一种可能是没有添加环境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安装后的名字不一定就是arm-linux-gcc还可能是arm-marvell-linux-gcc。你可以输入arm-然后tab补全一下, ...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把Makefile里面的CROSS_MPILE改成我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