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9S12XHY512对16灰阶图片的压缩算法的实现方法咨询(已解决)

楼主(2014-07-23):
项目使用mono TFT 与MCU8Bit的数据总线通讯。要显示16灰阶的图片。请问各位坛友:有没有类似于二值图像的压缩算法?目前使用的Image2Lcd生成的图像数据量太大,512KB的Flash也吃不消。MCU没有文件系统。只能从Flash的CONST中逐点取数据送TFT显示。有没有一种压缩算法可以将生成的CONST数据进行压缩,显示时再进行解压缩,并且算法本身不能太复杂,MCU的RAM和主频有限。谢谢!

网友:
http://simplesource.blog.163.com ... 406200861154734980/
一个简单的图像压缩算法
"算法原理很简单:取一个点,然后把这个点之后的n个与该点差别不大的点个数数出来,然后存储为像素+n的格式,这样如果图像中连续相似的点比较多,就可以大幅度压缩图像。"

网友:
单色16灰阶?用RLE4压缩吧,ucGui/emWin的位图转换器直接可以生成c文件,压缩前后的对比都一目了然。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两位!!!!我试一下。

网友(2014-09-04):
进来看看结果,

网友:
进来学算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