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有趣的小东西:WIFI信号干扰器

楼主(2014-07-23):
所用到的硬件来自这个帖子中DIY的无线串口模块: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88779&page=1#pid7705874

实际上,我是在制作无线串口的模块时,无意中发现在某次测试的时候,无线模块完全干扰手机了的WIFI信号。

我觉得挺有趣,于是进行了一些测试,希望能够重现这个现象。

最后的结果是,虽然操作起来比较复杂,但还是有很大成功率可以干扰普通路由器的无线信号,让手机平板之类的设备无法上网。

下面介绍具体的操作步骤:

1. 首先需要确定WIFI信号的频段。我在无线串口模块的AT命令中添加了一个扫描空中信号的功能:at+scan?
设备会列出出现在空中的所有无线信号频段(图中红色部分)

执行扫描命令的时候,WIFI信号必须要有数据传输才能被捕获。

2. 将设备的发射频率切换到要干扰的WIFI信号频段上:at+rfch=x

3. 将设备的角色切换为PTX设备:at+role=ptx

4. 重启设备,此时蓝色LED应该开始闪烁。干扰已经开始。

对于所用到的硬件,以及PTX设备,PRX设备或者AT命令集不清楚的,移步到这个帖子查看: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88779&page=1#pid7705874

总结一下:
虽然操作麻烦,但是拿来小小恶作剧一下也是挺有趣的。

另外跑题推荐刘慈欣的科幻小说《全频段阻塞干扰》

网友A:
大型考试时的干扰机不就是类似的东西,不过人家功率大,又是全频的。

网友:
顶一下,这个我在2010年的时候就发现了,但是没去关注。。。没想到被楼主发现了,当时我在调试2.4G的模块的时候,发现电脑的WIFI连不上了,折腾了好久没找到原因,偶然把模块的电源断掉,网络就好了。这才知道是被模块干扰了。。。

但是没有楼主邪恶呀。,。呵呵呵呵呵

网友:
harker 必备之物

网友:
搞个无线视频传输器,轻轻松松干掉所有无线路由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型考试时的干扰机不就是类似的东西,不过人家功率大,又是全频的。

功率和效果都没法和那个相比,但偶尔拿来恶作剧一下,也挺有趣。

或者下次同学聚会的时候,我希望大家可以都放下手机不再上网,就拿来用用看

网友B:
有趣有趣,楼主是无线用nrf24l01做的吗?看的我都有冲动做一个玩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趣有趣,楼主是无线用nrf24l01做的吗?看的我都有冲动做一个玩玩了 ...

用的是廉价nRF24L01模块,一个四块钱。

网友C:
SCAN已用信道是怎么实现的?通过两个模块发送数据,检测通讯数据错误数量么??

网友:
楼主要做贤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SCAN已用信道是怎么实现的?通过两个模块发送数据,检测通讯数据错误数量么?? ...

用nRF24L01自带的载波检测功能

网友:
貌似现在的路由器都有自动切换信道的功能,有干扰就自动换信道

网友:
下次考虑加个功放,一般wifi断了后重新连上需要时间,循环扫频干扰所有频段

网友:
可以成功吗?扫遍126个频段每次返回值都不一定,最后用手机测得路由的频率直接设置在这个频率上,一点干扰不了啊?

网友:
还好,我是用双绞线连电脑。

网友:
刘慈欣 顶一下

网友:
友情支持一下

网友:
这个比较狠,一直都没有想过这么用。

网友(2014-09-19):
有意思 想起之前出现过用无线电话    只要一通话   网络就掉线的情况

网友:
wifi干扰效果这么好……是不是模块发射功率超标了呢?

网友:
这个貌似有点意思啊 搬个板凳来学习学习

网友:
不错,聚会的时候可以拿出来用

网友:
不错,支持楼主,很有钻研精神

网友:
这样也可以

网友:
这种干扰现象知道关注。学习了。

网友:
不拿来做坏事就好。

网友:
正好搞成干扰器

网友:
什么时候有空玩一玩

网友D:
有没有手持式卖的?晚上室友打游戏受不了了,我准备12点准时让他断网。

网友:
12点准时让他断网。

网友:
这个可以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手持式卖的?晚上室友打游戏受不了了,我准备12点准时让他断网。

难道你以为他们发现不了

网友:
这个有点意思

网友:
其实现在WIFI就相互干扰了,速度不快了。

网友:
能不能直接在空中截获wifi传输的数据然后对其进行分析

网友:
做来玩玩也蛮好的.

网友:
练练手也不错

网友E:
我先用wifi扫描仪确定了当前网络频段,然后24L01调到对应频道狂发信息,但是影响不大啊,是不是功率不够的原因?wifi信号是三格的。

网友:
这个东西可以有,这里的考场还没有WiFi干扰。

网友:
不错,聚会的时候用。省得大家总是盯着手机

网友:
如果不是wifi上网,而是通过3G上网,能干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先用wifi扫描仪确定了当前网络频段,然后24L01调到对应频道狂发信息,但是影响不大啊,是不是功率不够的 ...

一方面是功率不住,一方面是调制或编码方式不同。wifi都是直序列扩频,理论上信号强度比噪声低都还能传输,所以干扰无线信号既要功率大又要调制方式合适。
单纯的占用频率也能干扰,体现在通讯距离缩短了,你在室内应该不容易发现。
这和军事上的电子干扰、对抗是一个道理了

网友:
决不能拿来恶作剧, 这样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手持式卖的?晚上室友打游戏受不了了,我准备12点准时让他断网。

可以登录路由器直接干掉啊!如果你们是在一个局域网内'又不知道路由登陆密码,可以用抓包工具,或者是嗅探器弄到密码!然后再干掉他就可以了!

网友:
笔记本搞成Linux 系统的!或者是做成U盘启动盘,直接Mdk攻击,还可以指定特定WIFI攻击!

网友:
就喜欢最后一句话,找小说去

网友:
这东西不错啊

网友:
下次吃饭的时候不想别人埋头看手机就可以用这个办法了

网友(2014-10-19):
   给力呀,试试看

网友:
这个好,这个模块很多拿出来祸害人去

网友:
无线路由频段设为自动,还能干扰吗?

网友:
这是一个好东西阿

网友:
这个用到的机会不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