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Verilog写程序时,如何解决两个模块之间输出信号...

楼主(2014-07-23):
求助:用Verilog写程序时,如何解决两个模块之间输出信号不同步的问题?

网友A:
两个模块的时钟频率是不一样的么?

网友:
采用跨时钟域同步

网友:
OC上有开源的异步FIFO 直接用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模块的时钟频率是不一样的么?

是一样的,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一样的,有什么办法吗?

那你所谓的不同步是什么意思?能不能把问题说的具体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所谓的不同步是什么意思?能不能把问题说的具体一点

问题:输入信号同时输入到模块A和模块B中,模块A和模块B使用相同的时钟,由于模块A的运行时间是1个时钟周期,
模块B的运行时间是10个时钟周期,如何使输出信号A和输出信号B同时输出到模块C中?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输入信号同时输入到模块A和模块B中,模块A和模块B使用相同的时钟,由于模块A的运行时间是1个时钟 ...

唉之前回答过你了怎么又问一遍,
把A输出的结果Delay 9个CLK就行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输入信号同时输入到模块A和模块B中,模块A和模块B使用相同的时钟,由于模块A的运行时间是1个时钟 ...

移位寄存器  级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唉之前回答过你了怎么又问一遍,
把A输出的结果Delay 9个CLK就行啦

可不是啊,都给他意见了,也不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