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在KE02上用freemaster吗?求个使用教程谢谢!(已解决)

楼主(2014-07-23):
现在正在用ke02做电控,想用freemaster来看速度曲线,电流曲线?求个使用教程谢谢!求版主啊,,或者哪位大侠能推荐个其他的使用方法开看这些曲线,谢谢!

网友A:
楼主你好
飞思卡尔官网的应用手册 AN4796  基于FRDM-KE02Z和Tower Board的无传感器BLDC电机控制  里就有用到FreeMASTER。
AN4796SW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飞思卡尔官网的应用手册 AN4796  基于FRDM-KE02Z和Tower Board的无传感器BLDC电机控制  里就有用 ...

我想多问下 ,freemaster加入后 ,是不是我直接用电脑仿真调试电控程序,就能直接看到速度曲线波形变化是吗??也就是我不用重电控板上向电脑发送程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多问下 ,freemaster加入后 ,是不是我直接用电脑仿真调试电控程序,就能直接看到速度曲线波形变化是 ...

楼主你好,其实freemaster的通信呢是使用UART的,所以你芯片肯定会有串口方面的通信。
说白了就是通过串口通信获得数据,然后把数据化成曲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飞思卡尔官网的应用手册 AN4796  基于FRDM-KE02Z和Tower Board的无传感器BLDC电机控制  里就有用 ...

【FTF技术培训课程】FreeMASTER和RAppID Bootloader概览

网友:
感觉Freemaster蛮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其实freemaster的通信呢是使用UART的,所以你芯片肯定会有串口方面的通信。
说白了就是通过串 ...

谢谢!提示,有时间去尝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FTF技术培训课程】FreeMASTER和RAppID Bootloader概览

感谢支持!

网友:
不客气,楼主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帮我结贴啊,在标题的结尾加上(已解决),这样方便我们查看未结帖。

网友:
这个需要学习下,压根没见识过这个FreeMASTER

网友(2014-08-25):
好资料,正在用ke02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