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的4X4矩阵键盘定时器扫描消抖法,彻底告别delay函...

楼主(2014-07-23):
以前的消抖总是采用delay延时约10到20ms的时间,但这样会导致MCU在延时里空跑而造成主程序被搁置,显然,程序的实时性大打折扣。矩阵键盘定时器扫描消抖法。感谢CSDN的可爱虎朋友。

网友:
正需要,看看移植下。

网友:
验证一下。谢谢

网友A:
用DELAY(),是90年代的教科书带来的后果。里面还有许多好笑的BUG。键译,用状态机是最好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DELAY(),是90年代的教科书带来的后果。里面还有许多好笑的BUG。键译,用状态机是最好的选择。 ...

我是看郭天祥的书学的,感觉太不方便了,

网友:
矩阵键盘上加个电容就好了,不用delay

网友B:
从来都不用delay的飘过。定时扫描+状态机最有效,也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来都不用delay的飘过。定时扫描+状态机最有效,也很方便

来一个定时扫描+状态机的例程呗,我不太懂状态机

网友B:
好久不写代码了,之前最完整的程序找不到了,只找到了简单的,供参考。
说一下思路吧,这个倒是记得。
先说矩阵扫描的思路,也就是状态机转换。
按键分为未按下,按下一次(不确认按下是否有效,需消抖),按下(有效按下),持续按下,抬起一次(需消抖),抬起(也就是未按下),总共5种有效状态,分别标记为状态0~4,状态转移图如下图。

对绝大多数矩阵键盘来说,只允许同时按下一个按键,如果同时按下多个键,则以扫描到的第一个键为准,这个是前提。
由于人按键的速度是有限的,即使狂按同一个按键,每秒按键次数通常也不超过10次,因此只要在100ms内完成5次完整的矩阵扫描就保证不会有漏检的情况。比如4*4矩阵键盘,5ms扫描一列,20ms刚好扫描完一个状态,100ms可以扫描5次。
定时扫描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每隔固定时间在timer中断里直接扫描矩阵键盘的其中一行;另一种是在timer中断里定时打开一个信号量,在主函数while(1)循环中检查信号量,有效则扫描一行。
需要调用键盘的函数只需要检查按键值即可,在有效值范围内则认为按键有效,执行相应操作。

楼主:
好的,谢谢了,一会儿研究研究

网友:
用论坛里的状态机可以做到更多的按键功能,当然这个很实用,在不需要太多功能的时候很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DELAY(),是90年代的教科书带来的后果。里面还有许多好笑的BUG。键译,用状态机是最好的选择。 ...

当初我也是被delay 误导,不过现在都是用状态加定时器实现功能

网友:
MARK一下,基于stm32的4X4矩阵键盘定时器扫描消抖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久不写代码了,之前最完整的程序找不到了,只找到了简单的,供参考。
说一下思路吧,这个倒是记得。
先说 ...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当初我也是被delay 误导,不过现在都是用状态加定时器实现功能

最好连定时器都不要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好连定时器都不要用。

不用定时器的话,每次采集的时间间隔不固定,可能会出现漏采的情况。
最节省定时器资源的方法就像我说的后面一种,定时器只打开信号量,在主循环里采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定时器的话,每次采集的时间间隔不固定,可能会出现漏采的情况。
最节省定时器资源的方法就像我说的 ...

是啊,定时采集按键好点

网友D:
是楼主自己悟的吗?真有心

网友:
标记学习一下

网友:
好贴子啊,stm32的4X4矩阵键盘定时器扫描消抖法。自己一直不满意等待扫描的方法,却没能自己想出一个更好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楼主自己悟的吗?真有心

没有啦,自己感觉延时消抖太~~~,在网上看的别人写的定时消抖函数,调试成功可以用

网友:
用操作系统的飘过。。。

网友:
消抖不应该放在键盘程序里面(影响可移植性),个人愚见。
键盘扫描应与消抖分开

网友:
不好用啊

网友:
正在做方案,参考一下,谢谢了。

网友(2014-09-05):
mark ,正好在做项目,参考下

网友:
正需要呢,谢谢楼主

网友:
好方法,一定要学。

网友:
有没有人加外部中断的,我都无语了,用一个counter在中断里数,按键按一次闪一个等,counter=1,按键按第二次闪两个灯,counter=2,按第三次闪第三个灯,counter=3,
但是有时候复位就是一下子闪了三个灯。
-------

定时器大家有没有做轮询的?我觉得中断不一定好。

网友:
楼主的,代码结构需要加强,中断扫描,以后会让你死的难看。。中断最好做标记,,,看楼主在中断使用printf调试。。这是最大的缺点,按键扫描放在主函数

网友:
正需要啊,谢谢

网友:
学习一下,这个可以研究研究,挺有用的

网友:
基础但很有用的资料

网友:
刚弄了矩阵键盘,借鉴一下

网友:
看来用delay在实际中不长用

网友:
搞得这么复杂,每5ms扫描键值一次,连续5次扫到同一个键值,则认为按下有效。

网友(2014-11-26):
标记一下~~~以后备用~~~

网友:
资料已下 ,学习中。。。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键盘消抖 谢谢

网友(2015-04-18):
#在这里快速回复#谢谢分享

网友:
你去书店看单片机相关书籍吧,几乎按键扫描全是delay延时消抖。
可能我读书少,我看的第一本采用状态机思想的按键扫描的书是马潮老师的书

网友(2015-06-19):
最近用到这方面的资料,感谢发布。

网友(2015-08-15):
MARK,矩阵键盘状态机。谢谢前辈们

网友:
我以前用的消抖,都是才用延时的方法做的,赶紧mark

网友:
正在做这样的项目 ,谢谢楼主

网友(2017-12-30):
STM32的矩阵键盘状态机扫描,有用,谢放分亨!

网友:
哎,我好像还在用delay() 函数呢

网友(2018-09-29):
搞个天微tm16系列的片子更省事了还能省io口

网友:
状态机+定时器

网友:
希望各位大神多普及一下基础知识。有了基础其他都是小case

网友:
用状态机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
用定时中断或者操作系统下的延时比较方便高效

网友(2019-05-31):
下载研究一下,STM32学到什么程度才叫真正的入门?

楼主:
我觉得你想实现什么功能,知道用单片机的什么资源去实现,并且可以通过单片机输出正确的结果。这样应该就算入门了吧。个人看法,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