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我设别一个芯片。。看看是不是PIC10F200单片机。

楼主(2014-07-23):
原来老师做的一块板子。现在拿来玩玩。但是不知道单片机是不是PIC10F200的单片机。特跑来这个请问大神们。

芯片上的字符为:02C5

引脚数为6

楼主:
如果有人用过这块芯片请告诉我一声哈。小弟在此感谢了哈。

其实这个问题我找了很多资料都没有找到有一样字符的单片机。希望大家给我一个答案或者一个提示哈。

网友:
直接问你老师……

网友A:
呼叫大胡子,这有一只妹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呼叫大胡子,这有一只妹子啊。

想妹子想疯了吧。。。。。。

网友:
直接问老师不就行了吗?

网友B:
这里的电工还是太单纯了,说是老师做的板子,你以为真是老师做的吗,
如果是老师做的,找老师问一下就清楚了呗,何必大麻烦到论坛上来发图、询问呢,
见过很多这类的,就是为了套到器件型号,然后去抄板的。大家注意了。

网友C:
老师做的板子还打磨芯片,并且你不方便问老师?现在人太险恶了,明显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的电工还是太单纯了,说是老师做的板子,你以为真是老师做的吗,
如果是老师做的,找老师问一下就清楚 ...

正确
第一反应我也是这个感觉
我是不是不单纯了

网友:
连上编程线和电源线,用编程工具(ICD2,ICD3都可以识别)测一下,选对芯片的话,编程器会显示连接成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师做的板子还打磨芯片,并且你不方便问老师?现在人太险恶了,明显是

芯片没有打磨。。老师说是他好久之前做的,我问他了,但是他叫我自己去查。芯片没有打磨。显示的字符就是02C5

网友:
PIC10F202 的芯片字符为 02xx,xx 为生产标记。所以 02C5 是 PIC10F202 的可能性极高。

网友:
这个MARK的标识解释,10F200数据手册里都有的,现在的年轻人,伸手党做得不亦乐乎。

网友:
ATtiny10,12

网友D:
想知道10F200的一切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知道10F200的一切资料。

直接百度一下吧。很有英文的资料,中文的少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