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点原子的sys.h中Pxin和out的问题

楼主(2014-07-23):
在正点原子例子里,都有个sys。h文件,里面设置了stm32的位带操作。

PBOUT(1) =1,即可将PB1设置为1,读取直接用PBIN(1)即可。我有个疑问,请大家指正。

该位带实际操作的是寄存器ODR和IDR,即输入输出寄存器。但是不需要设置CRH寄存器么,也就是设置输入输出方向吗?
在看到一个IO口模拟的IIC程序里,
最开始初始化IO为输出,使用时如下
#define SDA  PBout(9)/
#define SDA_read  PBin(9)

SDA=0;
    I2C_delay();
    if (SDA_read)
        return false;

SDA设置为输出0,后面直接调用读函数,即读取IDR寄存器,不用设置IO口方向为输入吗,谢谢!

网友A:
设置开漏输出为“1”可以读取I/O口的状态(即IDR寄存器),不需要设置成输入的。
楼主需要认真看看参考手册。

网友:
当然需要设置, 之前肯定已经初始化端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开漏输出为“1”可以读取I/O口的状态(即IDR寄存器),不需要设置成输入的。
楼主需要认真看看参考手册 ...

哦,谢谢,还真是。前面设置为开喽输出了。

网友B:
Pin、Pout使用的是位带操作,简单的说和C的指针类似就是用一个32位的别名区地址指向一个位地址,对这32位地址读写操作就等于读写相应的位(个人理解)。
参考CM3权威指南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n、Pout使用的是位带操作,简单的说和C的指针类似就是用一个32位的别名区地址指向一个位地址,对这32位地 ...

这个我懂,但是我们讨论的不是这个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