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5PV210+DM9000AEP+交换机芯片实现5口交换机应该怎么做

楼主(2014-07-23):
RT, 小弟手中项目要做一个终端设备,想将交换机功能做在里面,CPU用S5PV10,网络芯片DM9000,交换机芯片目前没选定,初步选RTL8305NB,或IP175G。本设计中交换机就是一个傻瓜型交换机,应该不需要用到MII接口,想问的是CPU通过总线与DM9000连接,而DM9000是不是可以直接将TX± ,RX± ,分别接到交换机芯片上任意一路的RX±和TX± 引脚上呢,当然电平是需要匹配的,请做过的朋友指点一下~

网友:
你确定你要做的只是普通傻瓜交换机,不是路由器、三层交换机或带管理的交换机?
如果只是普通交换机,不需要CPU,也不需要DM9000aep

网友A:
S5PV10+RTL8305NB,或IP175G 就可以了  不许要用dm9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S5PV10+RTL8305NB,或IP175G 就可以了  不许要用dm9000

可是S5PV210本身没有网络接口呀,怎么跟交换机芯片连接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S5PV210本身没有网络接口呀,怎么跟交换机芯片连接呢?

交换机芯片 一般都带有cpu接口 去查查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换机芯片 一般都带有cpu接口 去查查手册

我看的几个交换机芯片没有你说的CPU接口,有交换机芯片通过MII接口与带MAC的CPU来接的,不带MAC的CPU好像没办法接吧,下图是IP175G的引脚图,并没有CPU接口

网友:
不带mac的连接不了的

网友:
如果cpu没有mac的话那是要外接一个

网友(2015-04-29):
TX± ,RX± ,分别接到交换机芯片上任意一路的RX±和TX± 引脚上就可以了吗? 电平要考虑匹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