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手工贴片并用烤箱加热???

楼主(2014-07-23):
隔壁帖子看到heky网友说可以手工贴片然后进烤箱烘烤,我想知道这个具体操作方法是怎样的?

我们最近需要作十多台样机,公司产能不足无法排到小批量,我们原本打算刷锡膏后手工将贴片器件放在焊盘上,然后过回流焊的。
如果可以靠烤箱来代替回流焊,那整套流程都可以自己做下来,不需要占用生产车间的机器了。

网友A:
参看这个帖子: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413988

网友B:
一个电烤箱,一个可编程的温控器搞定,我已经用这个方法烤了很多板子了,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个电烤箱,一个可编程的温控器搞定,我已经用这个方法烤了很多板子了,呵呵! ...

用什么型号的可编程的温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看这个帖子: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413988

有个疑问,这里是先控制好温度,再放板子进去么?应该是先放进去再启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电烤箱,一个可编程的温控器搞定,我已经用这个方法烤了很多板子了,呵呵! ...

公司有高低温箱,可以跑到150度,那我岂不是直接丢进去摆一会就搞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公司有高低温箱,可以跑到150度,那我岂不是直接丢进去摆一会就搞定?

150度,焊锡能不能化,你摆进去干嘛

网友:
烤箱里放好,加热,等待焊锡熔化,再过一分钟,关烤箱,开门自然冷却就行了。

网友D:
长帝烤箱+台达温控表,已经加工成千上万的板子。
要想板子不发黄,加风机排风(做一个箱子把烤箱罩住,排风扇接在外部箱子上)。

电烤箱发热管10块一根,温度探头40.随时可更换。

网友:
问楼上一个技术问题,啥时候风机排风?

网友:
模拟商业的回流烤箱呀,需要降温时开风机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什么型号的可编程的温控器?

直接淘宝32段可编程温控器,大概200元左右

网友:
有这样专门这个用途的烤箱的,在我前前前前一家公司就是那样干的

网友:
一直开没关系

网友:
台达的温控表,比杂牌的稳定的多

网友:
小量,没有温控装备,目测应该问题也不大吧?反正烤箱最高温也就250左右

网友:
没必要外接温度控制器,烤箱温度调到230度,而后一直开着就行了,板放进去过个2分钟后就看一下锡是否熔化,融了过个30秒后拿出来就行了,时间多试几次就能找到诀窍了.  一句话实践出真知

网友E(2014-08-30):
引用 网友D:
长帝烤箱+台达温控表,已经加工成千上万的板子。
要想板子不发黄,加风机排风(做一个箱子把烤箱罩住,排风 ...

这种方式能焊无铅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方式能焊无铅的吗?

有铅无铅不是重点,都可以的。

关键是要做好排烟,尤其是一次性放入比较多的PCB时,锡膏多,产生的废气就多,时间上把握不好,再加上排烟不畅..............................................后面你就对着发黄的板子哭吧。

网友:
谢谢楼上的,我打算试试,烤箱功率需要多大?排烟的话,是不是需要在烤箱上开孔?

网友F:
最好还是有曲线加热的烤箱,不能一下子温度就到顶,之前自制的铝版加热器加热是挺快的,但如果遇到一些潮湿的元件,你就知道了...像炒豆子一样,零件全跳飞了,但自从用了烤箱,一样的零件就没发生过这样的悲剧了

网友:
找个温度探头就行,先加温到八十多℃,稳定五分钟到十分钟,再升温到二百℃,开门,有风扇可以往里吹风散热,降到七八十℃就行了

网友:
之前使用专门的加热台,板子刷好锡膏,按上器件后直接上加热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电烤箱,一个可编程的温控器搞定,我已经用这个方法烤了很多板子了,呵呵! ...

很有兴趣 研究哈  回头试试  下次做电路板顺便做钢网

网友:
热风枪吹,可以吗?

网友:
外国人有直接放烤盘里焊接的。。。

网友:
各给链接看看
http://reprap.org/wiki/HotplateReflowTechnique

网友:
不知道那个飞利浦的空气炸锅能考PCB吗

网友:
这些个也太牛x了,有机会实践下

网友:
看过用ptc 恒温那种。 听说 大的pcb 不好弄。没有做过。。。

网友:
我用烤箱,上下共4根发热管,维修佬锡膏,手动控制,100-130-160-200,每个温度5分钟,效果不错,没有锡珠,电阻电容焊点漂亮,sop封装也可以;但密脚的QFP不行,和刷锡膏有很大关系,加上手工定位不准

网友:
热风枪风量小点估计也能搞掂。

网友(2020-08-17):
引用 网友F:
最好还是有曲线加热的烤箱,不能一下子温度就到顶,之前自制的铝版加热器加热是挺快的,但如果遇到一些潮湿的 ...

终于知道我上次铁板烧的板子上面阻容为什么想爆米花一样蹦的到处都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