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内部培训资料】External Bus Interface (FlexBus)模块

楼主(2014-07-23):
从上图可以看出,当访问32位端口数据时,如果字节不对齐,会花费额外的周期。上图中因为是32位端口,所以A0和A1是不连接的,只有A2的变化才会改变地址,因此在前两个片选周期中,MCU访问了两次0x08000000的内存空间,分别读取了0x08000001,0x08000002和0x08000003的地址空间,并在最后一个片选周期中读取了0x08000004起始的32位数据,从而获得了0x08000001到0x08000004的32位数据。

PS:本帖可从飞思卡尔版块置顶帖:飞思卡尔Kinetis资料大本营Kinetis内部培训资料汇总帖链接进入。

楼主:
谢谢关注
Kinetis内部培训资料汇总帖 系列资料十分不错,能让大家快速了解Kinetis各模块的特性。

网友(2014-08-23):
是好货 得收下

网友:
谢谢分享,一个个下        系统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很有用哈,特别是驱动液晶屏

网友(2014-11-05):
能提供ppt下载  就好了,。。
可以备份

网友(2014-12-25):
这个总线不会就是连接 K60 开发板那两个子板的插槽?

网友:
驱动LCD,总线方式速度快很多!

网友:
飞思卡尔 的FlexBus 模块  ,时序挺有意思

网友:
5000-6000时钟,就能节省83-100MS,FlexBus到底有多快哦

网友A:
这个就是四色版里面的?

网友:
Kinetis  那块芯片有FlexBus 接口 ?有知道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四色版里面的?

四色版里面有 FlexBus 接口嘛 !

网友:
经典文章,收藏备用。

网友:
k22 k60 k64都有,具体上官网看下就知道了

网友:
太复杂了,留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