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三线桥式测温,关于标定的方法!

楼主(2014-07-23):
这两天看了看关于PT100三线桥式测温的资料,感觉标定怎么那么复杂,又是恒温油槽,精密电阻,曲线拟合等等。没有简单的办法吗?
如果每个产品都需要这么去标定的话,那么批量生产的产品且不累死?

网友A:
看你需要的精度了,有一种东西叫过程校验仪,还有一种叫电阻箱,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网友:
如果有个ic能把pt100处理后 整成ds18b20那样,就 一统江湖 了,

网友B:
千分之一的电阻箱才几百块钱一个哦!
要是不想拧了就多买几个电阻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千分之一的电阻箱才几百块钱一个哦!
要是不想拧了就多买几个电阻箱  ...

这不是电阻箱的价格问题啊,批量生产的产品每个都要这么去接线标定,甚是麻烦哟。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不是电阻箱的价格问题啊,批量生产的产品每个都要这么去接线标定,甚是麻烦哟。 ...

做自动化标定啊~
弄个测试夹具,用探针压到板子上,电阻箱旋转调出各个测试点,然后板子自己负责记录和换算校准系数就行了
高精度的东西都是标定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自动化标定啊~
弄个测试夹具,用探针压到板子上,电阻箱旋转调出各个测试点,然后板子自己负责记录和 ...

当然倒是个办法,不过像这种模拟的东西用探针估计不太可靠吧,首先探针本身就有电阻,还有探针和线路板接触面积过小,也存在接触电阻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当然倒是个办法,不过像这种模拟的东西用探针估计不太可靠吧,首先探针本身就有电阻,还有探针和线路板接 ...

用探针是最常用的方法啊!
正规的探针和电路板测试点都应当是镀金的,接触电阻很小。
而且3线接法可以自动消掉导线电阻,所以探针和接触点的电阻同样可以消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探针是最常用的方法啊!
正规的探针和电路板测试点都应当是镀金的,接触电阻很小。
而且3线接法可以自 ...

三线接法消除导线电阻的前提是导线等长,即导线电阻相等,而探针下去之后很有可能导致几个测试点的接触电阻并非一致。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三线接法消除导线电阻的前提是导线等长,即导线电阻相等,而探针下去之后很有可能导致几个测试点的接触电 ...

呵呵,正常的探针和金焊盘之间的接触电阻变化不会明显大于你手工往接插件上接线带来的电阻变化。
如果你连这个都不能接受,那就不要用3线了,老老实实用4线吧
4线对所有的接触电阻都免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正常的探针和金焊盘之间的接触电阻变化不会明显大于你手工往接插件上接线带来的电阻变化。
如果你 ...

4线当然最理想,只是4线PT100比较不常用,价格应该比较贵。
不知道三线桥式有没有办法比例测温呢?

网友:
三线就那个精度,没办法。精度和价格不可兼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你需要的精度了,有一种东西叫过程校验仪,还有一种叫电阻箱,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

过程校验仪有推荐的型号吗?最近正打算做温度测量方面的校准

网友D:
引用 楼主:
4线当然最理想,只是4线PT100比较不常用,价格应该比较贵。
不知道三线桥式有没有办法比例测温呢? ...

我会说TI有款芯片叫ADS1248么!

网友:
过程校验仪PT100部分很多时候不是很好使,还是建议弄几个电阻箱用继电器/开关之类的切换
如果忽略PT传感器误差的话标定不会很难的吧,如果用MCU做测量控制的话,只需要获取两个点的AD或电压值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过程校验仪有推荐的型号吗?最近正打算做温度测量方面的校准

国产、进口一大把

网友E:
用PT100的模拟器得了!

网友:
不就0 10 20 30 50 80 100 -10 -20 -50  ℃几个档!对应的上十个电阻!十多年前好像几千块!不晓得现在多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国产、进口一大把

国产胜利的有好几款,咨询了一下,VICTOR 14+,报价要3900元含税。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PT100的模拟器得了!

看到淘宝上面有ZY7-1和ZY7-2两种型号,价格不贵(400多),这种精度可以不。

网友E:
淘宝上的东西水货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淘宝上的东西水货多!

看了一款上海正阳的直流电阻箱,ZX92E,阻值范围:0-1111.10Ω 最小步进值:0.01Ω 准确度0.1%,用来做校准应该可以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国产胜利的有好几款,咨询了一下,VICTOR 14+,报价要3900元含税。

如果要手持的,胜利的也可以用,几百块的就谈不上精度了,时间一长,都跑没影了。一分钱一分货,哥们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手持的,胜利的也可以用,几百块的就谈不上精度了,时间一长,都跑没影了。一分钱一分货,哥们 ...

福禄克有没有这样仪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了一款上海正阳的直流电阻箱,ZX92E,阻值范围:0-1111.10Ω 最小步进值:0.01Ω 准确度0.1%,用来做校准 ...

当然可以。
几K价格之内,这就是最好的方法。
便宜的过程校验仪很垃圾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福禄克有没有这样仪表?

FLUKE据我了解是没有过程校验仪的,我目前用的是YOKOGAWA CA51

网友:
便宜的国产过程校验仪的确很垃圾!什么特稳 高精度呀!就他妈多了几个功能!小数点后面的数根本不是那回事!

网友:
怎么没有fluke

网友:
644 725都是

网友:
好用不,精度怎么样?

网友F:
引用 网友A:
FLUKE据我了解是没有过程校验仪的,我目前用的是YOKOGAWA CA51

FLUKE 701/702  早就停产了. FLUKE724/725   FLUIKE741B/743B  算过程校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会说TI有款芯片叫ADS1248么!

mark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FLUKE 701/702  早就停产了. FLUKE724/725   FLUIKE741B/743B  算过程校验吧

恩恩,这个算,孤陋寡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