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N532 读取二代证 UID

楼主(2014-07-23):
现在手上正在调试  用PN532读取二代证的UID   目前的情况是是 操作 M1 卡  和  FELIC卡  标准 TYPE B卡 都是OK的 但是操作二代证不成功
是否有可能  二代证的 ATRB返回值非标  导致请求到不到呢
有做过的么?  谢谢了

楼主:
附带几条 请求卡ID指令

u8 wakeupcmdbuf [24]        =
{
  0x55,0x55,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03,0xFD,0xD4,0x14,0x01,0x17,0x00
};

u8 GetUIDOperTypeB [12] =
{
  0x00,0x00,0xFF,0x05,0xFb,0xD4,0x4A,0x01,0x03,0x00,0xde,0x00
};

u8 GetUIDOperTypeB1 [13] =
{
  0x00,0x00,0xFF,0x06,0xFa,0xD4,0x4A,0x01,0x03,0x00,0x01,0xdd,0x00
};

u8 GetUIDOperTypeA [11] =
{
  0x00,0x00,0xFF,0x04,0xFC,0xD4,0x4A,0x01,0x00,0xE1,0x00
};

u8 GetUIDOperFelic [16] =
{
  0x00,0x00,0xFF,0x09,0xF7,0xD4,0x4A,0x01,0x01,0x00,0xff,0xff,0x00,0x00,0xE2,0x00
};

网友A:
你是用什么来驱动PN532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什么来驱动PN532的?

STM32F103  UART驱动

网友A:
读二代证UID是和普通卡是有区别的。

网友B:
身份证是必须要用国密认证过的读卡器才能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二代证UID是和普通卡是有区别的。

嗯 是有区别的   以前用RC632是可以读取的  但是为什么PN532不行呢。。。  你有用PN532这个操作得到二代证的UID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身份证是必须要用国密认证过的读卡器才能读吧

读取内容这些肯定是需要国密认证的  但是只是读取个UID 是不需要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 是有区别的   以前用RC632是可以读取的  但是为什么PN532不行呢。。。  你有用PN532这个操作得到二代 ...

你用了特殊命令吗?我用RC531读过,我也正想用PN532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了特殊命令吗?我用RC531读过,我也正想用PN532呢。

我大概找到思路了
应该是通过  InDataExchange  指令 与二代证直接进行数据交互
明天要出差  后天如果回来测试下

二代身份证UID读取测试   二代证是应答标准的REQB指令的,但Attrib指令是非标的,
二代证的唯一UID可以通过下面的步骤简单读取,
1. PCD发送REQB命令:  0x05 0x00 0x00  二代证收到后会发送ATQB(12 bytes)应答。  例:50  00  00  00  00  d1  03  86  0c  00  80  80
2.PCD发送非标Attrib命令  1d  00  00  00  00  00  08  01  08   二代证返回应答:08 //这里返回08不能认为是错误的,ISO14443标准返回为00
3.PCD发送读取UID命令    00  36  00  00  08   二代证返回应答:xx xx xx xx xx xx xx xx 90  00
Sent bits:     05  00  00
Received bits: 50  00  00  00  00  d1  03  86  0c  00  80  80
Sent bits:     1d  00  00  00  00  00  08  01  08
Received bits: 08
Sent bits:     00  36  00  00  08
Received bits: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90  00

网友:
关注,,这个芯片比531如何?

网友:
关注,我也想做个试试,还没时间,希望LZ能分享

网友C:
二代证进入准备状态时间长于其它卡,二代证响应时间慢于其它卡

网友:
RC523 寄存器配置:
       RcSetReg(JREG_TXASK, 0x00);
        RcSetReg(JREG_CONTROL, 0x10);
        RcSetReg(JREG_TXMODE, 0x03);
        RcSetReg(JREG_RXMODE, 0x0B);
        RcSetReg(JREG_TYPEB, 0x03);
        RcSetReg(JREG_DEMOD, 0x4D);
        RcSetReg(JREG_GSN, 0xFF);
        RcSetReg(JREG_CWGSP, 0x3F);
        RcSetReg(JREG_MODGSP, 0x18);
        RcSetReg(JREG_RXTHRESHOLD, 0x4D);
        RcSetReg(JREG_MODWIDTH,0x68);

身份证读卡器的程序流程如下:

先发送0×05,0×00,0×00询卡命令后,身份证返回12字节卡类型代码,不同身份证返回的数据不一样。比如对两个身份证发送询卡命令后分别返回

0×50 0×00 0×00 0×00 0×00 0xd1 0×03 0×86 0×0c 0×00 0×80 0×80

0×50 0×00 0×00 0×00 0×00 0xd1 0×03 0×86 0×07 0×00 0×80 0×90

询卡成功后,发送SELECT命令:0×1d 0×00 0×00 0×00 0×00 0×00 0×08 0×01 0×08 对二代身份证进行选卡操作。这时身份证返回的第一个字节应该等于SELECT命令的最后一个字节0×08,根据这个条件来判断SELECT命令是否操作成功。

最后发送GUID命令:0×00 0×36 0×00 0×00 0×08,身份证会返回10字节数据,其中前8字节就是身份证的唯一ID,后两字节是0×90 0×00。可以用后两字节来判断得到的是否是身份证ID。

楼主:
谢谢楼上了  今天还在外地出差  没办法测试  刚又看了了下Um    读二代证之前应该先得配置下天线部分的参数  指令是D4  32  ***那个

网友:
需要打开奇偶校验么?

网友:
望楼主继续,持续关注中!

楼主:
终于搞定了  呵呵
这2天整理下 给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终于搞定了  呵呵
这2天整理下 给大家

那我就关注一下啦,虽然也不是做这个的。。。。

网友:
以前做m1卡的时候,曾经用pn533试图读过,试了几次没有成功

楼主:
先上传一个完整版本的数据手册   因为读取身份证需要使用寄存器操作
有兴趣的可以下载看下看

附带一下 读二代证的 寄存器配置信息
                WriteRegPN532(CIU_MODE, 0xFF);
                WriteRegPN532(CIU_TXAUTO, 0x00);
                WriteRegPN532(CIU_TXMODE, 0x03);
                WriteRegPN532(CIU_RXMODE, 0x03);
                WriteRegPN532(CIU_TYPEB,  0x03);
                WriteRegPN532(CIU_DEMOD,  0x4D);
                WriteRegPN532(CIU_GSNON,  0xFF);
                WriteRegPN532(CIU_CWGSP,  0x3F);
                WriteRegPN532(CIU_MODGSP, 0x18);
                WriteRegPN532(CIU_RXTHRESHOLD, 0x4D);
                WriteRegPN532(CIU_MODWIDTH, 0x68);
                WriteRegPN532(CIU_MANUALRCV,0x10);

发送命令 后面2字节是CRC校验
1、05 00 00 71 ff
2、0x1d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8  0x01 0x08  0xf3 0x10
3、00 36 00 00 08  57 44

直接获取到8字节身份证的ID

网友D:
后面三条命令如何发送?是…40 01+还是?

网友:
楼主,你好,我用pn532读取DESfire,有时能读到,有时又读取不到UID,请问,知道是什么原因?遇到过吗?求指教

网友(2014-09-28):
引用 楼主:
先上传一个完整版本的数据手册   因为读取身份证需要使用寄存器操作
有兴趣的可以下载看下看

能详细说一下寄存器,按照您说的,我在手册上对应不起来。能讲一下,如果配置寄存器的值吗?还有这些寄存器的地址。我用是PC机直接控制532模块的。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终于搞定了  呵呵
这2天整理下 给大家

请问有没有和stm32通过SPI通讯的例程呢

网友:
虽然不搞这个,但是赞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附带几条 请求卡ID指令

u8 wakeupcmdbuf [24]        =

读取手机NFC的UID号的命令是怎样的有测试过吗?我读取HTC手机的读取到了,但LG的读取不到,不知道各个手机支持的格式是不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2015-02-05):
完整程序在此http://www.amobbs.com/thread-5614403-1-1.html

网友:
不错、、学习了、、正打算弄个读二代身份证的读卡器呢!

网友:
楼主最后成功没?

网友(2015-07-03):
还不行?再试试!

网友:
不错、、学习了,以后弄个读二代身份证的读卡器呢!

网友(2015-09-23):
引用 网友C:
二代证进入准备状态时间长于其它卡,二代证响应时间慢于其它卡

这位大哥,能简单说一下长于其他卡需要加多大延时呢?我现在遇到问题,我现在还寻不到二代身份证卡片,我怀疑跟延时有关系

网友(2016-06-14):
是不是用InCommunicateThru 函数在这个函数的DataOut里面直接写上05 00 00 71 FF然后再读取这个语句的返回指令?

网友(2017-01-02):
楼主:05 00 00 71 FF这个如何发送?直接通过串口发送是没有任何反应的。设置的寄存器值都可以设置,只是这个atqb不知道如何发送?谢谢!

网友E:
PN532真的能读二代证的UID吗?如何发送05 00 00 71 FF?直接发送这5个字节是没反应的,通过标准命令:00 00 FF LEN LCS D4 CC Optional Input Data DCS 00,其中CC使用InDataExchange 反馈0x27,使用InCommunicateThru反馈0x01,请问如何继续?

网友(2017-04-07):
引用 网友E:
PN532真的能读二代证的UID吗?如何发送05 00 00 71 FF?直接发送这5个字节是没反应的,通过标准命令:00 00 ...

在数据手册的68页有关于错误的描述。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不知道你解决了没有?

网友:
有直接运行,然后读ID的吗?

网友:
做好了么?买你一块成功的板可以吗?PN532+MCU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后面三条命令如何发送?是…40 01+还是?

搞好了?

网友(2017-08-17):
楼主,PN532的CRC校验不是自己添加上去的吗  还要自己计算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