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通断三相380V,额定2A感应电机最便宜的方法是什么

楼主(2014-07-23):
接触器有点贵,人民电器的CJX2-9大概20元多;继电器普遍电流有点不够;用固态继电器也不便宜吧,而且好像没法装到标准电气导轨上

网友:
2a电流用普通继电器足以

网友:
继电器HH53P

网友:
你知道额定2A启动多大吗

网友:
20几块钱也省,这项目坐得真憋屈,用接触器最简单可靠了

网友:
用最便宜的继电器,

网友:
绝对交流接触器。
20十块钱都节省,以后哭去吧。普通继电器不能用于380V电动机负载。

网友:
三相交流感应电机你不用接触器还能用什么?难道用固继,要不上变频器。推荐继电器的就不要害人了,呆会电机烧了或者伤着人了楼主找你报销费用。

楼主:
各位有所不知啊,电机有6个,方案导致的成本差还是不小的

网友A:
6*20=???

1个电机=????

伤1人=???

死1人=???

网友:
有380V的继电器?
我孤陋寡闻了。

网友:
电机启动电流可能超过10A,电弧完全可以把继电器的触电给粘合在一起。
还是用交流接触器最妥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6*20=???

1个电机=????

当年一个同事处理电路故障,把一个40A的接触器灭弧罩拆了,直接用螺丝刀把触头压下去检查电机是否会转,结果一声巨响,电柜爆炸,同事整个脸部被烧伤,比电影里那种还严重,送医院花了1万多(十多年前)。还好没有毁容。

接触器和继电器的最大差别就在灭弧的设计上。继电器一般用于小电流单相控制线路。接触器用在三相动力线路(你看接触器都是三个触点一组的),就如感应电机的控制。电机是大感性负载,在通断时会产生火花拉弧,在三相电路中,这个电弧一会烧蚀触点使触点粘连缺相烧电机,二是如果使用继电器会使相邻两相短路,相间短路可能爆掉整个电柜。

另外2A的额定电流,起动电流会到6-7倍。这是以前的电机全压启动算法,不知道现在的电机这个电流有下降不。

网友:
就算用二手洋垃圾接触器也得上接触器。

网友:
这钱也能省?

网友:
国外某些品牌接触器,如果把灭弧罩拆掉,动作机构就会卡死,无法吸合或者手动压下。

网友:
接触器,在省就不要做了,因为做坏了,还不如不做

网友:
380V的  还是用接触器吧  是最省成本  最省力的方法了。

网友:
楼主你这样做项目,真的替你感到:1、憋屈;2、害怕!

网友C:
连这点都想省,做事也做得太绝了吧.那就再省一点,买6个老式刀闸开关,直接用手开关算了,一个好像只要6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年一个同事处理电路故障,把一个40A的接触器灭弧罩拆了,直接用螺丝刀把触头压下去检查电机是否会转, ...

现在感应电机启动电流倍数也那样。
继电器和接触器拆开看就会发现区别很大,个头大小不说,可以发现
1、接触器不同相间是由灭弧罩隔离开的,而继电器是靠空间距离保证的(距离不远,所以灭弧能力很小),所以容易诱发相间飞弧短路。
2、同相两个触点之间距离很短,也无灭弧罩,所以开断能力也很小。
这些我都知道,不过想到当年有人降89C2051一个IO的输出电流使用到70mA,我就动了请教各位喜欢超标使用高手的念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连这点都想省,做事也做得太绝了吧.那就再省一点,买6个老式刀闸开关,直接用手开关算了,一个好像只要6 ...

这是个好方法,楼主手动拉闸刀吧,这样最便宜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连这点都想省,做事也做得太绝了吧.那就再省一点,买6个老式刀闸开关,直接用手开关算了,一个好像只要6 ...

嘿嘿,不行,要求带远程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个好方法,楼主手动拉闸刀吧,这样最便宜啦

不但需要远程控制,还需要做严重过载和短路保护。
我为了省成本,已经将微断换成熔断器了,但还得有个远程控制合分的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感应电机启动电流倍数也那样。
继电器和接触器拆开看就会发现区别很大,个头大小不说,可以发现
1、 ...

楼主想法是好的,但用在这种设备上取巧就不建议。接触器是合理的方案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但需要远程控制,还需要做严重过载和短路保护。
我为了省成本,已经将微断换成熔断器了,但还得有个远 ...

什么项目啊,对成本控制得这么低,如果是工业使用谁敢用啊

网友:
低压下超标了也就爆个电容烧个芯片,换块板子重新来过,高压要是出差错了就。。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项目啊,对成本控制得这么低,如果是工业使用谁敢用啊

别小看我大中国的客户,只要能省钱,没什么他们不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