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热管散热器配i5,低噪音清凉度夏

楼主(2014-07-23):
年后考虑到老机器有点跑不动了,计划配一个Mini-ITX的系统,另外出于特殊外壳的需求最后选择自己做机箱、外壳和和散热系统
外壳这边已经停工2个多月,暂时不发了。先发散热部分
散热器夹板

安装到主板上

增加鳍片散热

安装鳍片风扇

夹板上增加了一个散热器

散热鳍片风扇在工作

室温33度,CPU工作一天保持在45度以内

配置的I5 3470+120G的SSD,完成一般应用很流畅

室外41度了,空调还没到
机器倒是比较凉快,人都快热死

网友:
室外温度41,没有空调,主板温度38,cpu温度42,即使cpu空闲,温度报告误差。。。你这也算神器

楼主:
不敢谈神器,室外41,室内33, CPU体感稍微发温,40多度上下,
自带软件测试误差应该不大

网友A:
没看懂,这属于热管导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这属于热管导热?

热管导热,直观感觉热传导效果比较不错
如果没有鳍片上的风扇,CPU温度会轻松突破55

网友B:
DIY的散热器比买的还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DIY的散热器比买的还贵吧

是的,如果不是要制作机箱、外壳,也不会耗费精力去搞这个。
主要是看了好多家的散热器难以符合需求,或者就是太贵了
热管12元*4
鳍片20元*2
风扇12元*1
自制的铝制夹具3X
合计成本超过130,可以买一个比较好的小尺寸散热器了

网友C:
常见的直接风扇吹CPU上的散热片不好吗?
加这个热管扇热器有什么优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常见的直接风扇吹CPU上的散热片不好吗?
加这个热管扇热器有什么优势呢? ...

有两点考虑
1、直接风扇的话,风扇吹出的风通过散热片后在其四周扩散,
如果没有抽风的风扇会使机箱内部温度较高,还会使得灰尘聚集较多
2、机箱的内空比较少,这个散热鳍片最后是伸出到机箱外部的,
所以选用热管将机箱内部的热量(主要是CPU,主板芯片)通过热管导出到外部散热

网友:
这效果不好吧?

网友D:
笔记本热死了,有什么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笔记本热死了,有什么办法?

我最近买了个抽风的那种,吊的一比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笔记本热死了,有什么办法?

给你看看我的

感觉凉快点了没

网友:
我感觉好凉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鳍片是否要固定一下,小心出意外橇坏CPU

鳍片内孔6mm的和热管贴合的很紧,而且四根一起插入的
热管弯曲后有一定的形变可以把鳍片咬合的更紧,不用点力气是拔不出来的。
CPU那边的夹板夹得很紧,不太可能把热管抽出来,也就不容易弄到CPU和其他部件了

另外这个主板还有个铝合金的盒子,由于工厂板金的问题,导致安装开口的方向错了,所以一直放着没动
热管从盒子的散热孔(6mm*4)伸出去之后,鳍片会紧贴盒子安装,预留了固定孔

楼上笔记本90多度那个,建议拆散热器看看灰尘大不大,我这边一般入夏和入冬至少都会清理一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鳍片内孔6mm的和热管贴合的很紧,而且四根一起插入的
热管弯曲后有一定的形变可以把鳍片咬合的更紧,不用 ...

不必,这个在较高负荷情况下的(显卡100%),一般应用在六十多度,这种机子就这样的。
我朋友的CPU比我强点,还曾经超过100℃。。。

我这个也了热管,在南桥上。设计缺陷南桥紧挨着上边就是一个硬盘位,经常会把硬盘拷到五六十度,所以加了一条跨到显卡的热管上。

网友:
你可以煎鸡蛋了!!!

网友:
我一般把水杯放散热孔旁边以保持微温的状态。。。

网友F:
想搞一个无风扇的台式机,显卡和CPU都好办,唯独 电源很难实现无风扇,可有招?

楼主:
引用 网友F:
想搞一个无风扇的台式机,显卡和CPU都好办,唯独 电源很难实现无风扇,可有招? ...

可以考虑用LED灯箱那种12V-XXA的电源,没有风扇,噪音也低,然后配一个电源模块

应该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或者你自己设计一个电源,用超大尺寸的散热片?

网友:
好高级得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