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 指针超出范围该怎样处理啊

楼主(2014-07-23):
采用的是 PIC18F66K22芯片,定义了结构体指针如下:

struct  MoveMassStruct  const   *pMAutoValue;

struct MoveMassStruct  const near FullAuto[]=
{
        {MUP,CQS,0,0, TZ,0x00,WIDW,0x00},         {MDW,CQS,8,0, RP,0x36,WIDW,0x00},

         {MTZ,CSJ,8,15,RP,0x36,WIDW,0x00}, {MUP,CQS,0,0, TZ,0x13,WIDZ,0x03},

        {MDW,CQS,8,0, TZ,0x02,WIDK,0x03},{MUP,CQS,0,0, TZ,0x13,WIDZ,0x03},

        {MDW,CQS,8,0, TZ,0x02,WIDK,0x03}, {MTZ,CSJ,0,15,RN,0x30,WIDW,0x00},

        {MTZ,CSJ,0,15,RN,0x50,WIDW,0x00}, {MDW,CQS,2,0, RN,0x50,WIDW,0x00},

        {MTZ,CSJ,2,15,RP,0x55,WIDW,0x03},  {MTZ,CSJ,2,15,RP,0x36,WIDW,0x03},

        {MDW,CQS,8,0, RP,0x36,WIDW,0x00},   {MTZ,CSJ,8,15,RP,0x55,WIDW,0x00},

         {MTZ,CSJ,8,15,RP,0x36,WIDW,0x00}, {MUP,CQS,0,0, QJ,0x02,WIDZ,0x00},

        {MTZ,CSJ,0,15,RN,0x30,WIDW,0x00},  {MTZ,CSJ,0,15,RN,0x50,WIDW,0x00},

        {MDW,CQS,2,0, RN,0x50,WIDW,0x00}, {MTZ,CSJ,2,15,RP,0x36,WIDW,0x00},

}
pMAutoValue=FullAuto;

硬件仿真的是观察WATCH窗口显示: Out of  Bounds

这种情况如何修改啊,

网友A:
用MPLABX 查看过CAN MSG结构体内部变量,没发现LZ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MPLABX 查看过CAN MSG结构体内部变量,没发现LZ问题

有问题的,指针出错,我采用的是MPLAB IDE  V8.60